ARM+液晶触摸屏+外壳 成品,有什么推荐的吗?

楼主(2013-06-27):
现在做一个产品,想要个控制器
必须接口:USB2.0 HOST,以太网
系统:LINUX
本来想搞个平板改装的,但是没有看到哪个平板是开源的,平板带以太网的也不多。
想搞个开发板(树莓派等)来做,但是没有那个开发板是配套有液晶后有外壳的。
树莓派等有外壳,但是那个外壳只是能装主机的,加液晶后就不能了。

楼主:
液晶大概有4.3寸左右就可以了。
CPU要求不高,有500M左右可以了
内存64M以上。
价格能控制在500RMB以下最好。

网友:
你要是批量也不会担心没人给你供货!就要1个,找不到现成的话就还是只能自己改装了

楼主:
要小批量,几十到几百个吧 。 定制不大现实,想问问大家有什么现成的?

网友:
定制吧  表想了

工厂没量理都不会理你的

网友:
www.wqlcd.com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A:
如果有几十上百,我帮你定制。我最近做的一个a8的带12.1寸屏的,网络,usb都有。选个外壳,改个底板就行了。具体的有兴趣再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几十上百,我帮你定制。我最近做的一个a8的带12.1寸屏的,网络,usb都有。选个外壳,改个底板就行了 ...

LS的外壳方案有照片么

看看合适的话 也可以合作的

网友:
现在做的这一款是没有外壳的!上面也说了,如果有需要的,那就可以找个外壳,然后改个底板,做点减法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