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H桥逆变恒流的问题 如何控制H桥逆变电流的大小

楼主(2013-06-27):
请教高手

背景:如下图所示
1、三相380V交流电经可控整流后,输出0-80V的直流电,给逆变电路供电。
2、逆变电路是H桥,4个功率mos管,负载是个线圈
3、H桥产生方波信号,占空比50%,方波频率范围是20Hz—20kHz

问题,关于线圈的电流,
1、直流电压一定,方波频率较高时,线圈感抗较大,流经线圈的电流较小,方波频率较低时,比如几十hz,电流会很大
2、方波频率一定,直流电压较高时,电流较大,

?不论电压多少,不论频率多少,可否控制电流的大小,使电流在0-10A之间变化?如何控制,采用什么方法

网友:
恒流控制? 采用电流模式的控制方式

网友:
是神马东西?想像中的东西吧。

网友:
PWM控制的话可以用峰值电流或平均电流就是开关电源常用的方法。

网友:
这个怎么感觉不对劲呀,占空比固定在50%,负载不变化的时候只能是通过调整输出频率来改变输出电流,类似于电机的变频调速,和变频器的V/F一样,频率与电压都会变化不明白和电流之间又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