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的arm芯片keil里面没有怎么解决?

楼主(2013-06-27):
现在做东西用的cpu是国产的arm芯片,体系结构是arm720t,在keil里没有这个芯片,用ADS的话可以直接选择体系结构就好了,请问keil下如何做呢?ADS不支持中文路径 很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厂商

+1.厂商应该会提供相关支持的。

网友:
ARM MDK是指定SOC的,没法加。如果要使用自定义SOC需要用RVDS
当然这种SOC领域,GCC应用更广泛。

网友:
这是添加STC数据库的一个例子,你可以参考一下。相关的数据库你向厂商那边要。个人推荐使用里面的第二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