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控制直流电机的通断,请问这两电阻和mos管选什么?

楼主(2013-06-28):
如图,希望通过图片上的接法控制一个5v 500ma的直流电机的开关通断。
第一次使用mos管,不知道用什么型号?还有R2、R3的电阻大小?

网友:
r2=300-3K
R3=100-1K
4007与电机并联,哪能用这、?

网友(2013-11-11):
爲什麽不能用的呀

网友:
场管随便找一个IRF***的就可以用,4007通常应该并在电机上。

网友:
找一个电流相当的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