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FI牛人帮忙看看,这个播放器是否值得购买

楼主(2013-06-28):
首先声明,并非广告! 如有不妥,请莫大删贴,切勿封ID
由于一直在关注HIFI播放器,TB浏览器推送这个广告,点进去看了一下评价,似乎挺好的
不知道坛子里有没有买过的
这货30天狂售895件,非常恐怖的销量啊

网友:
300不到,七天包退,试一试

网友:
lz买一个试试看 造福一下坛友

网友:
这个价格不会好到哪里去

楼主:
我同意一分钱一分货
但是不排除有人说:"1W以内的雕刻机能好到哪里去?"
莫大就证明了1W以内的阿莫雕刻机是2W以内最好的

网友A:
这个能推高阻吗?如果不能,也就那么回事。低阻耳机就没有好货。
他说秒杀的那几个本来也都不是什么音质好的货色。

网友:
要不搂住你做小白鼠,买来试试,顺便上点拆机图最好

网友:
不看好,是炬力芯片的MP3,没看到完整的拆机图,也没评测报告,看照片还是二手,你去做小白鼠吧。

网友B:
没听说过 如果真的卖的那么火 相信在IMP3这样的论坛里肯定是炒得热翻天
不玩HIFI 的普通人 估计很少有脑袋被挤了的买这么‘难看’的播放器了吧
266这个价格可以买个普通的平板电脑了吧
既然专注无损音乐的买家 十有八九应该常去论坛的
所以这个销售数字绝对是MADE IN CHINA
你懂的~~

网友:
最近在关注爱欧迪的I9 和I10
似乎I9的音效更好一些 I10的外观更漂亮一些
I9杯具的是停产了·~~~~
可乐的是 淘宝上还有不少存货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听说过 如果真的卖的那么火 相信在IMP3这样的论坛里肯定是炒得热翻天
不玩HIFI 的普通人 估计很少有脑袋 ...

看起来是6月18号才上货的,10天左右销售900件,不可思议

网友:
这么大的量,可能是某论坛的团购或活动,当然不排除数据做假

网友:
和Hifi有什么关系

网友C:
我当了回小白鼠。
收到货后,耳机是山寨的,做工比不上淘宝上70多块的
MP3也比较山寨,当然是DIY品,不评论。

支持格式方面,和淘宝上70多块的MP3没有啥差别,APE无法播放,带DTS的WAV也无法播放。

音质方面,用同一个耳机比较了一下MP3和笔记本声卡,基本不相上下。当然,我的笔记本声卡设置的是24BIT输出。

结论:很普通的MP3,谈不上HIFI

已经要求退货了。。

网友:
认真就输了

网友:
攒钱等着买莫大的三文鱼吧,只有阿莫的才会让你值得期待,并且到手不会失望。我现在登陆论坛,第一件事是看三文鱼出来了没有,第二件事是去水潭转转。

网友:
话说楼主不知道淘宝有刷数据一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当了回小白鼠。
收到货后,耳机是山寨的,做工比不上淘宝上70多块的
MP3也比较山寨,当然是DIY品,不评论 ...

感谢 感谢

楼主:
我也当了小白鼠了
拿到机子了,试听了一下
有个很明显的底噪问题,还请大家赐教
听MP3的时候,能听到明显的数码噪声,尤其在音乐声音渐大或者逐渐变小的时候最为明显
而我的手机都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同样的文件

不知道是因为手机上做了降噪,还是这个播放器就不行
听APE的时候,不存在这个问题
对了,APE可以播放

这个问题,用我的耳机听会更加明显,送的那个三星耳机,明显是假货,做工粗糙,声音细节丢失严重

网友C:
楼上是如何播放APE文件的呢?我放APE文件进去,播放的时候直接跳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是如何播放APE文件的呢?我放APE文件进去,播放的时候直接跳过。。

无任何设置,放进去就直接可以播放,只是不能快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推高阻吗?如果不能,也就那么回事。低阻耳机就没有好货。
他说秒杀的那几个本来也都不是什么音质好 ...

又瞎说不是,动圈耳机分高中低阻,每一种都有高中低端产品,要说低阻耳机没有好货,就偏激了!!
铁三角ATH-W3000ANV耳机   国内售价8500上下,日本代购估计也得5000以上,阻抗40Ω;
拜亚T5P耳机    国内售价7000多,阻抗32Ω;
KG K840KL耳机  售价4500左右,阻抗32Ω;
铁三角ATH-A2000X耳机 售价4200左右,代购2500吧,阻抗42Ω
森海塞尔Amperior耳机  售价3000,阻抗18Ω;
歌德GS1000i   售价9000多,阻抗32Ω;
铁三角ATH-CKW1000ANV 耳塞  售价4900,阻抗17Ω;
森海塞尔IE8耳塞  售价3600,阻抗16Ω;

低阻抗中高端耳机耳塞很多的,阻抗不能说明什么,现在的动铁耳塞基本上也是低阻抗吧;

实际上,高阻抗的耳机更加容易推好,因为阻抗高,需要的驱动电流就小很多,只是需要的驱动电压比较高,所以只要放大器的电源电压搞上去了,用运放直接放大输出,驱动就能够得到不错的效果,但是也因为需要电压较高,这在随身设备上难以实现(电池供电),所以随身设备没有几个能把中高阻抗耳机推好的;
低阻耳机呢,推响是很容易,但是推好很难的,因为需要的驱动电流较大,而电流大了,放大器的各种参数就会变差,比如失真啊,噪声啊什么的,而且耳机阻抗低了,放大器的阻尼系数也就变差了,对负载的控制能力变坏,但是没办法,随身设备受制于电池电压,也就能勉强应付下低阻抗耳机;

网友:
这货我之前也关注过,但是仔细看了一下他的介绍里面的那些图片,我就呵呵了。
数码多好像没有对这货做过评测,反正我在数码多里面是没有找到相关的评测文章的,但是这货的一些指标的图片都有数码多的logo,所以认定这只是一款山寨产品。

网友:
zhang du 解释的很专业啊,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瞎说不是,动圈耳机分高中低阻,每一种都有高中低端产品,要说低阻耳机没有好货,就偏激了!!
铁三角A ...

大牛,推荐个低阻耳放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牛,推荐个低阻耳放呗

这个就没办法给你推荐了,对于一款具体的耳机,搭配的耳放出了能够有足够的输出电压电流能力外,音色也比较重要,而且每个人的听音喜好也不同,并且,我也从来没有听过商品耳放
不过,一般情况下,像莱曼、SOLO、A1之类的耳放口碑都不错,不过这仨商业炒作的太厉害,价格都不低,有钱的话可以试试
然后,要是不是特别考究,其实上面三个的电路架构,随便找一个自己高些原件DIY个,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然后,如果有强迫症的童鞋,可以试试PPA耳放,输出使用了四个BUF并联(高阻耳机没必要,低阻可能有点意思吧);
再然后,要是强迫症很严重的,可以试试这种电路,每通道输出用多个运放并联,什么运放以及并联个数看自己手里的存货,我再网上有看到用44个并联的,额......................
超级技术帝,可以搞搞β22耳放,这个真心不容易搞好,电路系统庞大复杂,使用到的原件很多,像三极管、横流管之类的都需要配对,而且最好搭配S22稳压电路,但是做好了,绝对是个惊喜,就技术层面来说,个人认为这个已经算是最牛逼的耳放架构了
然后前几年还有个很火的gilmore耳放,刚才找到原作者的网页:http://headwize.com/?page_id=79,可以试试;
然后,也有个1969电路,喜欢的人很多,不过这个电路的失真什么的应该不小,但是据说音色很好,玩的就是失真啊;
恩,必须要说一下歌德的耳放RA1,这货只是真心奇葩,电路出奇简单,声音嘛,反正推他家的耳机听摇滚什么的都说不错,网上有大牛做全面实验,得出结论,这个耳放的声音,完全有前面的输入耦合电容决定,电容调音;
另外像LC-KING 耳放,ZEN耳放,也都很好做,且玩的人不少;
不得不说一下47耳放,很简单,效果也不错,新手值得试试,且可以换不同的运放玩;
好吧,我玩过的,就47耳放,SOLO,莱曼,A1的电路架构都玩过,没啥特别的感觉(本人穷电工,没有好的音源和耳机),再来就是搞了一大堆的芯片,像BUF634,LM49710,OPA2604,OPA2132,OPA2134,OPA1612,OPA2107,OPA627,OPA1642,OPA2227等等,大部分都听过,也是没啥感觉,木耳伤不起啊,最近有高了两片AD8397,这个芯片得说到一下,从参数上看,非常非常适合做电池供电的随身设备耳放,目前也挺火的。

以上希望对想玩耳放的新手有所帮助哈,老鸟就直接无视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没办法给你推荐了,对于一款具体的耳机,搭配的耳放出了能够有足够的输出电压电流能力外,音色也比 ...

电流反馈架构的放大器如何?类似TPA6120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当了回小白鼠。
收到货后,耳机是山寨的,做工比不上淘宝上70多块的
MP3也比较山寨,当然是DIY品,不评论 ...

他的那个273的耳机你买了??我看评价  差点冲动买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流反馈架构的放大器如何?类似TPA6120这样的?

可以啊,现在这方面的技术很成熟了,现成的芯片有很多选择,速度快,输出电流大,不过高速芯片,阻容材料的选值和layout以及补偿很重要,特别容易自激;
然后如果是要自己用分立元件做,也有不少现成的名机方案可以参考,估计制作难度较高,不是很了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啊,现在这方面的技术很成熟了,现成的芯片有很多选择,速度快,输出电流大,不过高速芯片,阻容材料 ...

TPA6120我玩过,没有想象那么难搞,电流反馈通路不能有电容的,不存在补偿问题,布线不要太烂就行。只要不自激万事大吉。运放玩腻了,有时候突发异想,想搞个变压器输出的MOS单端耳放……
大侠对低相位噪声的时钟源电路有心得吗?最近在寻找比市面普通有源晶振更好一点的时钟源,给DAC用的。gzhuli大侠说OCXO+DDS不错,但是DIY没有设备调试弄不好。定制TCXO很有性价比,同样没有设备测试怕被JS忽悠。想用分立元件搭,不知道是否行得通,比如这个外国人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TPA6120我玩过,没有想象那么难搞,电流反馈通路不能有电容的,不存在补偿问题,布线不要太烂就行。只要 ...

我勒个去,兄台玩得好高端啊,这个我是真心没研究过,太专业,太深入了,有时候也想过这些问题,但是转念又一想,何必呢,自己耳朵有听不出来,所以也都是高些凑二八或的东东,你这个真心高端!!
G大神说的OCXO加DDS应该不错,不过就如你所说,没有对应的设备,个人真心不好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