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1302时钟芯片,能读写,突然 时钟不走了!

楼主(2013-06-28):
如题:
         这时钟一直都正常,今天早上发现时钟停在昨天下午19点多!重新设置到今天的时间,多次重启,开机,时间不会丢失,读写正常。

以为是昨天调试的时候不小心删错了什么东西,(昨天键盘罢工,按键紊乱。),故把以前备份的程序烧录进去,结果还是走不起来!

请问各位大能这玩意儿是软件问题?硬件问题?

原理图如下:

网友A:
是不是控制寄存器里面那个震荡停止位没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控制寄存器里面那个震荡停止位没设置啊

都运行了几个月了,不可能是设置不对!

网友:
DS1302发烫乎?

网友:
曾经碰到过DS1302无故冒烟的飘过。。。找不出问题。。。国产芯片。。

网友:
DS1302,十年前做过一个产品,记得好像有个START控制时钟运行的,
翻了一下,程序中有这么个注解CH=0;CLK START
是不是程序误修改或者芯片有问题

网友B:
是不是那个晶振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那个晶振坏了

我也是怀疑晶体出问题了,也可能虚焊,CLK脚接触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怀疑晶体出问题了,也可能虚焊,CLK脚接触不好了

你去找个可以用的程序弄上去看看 我感觉可能是硬件问题   当然 你的软件要先通得过

网友:
不是我提的问题,我是帮解决问题的,楼主说了,可以进行读写操作,只是时钟不走时而已。楼主的软件应该没啥问题。一般写初始化下,解除操作禁止项,然后初始化时间等参数。

网友:
看看32.768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