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自编程编程后如何校验

楼主(2013-06-28):
最近看了AVR的BootLoader,感觉挺不错的。然后自己做了个用U盘给单片机升级。也成功了。因为数据量大。如何确保在自编程中没有数据错误了?

楼主:
想到了一个方法。先把程序下载进去在读取出来校验。但是bootloader它能从flash中读取数据吗?

网友A:
改啊。改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啊。改代码。

没思路了,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思路了,不知道怎么改。

改bootloader啊。让它烧完之后读一遍校验。或者你通过bootloader读出来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bootloader啊。让它烧完之后读一遍校验。或者你通过bootloader读出来也行。

就是不知道怎么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bootloader啊。让它烧完之后读一遍校验。或者你通过bootloader读出来也行。

pgm_byte_read 和 pgm_byte_read_far
用这函数吗?但是他们可以在bootloader中读取吗

网友B:
在Bootload中,编程之后与源数据对比,有错就重新烧,多次出错放弃,然后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Bootload中,编程之后与源数据对比,有错就重新烧,多次出错放弃,然后提示。 ...

在编程之后要读取数据在与原数据对比。我卡在读取数据这了。帮我解决我送50莫元

楼主:
#include <avr/pgmspace.h>   该模块的函数提供的接口,使用户程序可以访问存储于器件的程序存储器空间(Flash
存储器)中的数据。要使用这些函数,目标器件必须支持LPM 或ELPM 指令。
该模块中的pgm_byte_read 和 pgm_byte_read_far可以读取flash中的代码
看Atmega128数据手册知道bootloader支持LPM指令

所以可以在bootloader中读取flash中的代码来验证下载进去的数据是否正确

楼主:
擦 白白浪费了60莫元

楼主:
pgm_byte_read   除了0x0000处的数据可以读取0x0c正确。其它的读取全是0xff。看了下数据手册说是没有更新完页。但是我检测RWWSB为0又说明不是正在更新程序。

网友B:
LPM指令就可查看FLASH内容。

网友C:
会不会边写边校验比较好点,如果不对还可以进行重写。。是不是程序会更稳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LPM指令就可查看FLASH内容。

bootloader是支持LPM指令。但是我用pgm_byte_read读取数据。除了0x0000处正常为0x0c。其它地址的数据全为0xff。检查RWWSB,发现它也是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边写边校验比较好点,如果不对还可以进行重写。。是不是程序会更稳定呀!!!

是的。边写边校验是好点。我先把校验搞出来在去做那个边写边校验

网友D:
其实没必要那样verify,读出来做crc或者md5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没必要那样verify,读出来做crc或者md5就可以了。

是从U盘里面读取数据的。U盘里面只有程序没有附带什么校验的(U盘程序里加上校验比较麻烦,而且CRC校验有一定概率性的错误)

楼主:
哪位能给个思路啊。只要能实现我就送50莫元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从U盘里面读取数据的。U盘里面只有程序没有附带什么校验的(U盘程序里加上校验比较麻烦,而且CRC校验有 ...

crc重复的几率很小的,特别是数据量大的时候,我们在项目中已经用的很多的,从来没有发现出问题。
至于你说在u盘中如何产生,那u盘的数据应该是从pc写进去的,你随便写个程序就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crc重复的几率很小的,特别是数据量大的时候,我们在项目中已经用的很多的,从来没有发现出问题。
至于你说 ...

是啊。CRC的出错概率是很小。但是我的上司要我用这种方法(读取u盘中的数据来跟单片机中的程序对比,比较有没有错误)

在线等

楼主:
顶个。求大神给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