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启动uclinux问题

楼主(2013-06-28):
各位好:

    小弟手上有一块ST官方的STM3210E的开发板,板上是一颗STM32F103ZGT6。按照ST的使用手册中的步骤,成功启动了uclinux。

    由于ST官方的kernel_boot_loader.hex没有开源,就想自己写一个。于是按照众所周知的顺序:关看门狗、初始化时钟、初始化FSMC、SRAM、NorFlash和串口。

    并在0x68000100处进行传递给内核参数的赋值,最后跳转到0x64000000执运行内核(XipImage),Mach_type是2189。

    但是在跳转后,串口并没有打印出uclinux的启动信息,可见没有成功运行内核。通过串口打印出了设置的参数值,均已正确设置成功。又试了几个别的跳转地址(例如0x64000000+64)也都无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大家指教,多谢

    PS:附件是我的源代码(Keil4)

网友A:
你试试跳到0x64000004,cortex-m3和其他处理器不太一样,程序入口地址在程序起始地址+0x4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跳到0x64000004,cortex-m3和其他处理器不太一样,程序入口地址在程序起始地址+0x4的位置 ...

感谢回答

但是我向0x640000004或者0x64000000+64+4都不行

楼主:
卡在这里了,自己顶顶,请大家帮忙,多谢

网友(2014-03-19):
楼主 你是如何搭建 stm32开发环境的 能否把 lnux下搭建stm32的资源 发一份 给我 最近看了你的贴  我就一直在做尝试 但是一直没有成功 我的linux 版本 12.04 LTS 内核 3.11.5  非常感谢 46707974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