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BS(AV线)可以直接插YPbPr中的Y得到灰度图像吗?

楼主(2013-06-28):
现象:用Ypbpr传输高清模拟视频,想切换一路CVBS标清的红外视频进来(直接插在Y灰度分量上),在YUV(YCbCr)中可以正常显示,在YPbPr中出现类似很大的干扰的视频图像,而换彩色的标清视频源就正常显示灰度黑白图像

请教,CVBS原来上可否直接接Y分量得到灰度图像呢?

网友:
如果你YPBPR信号的分辨率比较高的话就不行,低分辨率的可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