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过去了 傻孩子的书怎样了........

楼主(2013-06-28):
一年过去了 傻孩子的书怎样了........ 啥时候才能拜读啊

网友:
傻孩子,不要再等了啊,看看别的吧。

网友A:
看ARM板块的微知识系列先解解馋吧。大部队在后面。

网友:
以前看松岗电脑图书,看到吐!
只能买到大而全,买不到微而精。

网友:
期待啊,快快写

网友:
好书不怕晚

网友:
傻孩子 加油 快写哈

网友A:
最近陆陆续续会有一些中间成果放出,比如这里

网友(2013-08-11):
引用 网友A:
最近陆陆续续会有一些中间成果放出,比如这里

要不分上下册出吧。。。。等不及了啊。。。。。

编辑原因:卖个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ARM板块的微知识系列先解解馋吧。大部队在后面。

知道傻孩子老师忙,但还是心存侥幸想向老师请教些方向的问题。备战今年的国赛,每天8:15到实验室,然后就是调试模块(做控制),晚上9:30回去,不算早出晚归也算认真吧。您觉得软件方面应该强化些什么?不用太细,也不用说很具有针对性,给个大致的指点就行,呵呵。我也是逐渐觉得,软件(结构啊,算法啊)真是挺关键的部分,也是挺有意思的部分,愿学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知道傻孩子老师忙,但还是心存侥幸想向老师请教些方向的问题。备战今年的国赛,每天8:15到实验室,然后就 ...

如果是备战国赛,现在就可以做软件模块的准备了。我不知道你准备的是什么题目,但一般针对自己的题目,起码几个
东西要做好:
1、ADC的采样,滤波(比如划窗),写好驱动,放到自己的工程里面,随时可以工作
2、串口通信,中断模式+FIFO,以及调试用的字符串输出函数,比如把uint8_t uint16_t直接以BCD打印出来的字符串调试
    做好一个数据帧的解析和编码模块,多芯片通信的时候用的到,基本上做到把物理层和链路曾都做完,就剩下指令集和
    指令的处理函数了,记得加入多机通信
3、该调试好的SPI模块都调试好,比如ADC,DAC,SPI FLASH等等,总用的到
4、做好一个键盘显示模块,LCD1602配合一个键盘扫描——用一个芯片独立做这一块,然后用串口和别的芯片通信
5、基本的PWM波形发生模块要调试好,做到指定频率,指定脉冲个数输出都可可以任意设置
6、把这些综合起来,一定要集成到一个工程架构下面,而不是独立的工程,因为最后整合往往会要了你的命,而且这部分
    是可以提前做的。
7、其它可以预见的软件工作
    比如,如果你是控制类,各类传感器,电机驱动,H桥电路乱七八糟……反正能想到的都做到万无一失
-------------------------
做好以上的内容,才算把能节省的都节省了……可以专注于题目了。

网友C:
傻大侠的书预计什么时候出啊,一直很膜拜傻大侠,但看不懂您的代码啊!9楼链接的那个OOPC.H看不懂,高焕堂的那个LOOPC.H倒是很好懂的!希望有一天能看懂傻大侠的那个全状态机框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备战国赛,现在就可以做软件模块的准备了。我不知道你准备的是什么题目,但一般针对自己的题目,起 ...

感谢!继续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傻大侠的书预计什么时候出啊,一直很膜拜傻大侠,但看不懂您的代码啊!9楼链接的那个OOPC.H看不懂,高焕堂 ...

你要看这个帖子点击这里

网友:
耐心等待书籍出版。

网友(2013-12-19):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备战国赛,现在就可以做软件模块的准备了。我不知道你准备的是什么题目,但一般针对自己的题目,起 ...

傻孩子很厉害啊

网友(2014-02-13):
还有这板块,搬个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