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移检测电路分析

楼主(2013-06-28):
看看这种电路,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补充一下,这个图上标识的电感其实是一个绕的线圈,在线圈里面有安装金属片,如果金属片产生轻微动作,线圈内会产生感应电流。。然后就是后面的电路了,所以请大家分析下这个电路的原理,和具体元件作用。。

网友A:
电感调频

网友:
位移检测? 怎么检测?

网友:
检测两个线圈之间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调频

补充一下,这个图上标识的电感其实是一个绕的线圈,在线圈里面有安装金属片,如果金属片产生轻微动作,线圈内会产生感应电流。。然后就是后面的电路了,所以请大家分析下这个电路的原理,和具体元件作用。。

网友:
U8是同相放大器,U9是电压比较器。线圈里边的微弱电流变化与C3形成一个LC振荡回路,通过U8放大后经过U9比较,输出是一定频率的方波。这个频率应该由C3和线圈决定,R4是衰减电阻,防止振荡时间过长影响下一个信号的采集。

网友B:
是用电感线圈来测量位移吧?怎么看你这个不像三点式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电感线圈来测量位移吧?怎么看你这个不像三点式振荡?

哦,不是电感式的,其实是有金属片,在线圈内作切割磁力线,然后在线圈内产生感应电流,在R4电阻的两端产生一个压降,这个压降是通过这电路来转换成高低电平的。我知道这种结果,但不知道怎么去分析这图的原理。。

网友:
其实就是电感调频,通过一跟金属杆在电感线圈中的运动,改变电感值,就改变了输出频率值,通过对频率标定就可以得到位移值

网友:
是涡流感应吗

网友C:
1.U8同向放大电路.增益= 1 + Z(R2)/(Z(R3) + Z(C3));
2.C25,高通;
3.U9比较器;

网友D:
好像是个LC振荡电路 U9输出是一个LC的振荡频率 当金属在电感里的位置发生改变 L的电感量就变化 L变化C不变 LC的振荡频率发生变化  位置的变化直接改变输出频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个LC振荡电路 U9输出是一个LC的振荡频率 当金属在电感里的位置发生改变 L的电感量就变化 L变 ...

你的分析结果是正确的,但这种电路具体要怎么分析和计算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1.U8同向放大电路.增益= 1 + Z(R2)/(Z(R3) + Z(C3));
2.C25,高通;
3.U9比较器;

你这种运算原理是什么呀,可不可以再具体的解答下,U9确实是比较器,U8的前级能不能详细的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D:
我只是点你一下 希望你是一点通 呵呵原理帮你分析了  具体计算你自己找资料吧 不能老是做伸手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是点你一下 希望你是一点通 呵呵原理帮你分析了  具体计算你自己找资料吧 不能老是做伸手党吧   ...

好吧,我是先自己分析了,也找了些资料,但还是没什么效果,才发的帖子,既然大侠都这样说了,那我也只能再自己琢磨了。谢谢指导。

网友:
因为C3的存在U8的增益随着频率变化而变化,当频率为0时,C3阻抗为无穷大,增益趋近1,当频率无穷大时,C3阻抗接近为0,此时增益为趋近(1+R2/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