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8051F340下载使用U-EC6

楼主(2013-06-28):
以前还能正常下载和仿真,现在不能下载了,下载会出现下图错误,固件修复工具修复时 提示固件修复成功,但是还是不能下载,出现同样的错误。
使用的keil4.

网友A:
我常遇到这种问题,可以用如下方法解决:1、装原厂IDE(Silicon Labs IDE) ;2、在安装目录下的Utilities\USB Reset子目录里有个 更新EC固件的工具,用它更新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驱动的问题,重新安装驱动后解决了该问题。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是KEIL软件的驱动问题,重新安装下驱动就可以,我以前也碰到过几次

楼主(2013-09-25):
引用 网友A:
我常遇到这种问题,可以用如下方法解决:1、装原厂IDE(Silicon Labs IDE) ;2、在安装目录下的Utilities\US ...

谢谢帮助,你的头像和我一个同学非常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是KEIL软件的驱动问题,重新安装下驱动就可以,我以前也碰到过几次 ...

是这样子的哦。

网友(2013-11-07):
我们店也有U-EC6,需要的朋友可以看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5762197936&

网友:
兄弟,别用340了。麻烦。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