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电220V过压保护电路,大虾看看有无问题

楼主(2013-06-28):
如题,大虾看看有无问题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常态下,继电器是吸合的,高于260V时,断开

楼主:
改进型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进型过压保护电路。。。。

可以用,不过太复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常态下,继电器是吸合的,高于260V时,断开

不知道改成常开是不是好一点。
如果你的电路损坏的话继电器是开的。
就是会多一点电。

楼主:
前一个方案有问题,当继电器断开时,回路电流没地方泄放,大部分往稳压管走,会导致稳压管很烫,而且电路图比较复杂。
这个图应该是可以了。

网友:
电路太复杂无实用价值
实际上用一漏电保护开关加一放电器即可实现以上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一个方案有问题,当继电器断开时,回路电流没地方泄放,大部分往稳压管走,会导致稳压管很烫,而且电路图 ...

太复杂,太浪费成本。
你这样还不如直接来一个小工频变压器+不超压则吸合继电器好了。

网友(2014-04-10):
引用 楼主:
前一个方案有问题,当继电器断开时,回路电流没地方泄放,大部分往稳压管走,会导致稳压管很烫,而且电路图 ...

这个位置加个大电阻,应该会有滞回的作用,防止临界不稳定。

还有你前面那个阻容降压的图错了,电容没有放电回路。按理稳压管上应该没有电压了,不知道为何会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