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的仿真

楼主(2013-06-28):
请问各位,我的运放外加三极管放大后,为什么会是这种结果?如下所示,

网友A:
图呢? 另外注意标题,要封号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 另外注意标题,要封号的哦

不知为何插入不了图呢,求帮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为何插入不了图呢,求帮忙!

高级模式->添加图片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模式->添加图片   试试?

我的工具栏上的功能全部都不可以用,包括表情、图片、附件等。怎么办?

楼主:
图片在附件里,请看看!

网友:
三极管的偏置太低了吧?

网友A:
仿真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波形。。。

按理说应该只放大了10倍,可为何会失真成这样呢?求解!

网友:
你这个电路根本不是放大电路,经过三极管后就成了正反馈了。此外,即便没有这个问题,三极管之能把正版周放大,副半周会削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理说应该只放大了10倍,可为何会失真成这样呢?求解!

信号经过三级管后反相,再到运放负,为正反馈,而且三级管的静态工作点太低了吧

网友:
>> 按理说应该只放大了10倍,可为何会失真成这样呢?求解!

电路接错了。

网友:
而且三级管冂
工作在饱含区

楼主:
多谢各位!我会继续调试。
非常感谢大家!也感谢阿莫论坛这个平台!我很想能自学好电子技术的设计,现在正学最基本的放大电路。只是电子技术包括范围很宽,且书里的原理一时又理解不到,还请大家能帮忙提个学习路线:1、电子技术的众多知识中,应先掌握什么,后掌握什么?2、需要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掌握每个阶段的知识,例如只靠仿真能否基本掌握?

网友B:
我好象听谁说的仿真可以帮助提高学习,而基础知识却不能依赖于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好象听谁说的仿真可以帮助提高学习,而基础知识却不能依赖于仿真...

那我应该怎样做,才能真正掌握到电子这门技术呢?我很想学好,却不知道方法,很希望各位学过电子的高手们给点意见.谢谢了!

网友:
>> 那我应该怎样做

多看别人的电路设计,小心看书求证,了解及吸收别人电路设计上的长处及不足,十年八载,别无它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应该怎样做,才能真正掌握到电子这门技术呢?我很想学好,却不知道方法,很希望各位学过电子的高手们给点 ...

    该怎样做我不知道如何说,很显然,您想走捷径,靠仿真来跃过基础...(抱歉!乱说的)

楼主:
我终于调出来了,在各位的提醒下.谢谢大家!

楼主:
以前的失误主要总结为:1、对反馈认识不深,特别是运放的使用。如果三极管集电极输出电压直接反馈回运放反相端,的确是正反馈,所以导致整个电路结构上已失败;
2.运放的输出接到三极管的输入的位置应尽量调到0电位,才能使正负半周都得到正常放大;
3.三极管的放大倍数要够大,才能减少基极电流从基极偏置电路取走大量电流.我改过后的电路所用的三极管是FZT692B,B值约为200-300.
4.三极管的集电极电位也要尽量调在0电位,使输出的正负半周峰值足够大.
再次感谢各位!以后还会有更多需要大家指点的地方,望不吝指教,多多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