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DIY详细教程--硬件篇 [iYue出品]

楼主(2013-06-28):
潜水已久,最近做了一款遥控器,跟大家分享下过程。

一:遥控器介绍:
先来段视频,看看遥控器怎么工作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c2MjcxNzY4.html

二、硬件介绍:

拨盘电位器:

可用于如速度控制、位置控制。十分灵活。拨盘电位器选用阻值为10K。

拨码开关:

可用于设定状态,如调试模式、正常模式、极限模式等。拨上为导通。

按键:

可用于参数设定、紧急按钮等作用。可通过软件识别触发、或者常按。

3D摇杆:

作用:可获得操控的力度及方向,实质是两个垂直摆放的电位器来获得的。通过电位器的线性变化,可以获得对应的摇杆坐标值。可用于方向遥控、速度遥控、姿态遥控等。

nRF24L01:
2.4G通信,可用于发送我们遥控器的数据。操作简单易上手。采用SPI通信方式。

预留MPU6050以及AK8975.
MPU6050集成陀螺仪和加速度计,AK8975是磁力计。通过这三样可以进行融合,获取Yaw、Pitch以及Roll。
采用IIC通信方式。

UART接口:
数据不仅可以通过2.4G无线通信,也可以通过串口进行数据通信。

三、原理讲解:
AD部分:
外设基本情况就上面介绍的那样。遥控器上有2个摇杆、2个拨盘电位器,也就是说控制器至少要有6路AD对其进行采样。控制器M054,是ARM 32-bit Cortex-M0内核。

AD采样计算:
AD基准电压是Vref(这个电压一般就是VDD),那么AD口的电压和AD值的关系就是:
V = Vref * (AD / MAX);
AD是12位,所以MAX = 2^12 – 1 也就是4095,系统的参考电压是3.3V
Vx处电压值:    单位:V
这样可以算出通过测量得出的电压值与系统AD采集完计算的值是否正确。
以上AD部分适用于拨盘电位器、3D摇杆以及锂电池电压测量。

按键及拨码开关:

按键触发时,电平被拉低。单片机进行周期性采集可以获得按键的状态。但是由于机械触点的弹性作用,一个按键开关在闭合时不会马上稳定地接通,在断开时也不会一下子断开。因而在闭合及断开的瞬间均伴随有一连串的抖动:

可用软件滤波的方法来去除这些干扰。常见的为软件延时、或者隔10ms以上的间隔进行采样。以此进行消抖。
拨码开关常处以常开或者常闭状态,故方便处理。程序上将拨码开关的状态认为是按键一直按住或者断开来处理。十分方便。

电源处理:
锂电池充满电为4.2V左右,释放完电量大概在3.7V。遥控器的电压为3.3V,也就是说没电时候的压差大概在0.4V或者更低。根据ASM1117-3.3 这款芯片压差范围在0.4V底下是无法工作提供3.3V电压(实际测量也是无法正常工作中极低压差)。因为稳压器的选择选用XC6206P332MR,这款芯片可以提供3.3V电压,也能正常工作在这么低的压差。

OLED12864显示屏:
OLED显示自发光,无需背光源,无论白天夜晚显示明亮锐利!全屏点亮显示 整机耗电约22.75mA;全黑不显示不休眠,耗电1.2mA;普通汉字整屏显示,耗电约5mA;休眠状态约几百uA。如何显示将在软件篇介绍。

2.4G通信模块:
采用nRF24L01,SPI通信接口。非常方便存数据,短距离通信是否方便。

单片机选择:
NuMicro M054是以ARM® Cortex™-M0为内核的32位微控制器,价格合适。可以用J-Link V8、ST-Link、Nu-Link进行仿真调试。调试接口是SWD。以上三种仿真器都测试过,可以完美下载仿真。程序底层代码与STM32库的使用方法类似,一些驱动已完成编写,利用C语言模块化编程,可以比较快的上手。
NuMicro M054资源如下:
Memories:
- SRAM: 4K
- App Flash: 16K
- ISP Flash: 4K
- Data Flash: 4K

Features:
- I/O: up to 40
- Timer: 4x32bit
- UART: 2
- SPI: 2
- I2C: 1
- Comp.: 2
- PWM: 8
- ADC: 8x12bit
- EBI: Supported
- ISP/ICP: Supported
- Package: LQFP48

相互学习,献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Link还能调试新唐的M0啊,以前还真没试过

我是先买了Nu-Link,后来好奇,就用ST-Link调试下,发现更好用! 刚刚测试了下J-Link,也可以下载仿真。 看来M0内核 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顶一个

网友C:
为什么不将nrf24l01集成在板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感谢楼主

还有软件篇呢。 还在思索怎么写。 我天生文采比较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将nrf24l01集成在板子上???

有考虑过将nRF24L01集成在板子上。 但是自己画的天线没有专门工具来调试,距离不会太远。 采用接口方式,可以很方便的使用。 如果距离不够,还可以做带PA的nRF24L01。这样距离就可以传得更远。

网友E:
这么好的资料,果断收藏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好的资料,果断收藏顶起。。

  这个只是硬件部分。 还有软件部分还在编写。

网友F:
楼主指甲有点长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指甲有点长了哈~

不拘小节,不拘小节。

网友G:
ST-LINK调试STM32,应该还是jlink的一样的协议吧!J泰克调试口和SWD应该都是和JLINK一样的协议吧!那也就是说NXP、ST、TI等的CORTEX M0 M3 M4 系列都是ARM的内核, ST LINK 应该都可以仿真调试下载的吧!

网友:
期待更详细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LINK调试STM32,应该还是jlink的一样的协议吧!J泰克调试口和SWD应该都是和JLINK一样的协议吧 ...

说是那样说。 我还没测试前,是抱着怀疑的态度。 不过验证过,都是可以用的。挺好的。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是那样说。 我还没测试前,是抱着怀疑的态度。 不过验证过,都是可以用的。挺好的。 ...

通用的话那是挺好的

网友:
楼主作品8错呀,哈哈~

网友H:
楼主做的 是产品还是 自己玩??

网友I:
等楼主软件部分,是在这个帖子继续更新还是开新帖?

楼主:
引用 网友I:
等楼主软件部分,是在这个帖子继续更新还是开新帖?

会从新开贴。分开比较不会乱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做的 是产品还是 自己玩??

也算是产品吧。 不过都开源,大家一起玩。 可以自己修改程序,很好上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用JLINK调试M0的时候只能将代码下载到APPROM,而不能下载到LDROM,楼主有没有试过? ...

我待会尝试看看。

网友J:
不错,控制四轴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错,控制四轴很不错

是呀, 还可以控制其他东西。 挺方便的。

网友K:
m054做的,标记下

网友L:
为什么不用STM32呢,这样通用性不是更强吗?现在坛子里用STM32做四轴,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不用STM32呢,这样通用性不是更强吗?现在坛子里用STM32做四轴,很多了。 ...

调试起来跟STM32一样。 M054比STM32便宜一半,所以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K:
m054做的,标记下

M054还不错,就是没有STM32库那么齐全。但是,对于一般应用来说,完全可以胜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开源吧

嗯,就是要开源啦。软件篇还在编写。 但是好像很少人顶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就是要开源啦。软件篇还在编写。 但是好像很少人顶贴。

这个一定顶,好贴!

网友:
真心不错,又有学习的了

网友:
喝喝。 有点意思。

网友:
暑假想做四轴 正在收集资料 这么好 顶起~

网友:
每当看到这种精品帖子,我都要顶一顶,不让他沉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就是要开源啦。软件篇还在编写。 但是好像很少人顶贴。

加油,密切关注进度!

网友:
遥控器自己diy,真好!

网友N:
顶一顶,求软件篇

网友O:
这个真不错,做四轴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自己做遥控器了?

网友P:
必须顶啊···希望楼主的软件能尽快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真不错,做四轴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自己做遥控器了?

可以的,可以用来控制运动的东西。比如四轴,比如小车等。 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必须顶啊···希望楼主的软件能尽快开源···

大家积极顶贴下。提提意见建议。给点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P:
必须顶啊···希望楼主的软件能尽快开源···

软件篇编写中,大家积极顶贴,可别沉了。。。不然就白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顶一顶,求软件篇

编写中。。。 请耐心等待。谢谢支持

网友Q:
支持,,,,,做得挺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支持,,,,,做得挺不错啊!

网友R:
这个一定顶,好贴!楼主的板子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个一定顶,好贴!楼主的板子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自己做的

网友:
今天才看到,有意也搞个玩玩,这个不顶不行哦。

网友:
顶了给资料不?

网友:
也在做个遥控器,希望参考LZ的资料

网友:
不错不错啊,有点程序就好了

网友:
顶楼主啊,这么好的资源 愿意共享,楼主伟大,赶紧把软件也开源吧

网友:
这个遥控思路不错啊,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必须顶起呀

网友S:
在5imax也看到楼主了!

网友T:
nRF24L01通信是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T:
nRF24L01通信是多少米?

没实际测试过。 远近跟天线有关, 无线功率不大, 不能太远,大致10m,开阔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S:
在5imax也看到楼主了!

是呀,我都发发。交流的人多点。

网友P:
引用 楼主:
大家积极顶贴下。提提意见建议。给点动力~~~

要说建议的话··软件最好注释多点··这样读程序才比较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P:
要说建议的话··软件最好注释多点··这样读程序才比较轻松··

可以理解,读别人的程序,一般都是比较痛苦的。

网友:
想知道屏上面的界面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先帮楼主顶了再说~开源精神值得鼓励!

网友:
顶一顶,期待软件篇

网友:
必须顶,等楼主软硬件都出来也做做看。

网友:
东西做的不错  赞一个!!

网友:
小小无拘,多多益善,好东东.

网友:
帮顶,这个暑假准备做个四轴,学习中。。。

网友:
顶一个,期待软件篇

网友U:
请教楼主,这种3D摇杆和航模遥控器上用的相比,会不会不够好,我买了openjumper的摇杆,感觉不太好啊。

网友:
希望尽早能看到其他的篇幅(软件篇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U:
请教楼主,这种3D摇杆和航模遥控器上用的相比,会不会不够好,我买了openjumper的摇杆,感觉不太好啊。 ...

没对比过,不大清楚

网友:
nrf24l01这个无线模块当时做智能车的时候就想用上,但调了几天一直调不通,看到LZ,决定再买一对来调调看!楼主V5~

网友(2013-08-01):
这个真心的好啊。最好可以玩PSP就好了

网友:
怎么软件篇那么久啊,呵呵

网友:
非常专业,学习

网友:
涨姿势了,make备用

网友(2013-11-22):
引用 楼主:
嗯,就是要开源啦。软件篇还在编写。 但是好像很少人顶贴。

顶起来,等你的软件篇呀!等了5个月了

网友:
坐等软件篇。。。

网友(2013-12-22):
大哥,我看了五个月了,软件篇啊!

网友:
好详细啊,有机会做一个!

网友:
牛人,先顶一个。

网友:
3D摇杆是从哪里买到的?

网友:
真是好资料,收藏起来。等我学会了STM32,就来做一个试试

网友(2014-05-07):
看来是没有软件篇了。。。。

网友:
音乐听得很舒服

网友(2014-07-29):
楼主,你的软件篇呢

网友(2014-09-01):
hao  dong  xi   a,  xian  mark  yi   xia!!!

网友:
4个红的按钮设计的不太理想,如果是用于系统设置为何不用一个3D摇杆来控制呢?

网友(2014-10-01):
好厉害!! 给你定上了!

网友:
wa,还是无线的,nr240

网友:
求软件啊。。

网友:
才看现,项目不错!

网友(2015-02-08):
自己也在做遥控器,正好参考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做的相当了得,mark

网友:
这么强,从来没想到ST-Link可以调试M051啊。下次一定试试。

网友:
做的很棒,超喜欢。

网友:
做的不错啊,就差个美观的壳子了。板子再从新整体布置下就完美了。还有那个拨盘电位器,能换做其它的开关吗?那个太丑了~

网友:
学习了,期待更详细的资料

网友:
楼主软件篇啥时候出啊,那个oled屏的界面是直接画的还是用的ucGUI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