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1A的充电器或者5V/1A的移动电源能不能给2A充电的平板充电

楼主(2013-06-28):
如题,我觉得5V/1A的移动电源不能2A充电的平板充电;但是我的朋友觉得1A的移动电源可以给2A的平板充电。争论不休啊。。。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了,有啥好争论的,记得做好安全措施,免得危险

网友:
电脑USB口才500毫安,不是一样可以充电?

网友B:
可以, 不过你会发现, 发热很大...如果充电器不耐操, 就挂定了

另外回复楼上, USB口充平板, 那只是通过平板的USB座上充,  不是平板的DC座.  充电电流不同

网友C:
5V/1A的移动电源说明这个电源能提供的电流最大就1A啊,你的平板充电需要2A的电流。如果用1A的电源充电应该会发热很厉害,严重点会烧掉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1A的移动电源说明这个电源能提供的电流最大就1A啊,你的平板充电需要2A的电流。如果用1A的电源充电应该 ...

我觉得5V/1A的移动电源会有限流功能;然后充电电流由平板决定;如果拿去充的话,移动电源就起了限流保护功能,所以根本就充不了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不过你会发现, 发热很大...如果充电器不耐操, 就挂定了

另外回复楼上, USB口充平板, 那只是通过平板 ...

有这种事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了,有啥好争论的,记得做好安全措施,免得危险

没有这个条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5V/1A的移动电源会有限流功能;然后充电电流由平板决定;如果拿去充的话,移动电源就起了限流保护 ...

差的电源不会限流的,基本上会挂掉。另外可以通过数据线的电平设置平板的充电电流。所以能不能充电不是绝对的。

网友(2013-08-25):
我的平板只有microUSB接口,没有专门的充电接口。带的充电器2a,充电的时候很烫,但充的很快,插在电脑上充也行的,只是很慢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