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预览版原理图出炉,热乎乎的,请大家讨论/拍砖。

楼主(2013-06-29):
无论哪部分都可以讨论,都可以提问题。

主要部分元件:
MCU:STM8L152C6T6
库仑计:BQ27510DRZ(I2C通讯)
显示:悠景科技 UG-2864HSWEG01( 白色),0.96" OLED
固定5V-USB输出:LT1700+Si4403CDY/Si4866DY
5V-USB接口控制:TPS2543(多种设备模式切换)
多电压输出:FP5139+Si4442DY+74LCX06(选电阻)
充电控制,电池供电切换控制:Si4403CDY(用MCU控制)

今天试了用运放闭环控制多电压控制电路,总是会有震荡,无论是低速的358还是速度快点的TL062(正负电压供电)都无法彻底解决。
目前还是用电阻选,暂定这几个电压:4.5,5,6,7.5,9,12,15,最终如何确定还得看大家讨论的结果。
今天太晚了,不多写了。

------------------------------------------------------
231楼更新的原理图(改为SEPIC结构):
attach://122963

------------------------------------------------------
120楼更新的原理图:
SEPIC结构电路还未验证,所以未改。

------------------------------------------------------
46楼:
加了注释的原理图:

------------------------------------------------------
第一版原理图:

网友:
睡前用手机进来坐下沙发

网友:
睡前留名,明天周末早早起来欣赏和学习。
楼主辛苦了,睡个好觉吧。

网友:
楼主3.3v搞个出来行吗?个人觉得3.3v较常用。

网友:
太好了,先睡觉喽。

网友:
一大早就看到好消息.

网友:
这个要顶,先出去下,一会回来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打靶中,看到重大消息,打完回去马上学习

网友:
太菜看不懂,学习学习

网友:
清晨手机顶贴,待会看看去。

网友:
工作量很大,支持一下。

网友:
大清早的~~睡眼惺忪

网友:
同样建议希望能留个3.3V的出来~

网友:
留个脚印,下来看看

网友:
U8最好换成TLV2254,应该比较好。

网友:
大清早看到好消息。lz辛苦了

网友:
好消息,下载学习下,lz辛苦了

网友:
哈哈             好消息,下载学习下

网友:
我只想说。。。PCB还放得下不。。。

网友:
搬运工:
STM8L152C6T6就不传了吧

网友:
小白,看不懂啊
只能慢慢啃了

网友:
原理图非常漂亮!!

正在学习中…………

网友:
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A:
老陈能不能对原理图做一下说明呢?
1.Q1,Q2应该是锂电池保护mos,我猜想一个是charge,一个是discharge,但是后面为什么boost的供电直接从电池两端引出呢?
2.充电是需要恒流的,这个怎么恒流呢?
3.电池到LTC1700的boost经历的很多个mos,每增加一个mos效率就降低一点,到最后LTC1700的效率优势全部没有了
4.LM324的Voffset那么大,用来放大10毫欧上的电压,不知知道效果会怎样。

网友:
先顶个贴,再慢慢看

网友:
最后还是放弃了TPS43000哇

网友B:
画了个框图,大伙看对不对

网友:
顶贴,原理图下载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了个框图,大伙看对不对

不错,是这 个意思,
我正在写工作原理描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陈能不能对原理图做一下说明呢?
1.Q1,Q2应该是锂电池保护mos,我猜想一个是charge,一个是discharge, ...

趁老陈不在, 我试着回答, 卖弄一下
1.Q1,Q2应该是锂电池保护mos,我猜想一个是charge,一个是discharge,但是后面为什么boost的供电直接从电池两端引出呢?
答: Q1,Q2 是充电的MOS. 因为这个型号的mos内置了二极管.
2.充电是需要恒流的,这个怎么恒流呢?
答: 横流用单片机和库仑计配合控制.
3.电池到LTC1700的boost经历的很多个mos,每增加一个mos效率就降低一点,到最后LTC1700的效率优势全部没有了
答:其实就是两个喽,主要是为了实现边冲边放, 电源来自电源输入而不是电池.如果说为什么不省掉Q14, 原因同问题1.
4.LM324的Voffset那么大,用来放大10毫欧上的电压,不知知道效果会怎样。
答:用来测量输出电流, 基本上是保护用途, 不用高精度. 当然也可以换贵运放.

网友C:
1. 没把FP5139接成SEPIC而输出3.3v, 是因为效率考虑吗, 还是其他什么?
2. 调压那块如果不计成本用数字电位器代替电阻和模拟开关应该可以省下空间.

网友:
用了9个so-8的mos,对pcb布板有点压力.细节还未仔细学习,先学习先

网友:
从芯片手册看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错,是这 个意思,
我正在写工作原理描述。

建议把OLED接成SPI, 一来可以提高刷屏速度,比如显示整幅logo, 二来, 尽量不要和库仑计共用, 因为库仑计承担了检测电池电压,电流的重要任务,
共用的话, 比如在充电时, 要一直检测电流电压, 遇到显示更新, I2C还有分心去显示, 虽然逻辑上不冲突, 等一下也来得及, 但要为可靠性考虑.
三来, 为了库仑计数据的可靠性, I2C的速率不能太高. 但为了显示, 又想让I2C速率提高.而且OLED和库仑计的I2C数据格式都不一定一致.

多了2个管脚, 好像管脚不够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趁老陈不在, 我试着回答, 卖弄一下
1.Q1,Q2应该是锂电池保护mos,我猜想一个是charge,一个是discharge ...

Q1和Q2的通路是充电,那么只要一个mos足以。

LTC1700的电流通路。电池 -->Q9-->Q14-->LTC(两个MOS)--->10毫欧采样电阻--->电池。假设每个mos也是10毫欧的内阻,那么整个通路有40毫欧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把OLED接成SPI, 一来可以提高刷屏速度,比如显示整幅logo, 二来, 尽量不要和库仑计共用, 因为库仑计承 ...

库仑计,库仑计数器每秒更新一次,电池电压数据每秒更新8次,数据量相当小,不用一直去读。

是因为引脚数量不够了,OLED就用了IIC模式。

400KHz的时钟,理论数量为50Kbyte/S,开始、停止、应答’、地址、指令还有延时,算有效数量为20Kbyte/S,OLED一屏的数据量为1024字节,就算你刷屏的数据为20Hz,总线负载量约为50%,所以我觉得速度不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没把FP5139接成SEPIC而输出3.3v, 是因为效率考虑吗, 还是其他什么?
2. 调压那块如果不计成本用数字电位 ...

SEPIC的输出电流我测试了一下,做不了多大,输出5V时,1A负载就不能直接启动,如果更高电压可想而知,实用性不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Q1和Q2的通路是充电,那么只要一个mos足以。

LTC1700的电流通路。电池 -->Q9-->Q14-->LTC(两个MOS)--->1 ...

1. Q1和Q2的问题你没看清楚吧, 这个MOS里有二极管, 你说1个MOS可以充电固然没错, 但是不能反向放电吧?
2. LTC的两个MOS还有10毫欧的电阻就没有必要再拿出来说事了吧, 至于Q9, Q14, 真要删也只能删Q9, 因为有待机功耗的要求.  而且删了之后为了实现边冲边放, 还要个二极管的, 二极管的压降可就不是10毫欧的概念了.

最后, 如果非要算效率: 每多10mr, 按0.5A算, 耗散功率为5mw.  输出功率为5v*0.5A = 2.5W, 这个不影响效率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议把OLED接成SPI, 一来可以提高刷屏速度,比如显示整幅logo, 二来, 尽量不要和库仑计共用, 因为库仑计承 ...

库仑计内部自己做电流积分,I2C只是读积分结果,又不是读瞬时电流由MCU来积分,读快读慢都不会影响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SEPIC的输出电流我测试了一下,做不了多大,输出5V时,1A负载就不能直接启动,如果更高电压可想而知,实 ...

理解, 本来还想给你建议用反向输出拓扑的, 因为没有SEPIC的电容了, 功率应该可以做大, 但是反馈电阻那里成了负压, 我又想不通了, 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SEPIC的输出电流我测试了一下,做不了多大,输出5V时,1A负载就不能直接启动,如果更高电压可想而知,实 ...

低压大电流SEPIC那个耦合电容的ESR非常关键,用多个OSCON并联试试。

楼主:
Si4403CDY,Vgs=2.5V时,Ron为0.0155,4.5V时,Ron为0.0125,这里实际工作中约为2.5-4V,所以可以近0.015欧姆来算,两个串起来就是0.03欧姆。电池电流为10A时压降为0.3V,每个管子热功率约1.5W。
Si4866DY这个N管Ron小一点,Vgs=2.5V时为0.006,4.5V是为0.0053,工作中约为0.005。

要注意一下MOS管内部的那个二极管,当二极管负极为DC输入时,充电时没有问题,要考虑的时没有接DC输入时,电池的电是可以通过这个二极管出来的,如果用适配器器时也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是用电脑的USB来充,电脑关机后,电池给USB接口加电,1是不敢保证不对电脑有不良影响,2是电池的电又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压大电流SEPIC那个耦合电容的ESR非常关键,用多个OSCON并联试试。

我测试的时候是用的一个X2安规电容试的,手上只找到这个,是CBB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库仑计内部自己做电流积分,I2C只是读积分结果,又不是读瞬时电流由MCU来积分,读快读慢都不会影响精度。 ...

这个是的, 和精度没关系.
这个库仑计也要检测电流和电压的, 我不是指容量计算, 是说充电和放电时的保护.
我主要想表达的是可靠性问题,  比如我说的速率用100k还是400k的问题, 虽然400k也不会不稳定.
还有, 我之前用过一些国产的i2c芯片, 用硬件i2c调不通, 因为不是标准的i2c.   这个oled和库仑计我看看先.

网友C:
耦合电容用CBB?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趁老陈不在, 我试着回答, 卖弄一下
1.Q1,Q2应该是锂电池保护mos,我猜想一个是charge,一个是discharge ...

说的很对,最后那个324,图中加了R65/70/75电阻(我把它称作“偏移补偿电阻”),线性接近完美,实际已经测试过,接的是101倍放大,输入信号为0.1mV(1mA电流经过0.1欧电阻),输出为10.x mV左右(17B量的,最高只有这个精度了,可能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耦合电容用CBB?

手上没有其它能用的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测试的时候是用的一个X2安规电容试的,手上只找到这个,是CBB类的。

安规电容的容量不够吧?用两三只10uF MLCC并联试试?
那个电容要承受极大的RMS电流,不要用普通电解电容,很容易炸的,必须用低内阻固态电容或者MLCC,而且容量不能太小。

楼主:
加了注释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规电容的容量不够吧?用两三只10uF MLCC并联试试?
那个电容要承受极大的RMS电流,不要用普通电解电容 ...

手上没货啊。
2.2uF的,IC是TPS55340
FP5139我还没接成SEPIC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上没货啊。

用10uF的陶瓷电容也比CBB好吧?  瓷片电容有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0uF的陶瓷电容也比CBB好吧?  瓷片电容有没

有,但耐压不够啊,6.3V的。顶不住。

网友:
要不先试试3.3v的电流和效率, 可以的话, 买吧!  个人很期待3.3v到12v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但耐压不够啊,6.3V的。顶不住。

看来我们要同样的仿真器,同样的接口,哈哈

网友E:
D1,D2是否可以合并成1个单向TVS,可以省点空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 Q1和Q2的问题你没看清楚吧, 这个MOS里有二极管, 你说1个MOS可以充电固然没错, 但是不能反向放电吧?
2. ...

谢谢你的回答,基本清楚这么设计的原理了。

再问一个问题,Q1和Q2的位置可以互换吗?

网友C:
我仔细看了一遍原理图, 佩服老陈啊. 在我看来几乎完美.  可以呼唤  pcb负责人newidea了,  做做封装库, 大致布局了.
他好像用的是protel99se,  谁可以帮忙转换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注释的原理图:

来晚了,下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基本清楚这么设计的原理了。

再问一个问题,Q1和Q2的位置可以互换吗? ...

呵呵, 我认为完全可以, 而且最好互换位置.  等老陈权威回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但耐压不够啊,6.3V的。顶不住。

老陈, 被deadline2012一说, 我感觉你的Q2接错了啊, 有两个问题:
1. Q2充电时时长通的, 应该放到前面
2. Q2上拉电阻接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D1,D2是否可以合并成1个单向TVS,可以省点空间

这个完全可以。我画图的时候也有想到,只是觉得双向的可能比较好买,手上也有。

网友B:
目前发现原理图有几处错误:
1、OLED通讯电平问题
     OLED的电源电压是BT+,即3.7V,STM8L电压是2.5V,不能满足OLED的通讯要求(高:0.8Vdd,低:0.2Vdd)

2、库仑计的SRN和SRP是否接反了?

3、原理图第二页,S_DCIN和S_BT标号反了

网友C:
VBAT 只是升压, vdd才是电平的,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VBAT 只是升压, vdd才是电平的, 应该没有问题

OK,看漏了,确实如你所述,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仔细看了一遍原理图, 佩服老陈啊. 在我看来几乎完美.  可以呼唤  pcb负责人newidea了,  做做封装库, 大致 ...

其实目前的MCU供电方式有问题。
如果电池电压过低时,就算DC输入接上,整个系统就无法工作了。

想想还是不能省,再加个LDO吧,DC输入与电池都能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发现原理图有几处错误:
1、OLED通讯电平问题
     OLED的电源电压是BT+,即3.7V,STM8L电压是2.5V,不 ...

确实反了,马上改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OK,看漏了,确实如你所述,没问题。

后两个问题确实需要改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目前的MCU供电方式有问题。
如果电池电压过低时,就算DC输入接上,整个系统就无法工作了。

是不是不用再加LDO, 在库仑计的REGIN那里, 加二极管, bat和vin都接入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目前的MCU供电方式有问题。
如果电池电压过低时,就算DC输入接上,整个系统就无法工作了。

可以把Q1、Q2设计为当MCU控制信号为高阻时,默认接通。

即电池电压低时,MCU不工作(IO口为悬空),这两个管子是接通的,当接上5V电源时,系统即可恢复工作。

网友:
这个是不是老莫说的激活键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陈, 被deadline2012一说, 我感觉你的Q2接错了啊, 有两个问题:
1. Q2充电时时长通的, 应该放到前面
2. Q ...

Q8和Q9内部有二极管,这样后面的电路必然从电压高的一路取电,电流始终从DC_IN(5V,就算经过二极管电压也有4.3V,肯定比锂电池的4.2V大啊)流入啊,起不到供电自由切换的功能啊。

我的建议是Q8和Q9的源和漏对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Q8和Q9内部有二极管,这样后面的电路必然从电压高的一路取电,电流始终从DC_IN(5V,就算经过二极管电压也 ...

在输入5V时, 没必要切换, 一直用5v供电就行.
从功能上说, 接2个二极管就大功告成了, 但是二极管无法切断, 待机电流不能控制.

网友C:
不过, 你说的也有道理, 好像更灵活一点, 不过要Q8,Q9,Q14都对调

网友F:
印象很久前讨论的时候莫生提出有个LED手电筒的功能 是不是后面的讨论中放弃了呢?
不好意思 俺上网时间有限 没有能cover到所有的讨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不用再加LDO, 在库仑计的REGIN那里, 加二极管, bat和vin都接入即可?

这个要试试,按资料来看,是可行的。
BAT脚是电池正,REGIN是LDO的输入。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印象很久前讨论的时候莫生提出有个LED手电筒的功能 是不是后面的讨论中放弃了呢?
不好意思 俺上网时间有限 ...

仔细看看原理图哦, 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看原理图哦, 有的.

额 不好意思

因为自己盘算着 LED的发光应该电源部分去了 只猫着电源电路去了的  抱歉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输入5V时, 没必要切换, 一直用5v供电就行.
从功能上说, 接2个二极管就大功告成了, 但是二极管无法切断 ...

老陈说了,如果外部适配器电流不够的话,就切换到电池,不是一直用外部的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过, 你说的也有道理, 好像更灵活一点, 不过要Q8,Q9,Q14都对调

如果他们一起对调,那么当开FP5139的时候就必须开LTC1700,所以我觉得只要8,9的换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他们一起对调,那么当开FP5139的时候就必须开LTC1700,所以我觉得只要8,9的换一下 ...

日了, 我错了. 讨论了半天, 老陈的图是正确的. 8,9 也没法对调, 如果对调的话, vin就把电池搞炸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日了, 我错了. 讨论了半天, 老陈的图是正确的. 8,9 也没法对调, 如果对调的话, vin就把电池搞炸了. ...

是啊,我也恍然大悟,mos管子的二极管博大精深啊!!

但是电路还是存在一个缺陷就是,在充电的时候DC_IN和BAT+都通过一个二极管给后面的电路供电,而且电流必然从DC_IN过去,这样的话如果遇到电流小的适配器就要XX了。

我的改进建议是在Q8和DC_IN之间再加一个PMOS,源和漏的方向要和Q8相反

网友:
这个问题说白了就是保护适配器的电路是我们做还是适配器自己带.

网友:
坏就坏在MOS管子只能关一个方向,如果有四端口的MOS,然后控制衬底的电压就没有这么麻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啊,我也恍然大悟,mos管子的二极管博大精深啊!!

但是电路还是存在一个缺陷就是,在充电的时候DC_IN ...

MOS不一定都有 BODY DIODE 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OS不一定都有 BODY DIODE 的

有什么型号的mos不带body diode呢?据我所知,在平面工艺中MOS管子的bodydiode是寄生的,不可以消除,我不知道在其他工艺里面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我也恍然大悟,mos管子的二极管博大精深啊!!

但是电路还是存在一个缺陷就是,在充电的时候DC_IN ...

这个有办法,电池要通过一个小的Pmos供给REGIN,当无DC输入时,PMOS导通,电池供电,当有DC输入时,PMOS关,PMOS的二极管在REGIN位置,不会流到BA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型号的mos不带body diode呢?据我所知,在平面工艺中MOS管子的bodydiode是寄生的,不可以消除,我 ...

不带Body Diode的也有,所我所知大部分都叫J-FET,工作电流都比较小。

网友:
顶帖下,不知道pcb板布的下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带Body Diode的也有,所我所知大部分都叫J-FET,工作电流都比较小。

J-FET不属于MOS

网友:
垂直沟道的MOSFET都带body diode,也只有垂直沟道才能做到低内阻,所以不用想没有body diode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办法,电池要通过一个小的Pmos供给REGIN,当无DC输入时,PMOS导通,电池供电,当有DC输入时,PMOS ...

, 说的不是一个地方, 我和deadline说的是Q8,Q9部分.
无二极管的MOS有的, 我之前就是选了一个MOS因为内部无这个二极管才无法使用, 不过这个不是我们的讨论范围.

网友:
激动了~先顶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完全可以。我画图的时候也有想到,只是觉得双向的可能比较好买,手上也有。 ...

单向的也很好买,我常用

网友:
电路几乎找不到问题了,但是从原件的数量来看可能PCB中要把芯片分上下两部分来放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带Body Diode的也有,所我所知大部分都叫J-FET,工作电流都比较小。

请检查OLED的DC脚, 它是设置地址的, 悬空是上拉还是下拉?

网友C:
还有, OLED的规格书上说, vbat的电压为: 3.4 - 4.2 V, 真的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检查OLED的DC脚, 它是设置地址的, 悬空是上拉还是下拉?

确实,这个没有注意到,是地址A0脚。我们把它接到GN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 OLED的规格书上说, vbat的电压为: 3.4 - 4.2 V, 真的假的?

看起来是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这个没有注意到,是地址A0脚。我们把它接到GND吧。

接到地可以的, 我检查了, 和库仑计不冲突.
另外, RES脚也要接, 正好mcu空了一个脚.  复位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来是真的。

是真的就麻烦了, 看来必须搞一个led吧?  就是阿莫说的 放到oled旁边的, 在oled失效时用, 或者干脆有没有2.5v的oled啊?  这个还真是个严重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来是真的。

这个内部的dcdc是不是可以不用?外挂一个pt1301之类的芯片来提供那个VCC,很便宜,静态电流很小,体积也很小。(应该存在比这个性价比更高的芯片,但我就知道这个了)
有屏幕了还搞一堆LED恐怕有点多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仔细看了一遍原理图, 佩服老陈啊. 在我看来几乎完美.  可以呼唤  pcb负责人newidea了,  做做封装库, 大致 ...

多谢。
一直都关注着,这两天仔细学习下老陈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放弃手电筒功能啊。这个功能只是举手之劳。

  嗯 我想复杂了 以为这个应该有驱动的
是我比较粗心 一眼看原理图就冲着第二页的超级精华部分去了 呵呵

网友:
老陈,关于5139的图腾柱输出,你可以看一下这个FP5139应用资料。

网友:
下载原理图,跟着大师步伐 学习

楼主:
部分更新。
1、S_BT/S_DCIN对调。
2、加入REGIN可由DC输入供电的控制电路。
3、Q2由软件软件控制改为硬件控制,有DC输入时,自动打开,Q1则仍控制充电。
4、OLED的D/C#脚接GND,即把IIC的地址位置0。
5、OLED的RES#接到MCU,以可靠控制。
6、加入自动检测负载功能,通过PA0(与SWIM复用)脚给出2.5V的电压,经过电阻串联,接到USB输出的正极,用PD1的ADC功能检测电压,当有负载接入时电压会变低。TPS2543在无电源供电时,OUT脚不会有电流流入。

这下MCU的所有引脚都用完了。

网友C:
吼吼, 一个不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吼吼, 一个不剩

是啊,连SWIM都用上了,一般我是不用这个的。
就差复位脚没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连SWIM都用上了,一般我是不用这个的。
就差复位脚没用了。

1. 请教, Q21那里, 应该是做给mcu供电用的, 但是为什么要加mos, 而不是 只加两个二极管?
2. 库仑计的接法没改吧, N和P错了.
3. OLED的供电可有什么解决电压问题, 低于3.3v不能工作的话, 的确是个bug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部分更新。
1、S_BT/S_DCIN对调。
2、加入REGIN可由DC输入供电的控制电路。

老陈你好,这个电路存在91楼所说的问题。

Q21的符号是不是错了,body diode的方向错了,应该是所有2301管子的符号都错了。

网友:
想请教一下Page1中D7这个稳压管的作用是?
在有DC插入的时候 Q22的B极通过R81接地,管子常开 Q2开启充电
没有DC的时候 Q22的E有R83到地 Q5关闭所以Q2关断不会倒灌
我比较疑惑的是这个D7这个地方起什么作用??确保压差??还是?

网友C:
5819, 肖特基二极管, 非稳压, 就是隔离用的吧

网友C:
刚才找了好半天之前COOLOOK的拆解帖子, 才找到一个大概的尺寸, 70mm左右, 谁手里有这个外壳, 测试一下18650能不能发的进去, 进不去就麻烦了, 得把保护板做到板子上, 空间就太紧张了.
阿莫应该有外壳, 麻烦准确测一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部分更新。
1、S_BT/S_DCIN对调。
2、加入REGIN可由DC输入供电的控制电路。

辛苦了,有些想法您看下:
LTC1700可以拉低4脚来关闭,同时让TPS2543关闭USB输出即可,Q14应该可以省略掉。
FP5139也可以用其4脚控制,Q16可以省略掉,关闭FP5139,这时不升压直接输出也可以算作是“一个档位”。
电路中有些Si2302可以用NPN代替,这样可以降低成本。
充电部分,如果加上一个电感和二极管,可以变成BUCK的样子,这样圆形插座就可以使用12V之类的电源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充电速度,单片机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具体请看Atmel的应用实例《AVR450: 为 SLA、 NiCd、 NiMH 和 Li-Ion 电池设计的充电器》(在附件中)。
充电控制部分应添加独立的保护措施,以免在单片机死掉后电池被充炸(别指望看门狗啥的,如果单片机被静电打坏怎么办?)
电池上的那个0R01能否在PCB短路的情况下起到保险丝的作用?那个是2512封装的吗?
在负责同步整流的Q13上并联一个肖特基,并在小电流输出时断开对Q13的控制,这样是否有利于提升小电流输出时的效率?

我正在试图将您的图画进Eagle里并进行修改,但尚未画完,之后会贴上来,目前有以下几点改变:
1.模仿《AVR450》中把充电电路变成了BUCK的样子,去掉了充电口的D2并将过压保护放在了ADC_VIN上并修改了分压电阻的数值。
2.Q6和Q5换成了三极管,并在Q6的下面加了一个Si2302。
3.在电池旁边添加了一个DW01做“过充保护”,在符合判断条件时,它将通过Q6的下面加的那个Si2302强制让Q1关闭且不听从单片机的信号。
4.屏幕的VBAT似乎比较悬,为了防止低电量时悲剧,我加了个PT1301做升压直接给屏幕的VCC供电,屏内部dcdc不使用,这芯片静态电流很小,也很便宜。

另外,选电压用的U6,如果用类似595那样的芯片,是不是可以节省些IO?
在设定移动电源的功能是,有两项:
1.一边充电一边放电。
2.可以正确处理用户用一USB线将USB输出和充电口连在一起。
您能否讲一下这两个功能是怎么实现的吗?您在图中写道“有DC电源接入时,直接拿来供给输出,不使用电池电源”,但是在充电时,Q2又要打开,那这会不会有问题?如果只是简单地输入口给电池充电并同时升压电路也接在电池上面,会有什么问题?第二条输出输入接在一起的情况,又是怎么识别处理的呢?

网友:
工作这一年多一直做RTU和远程I/O卡件 熟悉的无非是四种IO处理 和modbus、TCP协议等

参加这次的移动电源的开源活动 就是想学习 扩充知识面  没想到看了老陈设计的原理图 竟然好多地方完全看不懂啊看不懂 特别是三极管、mos管之类的模拟电路分析

这下真有的学了 好好恶补一下

感谢老陈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辛苦了,有些想法您看下:
LTC1700可以拉低4脚来关闭,同时让TPS2543关闭USB输出即可,Q14应该可以省略掉 ...

2. 用同一根线连接输入和输出?
    虽然挺蛋疼的, 但是应该可以用TPS2543检测到, 因为没有接D+D-

网友:
引用 网友C:
2. 用同一根线连接输入和输出?
    虽然挺蛋疼的, 但是应该可以用TPS2543检测到, 因为没有 ...

嗯,最开始阿莫就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也真见到有人这么干的。。
虽然这个移动电源是咱们电工用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应该思考的。

通过D+D-判断可能带来兼容问题,可能导致某些设备无法充电。

不知把充电电路部分划成另一个地,然后判断两个地之间是否短路是否可行。。这样从输出直接插回来的就可以识别到了。。但具体怎么搞还没想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辛苦了,有些想法您看下:
LTC1700可以拉低4脚来关闭,同时让TPS2543关闭USB输出即可,Q14应该可以省略掉 ...

1、LTC1700用4脚来控制关闭,这个是个好建议,但是可能会影响自动判断负载接入的功能,要验证一下。
2、FP5139用4来控制,关机后输出端会有电压一直输出,如果负载一直接上,电池会被放光,MCU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能为力。
3、小电流信号用MOS管是考虑到耗电的问题,换成NPN功能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最终再取舍。
4、充电部分加上电感,用12来供电,充电控制是没问题的,但是DC12是不能给LTC1700供电的,可能要改SEPIC结构的电路了。上又要有选择题出来了。
5、如果程序写的好,单片机的可靠性是完全可以值得信赖的。所以我们有专业的软件人员来负责。能用单片机完成功能就用单片机。
6、0.01的采样电阻基本上没有保险丝的作用,2010的就够大了。如果想有保险丝的作用就要用小体积的,就是在大电流时烧掉,但其正常工作时温度相对较高,对采样的精度有影响。
7、Q13上并肖特基,这个没问题。
8、OLED的VBAT供电是要改成独立的,这个和刚开始的MCU供电一样的问题。
9、U6不能用595,其它的型号有没有合适的我没查,因为要用开漏型的,不能有高电平输出的,不然电压就不对了。
10、自放自充的问题,这个可以用软件实现,无外部DC输入的状态下,开机,USB输输出,检测DC输入是否有输入,如果没有,则为正常出,如果有,就有可能是在吃自己,判断USB输出,判断DC输入是否有输入,如果没有有极有可能刚才是在吃自己,再打开USB输出,此时如果DC输入又有电了就确定一定是在吃自己了,就马上给出提示,是否要吃自己,按一下按钮马上关闭,长按确认是你在玩,就陪你玩,过时不确认也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找了好半天之前COOLOOK的拆解帖子, 才找到一个大概的尺寸, 70mm左右, 谁手里有这个外壳, 测试一下18650 ...

汗,才发现老陈没画锂电池保护部分。
因为是可换电池设计,这个一定要做在板上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辛苦了,有些想法您看下:
LTC1700可以拉低4脚来关闭,同时让TPS2543关闭USB输出即可,Q14应该可以省略掉 ...

小信号MOS写是写230x,实际上可以用2N7002和BSS84,也很便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LTC1700用4脚来控制关闭,这个是个好建议,但是可能会影响自动判断负载接入的功能,要验证一下。
2、F ...

2302栅极要加下拉电阻,否则MCU复位时GPIO为高阻态可能会误导通。

楼主:
FP5139在SEPIC模式测试基本上没有大问题了,只是在设定为3.3V时,空载开机时会充过头,大概4V左右,宿舍没有示波器,测不准,有负载时就没有过充。请大家讲讲是电路的问题还是本身就这样。
3V输入时可以输出20W,只电感太小,时间稍长就烫了。
如果没问题,明天就把多电压输出改为SEPIC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信号MOS写是写230x,实际上可以用2N7002和BSS84,也很便宜的。

我手上有7002,MCU输出只有2.5V,明天测试一下,导通效果没问题就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连SWIM都用上了,一般我是不用这个的。
就差复位脚没用了。

个人设计时最担心这种情况了,所有引脚全部用完,万一还有增加就麻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FP5139在SEPIC模式测试基本上没有大问题了,只是在设定为3.3V时,空载开机时会充过头,大概4V左右,宿舍没 ...

是要用示波器看看的,或者挂1k假负载试试,我之前用一个buck芯片,没有假负载输出为20v,有负载则为正常的12v

网友:
引用 楼主:
FP5139在SEPIC模式测试基本上没有大问题了,只是在设定为3.3V时,空载开机时会充过头,大概4V左右,宿舍没 ...

电压模式响应慢,低压空载起动过冲正常,环路很难完全覆盖整个输出范围。

网友H:
引用 楼主:
1、LTC1700用4脚来控制关闭,这个是个好建议,但是可能会影响自动判断负载接入的功能,要验证一下。
2、F ...

2.那在FP5139的输出处加MOS关断是不是就可以使用小一些的MOS了?您现在用的SO8的MOS有点多,感觉可能放不下。
或者,使用类似Si4913DY的Dual MOS来缩小体积?
Si4913DY:
0.015Ω@VGS = - 4.5 V, I=- 9.4A
0.019Ω@VGS = - 2.5 V, I=- 8.4A
0.024Ω@VGS = - 1.8 V, I=- 7.5A

5.单片机再值得信赖也要有硬件的防过冲功能,那怕它是全球最可靠的,它的故障率也不可能是0。我们允许它发生故障,但故障的结果不可以是把电池炸掉,如果单片机坏掉,22脚一直为高。那肯定要杯具的。或者说,您这个其实是有保护板的,但是没有画在电路中?
这个地方我是这样加上DW01的,不知是否可行?:
图中因为是充电控制部分不需要考虑耗电问题所以用了NPN,同样因为充电对效率不敏感所以MOS用了比较便宜的FDS4953。D2的SS54是小封装的那种。

7.我在3r33的模块里有看到它在同步整流的MOS上并联肖特基,所以我想即使在不关闭同步整流MOS的情况下,这应该也是有助于提高效率的。
PS:请无视图中最左侧的D3 7.5V,我还没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要用示波器看看的,或者挂1k假负载试试,我之前用一个buck芯片,没有假负载输出为20v,有负载则为正常 ...

这个和你的还不一样,只是开机时会有约0.5秒的时间过充就马上回到设定值了,断开负载时也会过头一下。

楼主:
随便调了个输出,空载时10.34V,1.453A时10.31V输入电压3.346V,电流5.4A,此时效率约82.7%,我觉得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部分更新。
1、S_BT/S_DCIN对调。
2、加入REGIN可由DC输入供电的控制电路。

电池是可更换的,当更换时每一个电池当前容量不一样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看了老陈的图,考虑得很充分;再看看我自己以前的图,就是玩具。
要好好学习啊

网友J:
模拟部分不懂 说说数字部分
采样电阻选择用了好几个io,能不能用数字电位器代替

网友:
3906和3904这种常见三级管有dual封装的,能省点地方出来。也有3906和3904封装在一起,并且带偏置电阻的。

网友:
tps2543的ctrl脚应该是低速信号,如果io实在不够,可以用74 595这样的片子扩一下,如果刚够,到是用不着了。用74hct貌似可以把2.5v的控制信号转成5v的。

网友:
多个2302能否找一个电平转换芯片来替代,可以节约一些pcb面积

网友:
现在思路都开始转向怎么节约PCB面积了。。。。。。。我感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J:
模拟部分不懂 说说数字部分
采样电阻选择用了好几个io,能不能用数字电位器代替 ...

用数字电位器似乎可以节省很大一块空间,但不知有何便宜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池是可更换的,当更换时每一个电池当前容量不一样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

不会有问题,最开始会互相充电,但电流不会很大,然后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H:
2.那在FP5139的输出处加MOS关断是不是就可以使用小一些的MOS了?您现在用的SO8的MOS有点多,感觉可能放不 ...

Q2应该接到OC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A:
Q2应该接到OC吧!!??

OC的话,方向就不对了吧?这是DW01的PDF中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Q2应该接到OC吧!!??

额!你这么一说还真…………DW01在过冲状态时OD脚不会发生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H:
OC的话,方向就不对了吧?这是DW01的PDF中的电路:

那就对了啊,OC是控制充电的,你那个也是一样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那就对了啊,OC是控制充电的,你那个也是一样啊!

那接OC的话,关断时MOS通过哪条道放电?难道是通过CS脚的电阻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H:
那接OC的话,关断时MOS通过哪条道放电?难道是通过CS脚的电阻吗?

OC输出低电平,不能充电了。但是放电还是可以的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A:
OC输出低电平,不能充电了。但是放电还是可以的啊。

OC低电平M2也得需要一个放电的回路才能关闭吧?他是通过R2关掉的吗?
放电由单片机控制,我加这个只是为了防止在单片机失效时把电池充炸,当然,放电控制也可以接到电路中的mos上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H:
OC低电平M2也得需要一个放电的回路才能关闭吧?他是通过R2关掉的吗?
放电由单片机控制,我加这个只是为 ...

OC控制过充,也就是关断时BAT-是个确定电位。

网友H:
引用 网友D:
OC控制过充,也就是关断时BAT-是个确定电位。

那是这样的?:(抱歉这确实很低级,但我真得切实地确定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OC控制过充,也就是关断时BAT-是个确定电位。

如果输出短路,这个时候电池的电压迅速下降,单片机估计这个时候已经死掉了,怎么会有时间关闭MOS管来保护电池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出短路,这个时候电池的电压迅速下降,单片机估计这个时候已经死掉了,怎么会有时间关闭MOS管来保 ...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DW01的CS脚高于0.15V时,就会关闭M1,OD脚往GND脚拉。
没有短路到那么严重的程度,VCC那里还有电压,它应该只是防止mos烧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DW01的CS脚高于0.15V时,就会关闭M1,OD脚往GND脚拉。
没有短路到那么严重的程度,V ...

我说的是老陈的原理图,里面没有dw01

网友:
刚看到 顶一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老陈的原理图,里面没有dw01

哦,短路的话,会被1700限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OC控制过充,也就是关断时BAT-是个确定电位。

有没有合用的数字电位器,我找到的型号是10k,100k,32个档位,用一个来配电阻不太好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合用的数字电位器,我找到的型号是10k,100k,32个档位,用一个来配电阻不太好用啊。 ...

X9317 X9318 10K 100头
X9C103 10K 100头
X9C104  100K  100头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合用的数字电位器,我找到的型号是10k,100k,32个档位,用一个来配电阻不太好用啊。 ...

如果用PWM来控制一个MOS模拟电阻的话是否可行?
用一个同型号的mos做反馈。不知mos的一致性如何。
也可以再采样输出电压,结合输出电压再次矫正

网友F:
引用 网友C:
5819, 肖特基二极管, 非稳压, 就是隔离用的吧

我想问的是有这个 和没有这个 好处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的是有这个 和没有这个 好处在哪里?。。。

你说的是充电部分上面的那个D7吗?
我想应该是你说的确保压差。
D7后面是电池,充电电压必须大于Vbat+Vf+Vbe才可以捅开Q22。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用PWM来控制一个MOS模拟电阻的话是否可行?
用一个同型号的mos做反馈。不知mos的一致性如何。

恒流负载这个想法比较有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H:
那是这样的?:(抱歉这确实很低级,但我真得切实地确定下。。)

只有外部充电的时候才会发生过充,此时 BAT+ 和 BAT- 是有回路的,两端电压和电池一致,即使M2关断后 GND 和 BAT- 的电位还是很接近的,因此DW01将OC拉向 GND 和拉向 BAT- 效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用PWM来控制一个MOS模拟电阻的话是否可行?
用一个同型号的mos做反馈。不知mos的一致性如何。

这样接很难达到效果的,大多数MOSFET的线性放大区只有很窄一段,Vgs变化范围只有零点几伏,而且离散性不小。JFET会好些,但现在很少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老陈的原理图,里面没有dw01

电池保护必须做在板上,否则太危险,尤其是原装18650电池都不带保护板,只有神火那些垃圾才有。
不过DW01有上电复位问题,之前也讨论过的,要自动复位还要MCU去控制CS脚。
之前查过精工的保护IC有上电不自锁的型号,就是不知道容不容易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有外部充电的时候才会发生过充,此时 BAT+ 和 BAT- 是有回路的,两端电压和电池一致,即使M2关断后 GND ...

哦,谢谢,明白了,原来是Vgs串上电池电压向外放电的,这样确实比通过CS脚的1k电阻效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保护必须做在板上,否则太危险,尤其是原装18650电池都不带保护板,只有神火那些垃圾才有。
不过DW01 ...

建议保护部分结合利用现有的MOS做。MOS的数量已经够多了,如果再增加。。。。
而且MOS串多了也可能影响效率。

如果找上电不自锁的芯片困难,那把单片机的供电放在保护板前面,由单片机来激活保护IC怎么样?

网友D:
上传精工S8241手册,型号后缀很多,不同电压和功能全靠后缀区分,其中Power down选项为NO的型号就是不带自锁的,电池电压高于过放保护电压即可输出(具体说明见手册截图黄色高亮部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上传精工S8241手册,型号后缀很多,不同电压和功能全靠后缀区分,其中Power down选项为NO的型号就是不带自 ...

DW01应用电路里面有一个0.1uF的电容,我想这个电容是不是用来提供在外部短路瞬间时DW01的供电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应该也类似的给单片机提供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电容,在外部短路瞬间,单片机还是有电可以用,可以利用电容供电的这点时间来切断mos管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DW01应用电路里面有一个0.1uF的电容,我想这个电容是不是用来提供在外部短路瞬间时DW01的供电呢?

如果 ...

那个电容应该只是滤波用的,防止脉冲干扰IC的欠压判断。
像DW01这种IC根本不需要保持供电,如果短路到电压都没了,MOSFET自己都关掉啦。
还是用专用保护IC吧,别考虑用单片机保护了,这是最后防线。

网友:
锂电保护还是用专用硬件锂电保护IC来做。用单片机做这个保护的话会带来不可预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电容应该只是滤波用的,防止脉冲干扰IC的欠压判断。
像DW01这种IC根本不需要保持供电,如果短路到电 ...

嗯,而且在短路到电压都没了之前,就会因为过流而关掉mos的。
是的,必须有硬件的保护,单片机再可靠也不能用软件来搞。

网友:
硬件保护电池是不可少的,单片机做只是作为多一重保护防线!

网友K:
9、U6不能用595,其它的型号有没有合适的我没查,因为要用开漏型的,不能有高电平输出的,不然电压就不对了。
可以用74HC164加电阻阵列实现256级电压调节功能。我在一款程控电源中有见过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这样就可以只用两个IO控制74HC164就可以了,节约IO。

网友H:
引用 网友K:
9、U6不能用595,其它的型号有没有合适的我没查,因为要用开漏型的,不能有高电平输出的,不然电压就不对了 ...

如果可行的话,建议使用手机导航键(摇杆)来控制,否则单一个按钮将不好操作。
这种导航键体积没比普通按键大多少,但同时具有上下左右确定5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可行的话,建议使用手机导航键(摇杆)来控制,否则单一个按钮将不好操作。
这种导航键体积没比普通 ...

键是多了,IO也需要的多吧。

网友L:
楼主,你好奢侈啊,连个输出都用限流保护IC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好奢侈啊,连个输出都用限流保护IC啊。

限流保护是必须的
被充电的负载大多不是纯阻性负载 在上电一瞬间由于容性存在可能会导致极大过冲 并且可能持续很长时间 输出的管子会在很短时间内烧毁
所以有限流是必要的

网友:
是的,参加这个项目的人,都不差这个钱。

网友:
顶一下。虽然我看不懂

网友:
有个问题:目前的原理图有没有插上手机后,移动电源就能从睡眠模式切换到自动升压输出给手机充电的功能?

楼主:
用2.5V直接供给OLED的VBAT,现在能显示了,只是感觉亮度不够。
用手机拍出来比较亮,但实际没有这么亮。

楼主:
显示这些字符用时74ms,全部填充0x00用时为28ms。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显示这些字符用时74ms,全部填充0x00用时为28ms。

哈, 和我的结果差不多, 刷屏速度还是很快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2.5V直接供给OLED的VBAT,现在能显示了,只是感觉亮度不够。
用手机拍出来比较亮,但实际没有这么亮。

好消息, 不用再折腾vcc了. 送了一口气, 能不能顺便测试一下oled的待机电流? 假如显示一个'A', 想让它当led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 和我的结果差不多, 刷屏速度还是很快的.

400KHz基本上是上限了,我试了最高410K还能显示,但刷多就会刷死,420就很容易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00KHz基本上是上限了,我试了最高410K还能显示,但刷多就会刷死,420就很容易死了。 ...

其实我建议用100KHz的, 不过这个现在不用讨论了, 小问题, 到时软硬件都好了试试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消息, 不用再折腾vcc了. 送了一口气, 能不能顺便测试一下oled的待机电流? 假如显示一个'A', 想让它当le ...

初始化完成后1.62mA,
显示一个A是1.68mA;
显示全屏A是7.25mA;
整屏全亮是9.57mA。

实际的亮度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比照片中的效果暗不少。

楼主:
像这张图的亮度是比较接近实际亮度的。

网友:
这个亮度设置的是多少呢。我记得这块oled可以调亮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始化完成后1.62mA,
显示一个A是1.68mA;
显示全屏A是7.25mA;

好消息啊, 看来完全可以代替LED了, 2ma. 上次古大侠好像计算结果是10几毫安, 估计是亮度的问题.

网友J:
oled刷新用什么方式,是开一块缓存呢,这个要花去1k的ram。但是操作简单,利用dma几乎不要mcu干预
还是按需更新需要刷新的区域,这个需要一些额外的计算,但是不用开显示缓存

网友:
如果在功耗和亮度之间纠结, 可以设置不同的亮度, 比如有外部电源时比较亮. 电池供电,当点一下开屏时, 亮度为一般亮, 10秒后, 亮度变为弱,只显示图标, 充满电后, 自动关屏.

网友C:
引用 网友J:
oled刷新用什么方式,是开一块缓存呢,这个要花去1k的ram。但是操作简单,利用dma几乎不要mcu干预
还是按需 ...

先尽量不用缓存吧, 虽然stm8l152的ram足够大, 但是一旦开辟缓存, 就不一定能移植在其他单片机上了.

网友:
dma也尽量不用, 没多大数据量的, 尽量考虑可移植性.

网友:
我等水平差点。只好在此狂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尽量不用缓存吧, 虽然stm8l152的ram足够大, 但是一旦开辟缓存, 就不一定能移植在其他单片机上了. ...

忘了多mcu这回事了。

网友M:
rainbow明天能试一下2.5V供电在白天的效果最好

应该比锂电池电压下的亮度小不少

网友H:
引用 网友M:
rainbow明天能试一下2.5V供电在白天的效果最好

应该比锂电池电压下的亮度小不少 ...

亮度肯定没问题,能看清是肯定的。
但是,2.5V不在pdf给出的数值范围内,所以不知能否保证每一块屏幕都能可靠运行。建议看看这个屏能运行的最低电压是多少,距离2.5V“有多远”。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亮度肯定没问题,能看清是肯定的。
但是,2.5V不在pdf给出的数值范围内,所以不知能否保证每一块屏幕都能 ...

只是个电荷泵升压而已,不是DC-DC,电压低点应该问题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rainbow明天能试一下2.5V供电在白天的效果最好

应该比锂电池电压下的亮度小不少 ...

白天的效果来了:

下图是室内(窗户边上的桌面上)较远距离:

下图是室内(窗户边上的桌面上)较近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个电荷泵升压而已,不是DC-DC,电压低点应该问题不大的。

请教一下,SEPIC结构中的两个电感是用同磁芯的好还是分开的好,有什么影响,因为我测试的时用了一个同体的电感,把电感剪开发现是两个电感直接粘起来的,后用两个独立的电感测试,发现效果还不错。
之前没有做过个种结构的电源,没有什么经验,理论又不足所以请教。

经测试,这个电源的频率不能太高,高了空载时功耗就很大,300KHz时,3V输入,10.3V输出空载时,电流约200mA,100KHz时,100mA不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SEPIC结构中的两个电感是用同磁芯的好还是分开的好,有什么影响,因为我测试的时用了一个同体 ...

理论上合在一起效率会高些,不是两个电感粘在一起,是同一磁芯双线并绕,相当于1:1的耦合电感。
你现在用什么耦合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合在一起效率会高些,不是两个电感粘在一起,是同一磁芯双线并绕,相当于1:1的耦合电感。
你现在用 ...

3个4.7uF/25V的贴片陶瓷电容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合在一起效率会高些,不是两个电感粘在一起,是同一磁芯双线并绕,相当于1:1的耦合电感。
你现在用 ...

看来我得手工绕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得手工绕一个试试。

感觉分开也没关系,反正只是辅助电源,效率差几个百分点无所谓,定制电感就麻烦了,工艺控制不好效率可能更低。

网友D:
引用 楼主:
3个4.7uF/25V的贴片陶瓷电容并联。

开关频率是多少?感觉容量还可以加大,因为这个电容是在能量输送通道上的,损失的能量在ESR上,而通过的能量受容抗限制,所以容量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频率是多少?感觉容量还可以加大,因为这个电容是在能量输送通道上的,损失的能量在ESR上,而通过的 ...

100多K,200多K,300多K都试过,越低效率越高。

网友N:
引用 网友H:
如果可行的话,建议使用手机导航键(摇杆)来控制,否则单一个按钮将不好操作。
这种导航键体积没比普通 ...

我以前用的Sony手机上就有这个摇杆
寿命并不长,经不起折腾

老化后用起来会生不如屎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以前用的Sony手机上就有这个摇杆
寿命并不长,经不起折腾

索尼的也这样?那看来不能用了。我以为就只是国产的垃圾呢。。
我的一个摩托罗拉手机上是这种摇杆的,用了很多年,最后壳都烂了,那个摇杆依然没啥问题。所以对这种摇杆的印象还比较好。。

网友D:
索爱的我也用过,很烂。诺基亚的就很好,摇杆帽用掉几颗依旧好使。

网友:
可惜周末有事
没赶上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3个4.7uF/25V的贴片陶瓷电容并联。
我用34063做过这种结构的电路,电容我是直接用一个高频低阻的25V 390UF电解电容  输入5V 可以输出12 1A多
也试过用一只22UF 50VMLCC电容。效果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合在一起效率会高些,不是两个电感粘在一起,是同一磁芯双线并绕,相当于1:1的耦合电感。
你现在用 ...
这个我在一个车载电源上试过.用的主控IC是LTC1871  12V 4A满负载输出时效率85% 用的是铁硅铝磁环,1.5MM的铜线同一磁芯双线并绕,相当于1:1的耦合电感 。这种做法好处就是节约空间和磁环成本。效率高2%左右。

网友:
100多K,200多K,300多K都试过,越低效率越高。
应该说开关频率越高,开关管的损耗就越大些,但频率高些却能输入更大点的功率。电容量可以小一点。频率低了就会对电感电容有更大的要求,这就意味着体积和空间问题,

楼主:
原理图又更新了一下,S-8241的部分还没加上,因为淘宝上只找到一个卖家有无锁合适的型号,但不单卖。看看大家有没有渠道整点。
我觉得这次再讨论完基本上就能定案了,今天晚上再整理一下就能交差了。

怪了,手机传不了pdf,明天上班再传图纸。
睡觉了。~zZ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辛苦了。还有两天,大家尽快确定好最终线路图(当然以后还可以修改)。

7月5号开始,PCB与采购会同时行 ...

原理图来了:

补上图片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索爱的我也用过,很烂。诺基亚的就很好,摇杆帽用掉几颗依旧好使。

当年那个索爱的摇杆坏了之后打电话给客服

换一个 300RMB,器件成本价,免人工费…………

从此再也不沾索爱

网友L:
rainbow,图纸中没有单节电芯的保护电路!!
另外,74LCX06能否换成模拟电子开关HEF4051类的。
另外插座J6中间的引脚未使用,无法作智能判断是否插入负载(下降沿检测)。
同理,在USB J4,J5也没有作相同的处理(下降沿检测)。
要不然每次带载都得去按下按键复位。这样我觉得太麻烦了。即然要做就做最好的。
另外发现C52的耐压还是错了。只有6.3V

网友:
重新认真学习。

网友:
大概思路看懂了,第二幅图还需要仔细分析分析,哎 模电太差

网友H:
引用 楼主:
原理图来了:

L3那个电感能买到吗?该不会是把共模电感搞上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rainbow,图纸中没有单节电芯的保护电路!!
另外,74LCX06能否换成模拟电子开关HEF4051类的。
另外插座J6中 ...

C52应该至少为16V的。

1、电池保护请看第一页图纸左下角注释。
2、多电压我觉得不能有接入负载自动输出功能,因为电源不知道你要多少输出。
3、5V-USB输出已加入负载插入自动检测功能,检的不是D+与D-,而是正极,请看电路与注释。
4、4051类的不能代替74LCX06,原因请看电压选择表,有的电压需要多个电阻组合,4051是选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L3那个电感能买到吗?该不会是把共模电感搞上去了吧?

还真的有找到这个东西,就是看看好不好买。
WURTH,744870100

楼主:
电池保护IC选了个:S-8241ACQMC-GCQT2G
大家看看能整到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的有找到这个东西,就是看看好不好买。
WURTH,744870100

我晕……还真有啊,那用这个做隔离dcdc也方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的有找到这个东西,就是看看好不好买。
WURTH,744870100

上传WURTH,744870100的PDF:

刚才去MITSUMI和TDK看了一眼,好像没有合适的。。

网友:
伍尔特的东西应该挺好买的,就怕用的少,没库存,需要下单就比较麻烦。

网友B:
取消Q14后,电池电流直接通过Q9的体二极管->D1流到U7、U4,这样会不会有耗电的问题存在,毕竟电池电压3.7V不在TPS2543的工作范围内。

网友O:
引用 网友B:
取消Q14后,电池电流直接通过Q9的体二极管->D1流到U7、U4,这样会不会有耗电的问题存在,毕竟电池电压3.7V ...

注意看,文档上面已经注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O:
注意看,文档上面已经注明了。

我明白,控制LTC1700只是能把LTC1700睡眠而已,可是电流通路还是没有关闭的,请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明白,控制LTC1700只是能把LTC1700睡眠而已,可是电流通路还是没有关闭的,请看图

确实,电流会流过R33和R34,240K+75K=315K,4V时:约13uA,3.7V时约12uA,3V时约10uA,TPS2543在EN为0时,电流最大2uA,LTC1700电流约10uA。
共消耗电流约25uA,如果不能接受,还把原来的管子加上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电流会流过R33和R34,240K+75K=315K,4V时:约13uA,3.7V时约12uA,3V时约10uA,TPS2543在EN为0时 ...

看大家的讨论,方知其然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电流会流过R33和R34,240K+75K=315K,4V时:约13uA,3.7V时约12uA,3V时约10uA,TPS2543在EN为0时 ...

没事,TPS2543有UVLO,低于4.1V直接就关闭了。
在LTC1700关闭的情况下,电流肯定要经过Q13的体二极管和D1,那么即使电池是满电的,TPS2543也会关断。

网友:
TPS2543有UVLO功能,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网友:
原理图的第三页输出电流信号放大部分的
LM324 (U8)的U8-C、U8-D部分接法有误:
9脚10脚 和 12脚13脚的位置应分别对调,才能保证负反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辛苦了。还有两天,大家尽快确定好最终线路图(当然以后还可以修改)。

7月5号开始,PCB与采购会同时行 ...

阿莫,我手上没有实物,有2个安装尺寸问题麻烦你确认:
1、液晶屏是直接焊接,不经过转接板还是经过转接板再到PCB上?
2、PCB尺寸coolook拆解帖子上有,但是上面的一些接插件的位置,比如输入输出插座,安装孔等?能否以CAD图或者PCB图的形式给我?

网友B:
最后一版的原理图中,库仑计BQ27510的SRP、SRN两脚接反了,还没有改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版的原理图中,库仑计BQ27510的SRP、SRN两脚接反了,还没有改过来。

我对了下原理图跟数据手册。
没有接错吧!?

网友B:
请仔细对比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仔细对比下图

你看的很仔细,确实N和P反了,我当初看到PACK+/-,就直接认为是输出端了,看电池保护板图纸看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索爱的我也用过,很烂。诺基亚的就很好,摇杆帽用掉几颗依旧好使。

咕大师,这种开关式的充电方式对适配器有没有什么要求?管子打开的瞬间,电流将是很大很大。美信的开关式充电芯片MAX1879对adapter都要求是由current limit功能的。
如果按照目前的原理图来看,也是要求adapter具有current limit功能,这在充电的时候将是十分麻烦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咕大师,这种开关式的充电方式对适配器有没有什么要求?管子打开的瞬间,电流将是很大很大。美信的开关式 ...

是的,要求充电器有限流,不过现在品牌手机的充电器一般都是电流模式反激,本身就有逐周期限流,过流的担心倒不大,但滤波电解可能要承受很大的纹波电流,这比较危险,我以前调PID振荡起来都把滤波电解搞炸过,所以现在这个设计要仔细斟酌。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是的,要求充电器有限流,不过现在品牌手机的充电器一般都是电流模式反激,本身就有逐周期限流,过流的担 ...

挂个电感和肖特基变成buck的样子如何?(参考AVR450)
因为空间限制,电感体积不能大,那么选个小些的电感(指uH),虽然不满足buck的要求,但至少可以缓和一下吧?

网友A:
目前这个原理图中还存在以下3个不太好的地方:
1、充电部分用pulse模式mos直通的形式,必须使用有current limit功能的充电器,并不是所有充电器都有这个功能,电脑usb也许更没有(保守一点还是建议用专用的充电IC吧,一个swithing charger 或者多个 linear charger并联);
2、锂电保护,如果短路那么单片机会无电可用,无电可用那么就会死掉,死掉了怎么会起到切断MOS保护锂电池的功能(还是用专用保护IC吧);
3、电池和DC输入给后面供电的开关MOS里面都存在一个二极管,也就是说那个开关是无效的,只要有DC输入,那么升压boost必然从DC口取电;

以上三点是请大家考虑一下,这是我发现的问题,希望我们104人的开源活动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挂个电感和肖特基变成buck的样子如何?(参考AVR450)
因为空间限制,电感体积不能大,那么选个小些的电 ...

作用非常有限。

网友C:
单片机在1%分辨率时 频率可以到160K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这个原理图中还存在以下3个不太好的地方:
充电部分用pulse模式mos直通,必须有current limit功能的充 ...

如ls这位兄弟所说的话 我们的移动电源要配置自己的充电器了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池和DC输入给后面供电的开关MOS里面都存在一个二极管,也就是说那个开关是无效的,只要有DC输入,那么升压boost必然从DC口取电;

把Q8的DS反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从PCB初步布局来看,一大堆SO8的MOSFET load switch占用太多空间了,建议改用TSSOP8的single或者SO8的dual,例如IRF7701, Si4913DY等,可能要先和采购联系人确定一下是否好买。

网友:
FP5139推Si4442DY会不会Qg有点大?感觉Qg在10~20nC比较合适。
看了下七电用的是DTM4410,不过我对这个内阻能做到Qg=6nC表示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在1%分辨率时 频率可以到160KHz.

大概算了一下,16MHz时钟PWM分辨率200的话频率80kHz,电感用22uH 3A的就可以了,应该放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Q8的DS反过来就可以了。

Q8的DS反过来,会有一个小问题,就是电池的电会通过两个二极管。
另外,FP5139没有直接推MOS,加了两个小三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Q8的DS反过来,会有一个小问题,就是电池的电会通过两个二极管。
另外,FP5139没有直接推MOS,加了两个小 ...

DC_IN有点电压问题不大吧,4.2V - 1.4V也只剩2.8V了。
3904撑死也就200mA,频率越高开关损耗越大,这个要综合考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在1%分辨率时 频率可以到160KHz.

MAX1879的pulse frequency 在30k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X1879的pulse frequency 在30kHz

MAX1879手册中明确说要用current-limited adapter。

网友D:
貌似讨论不多呀,还有几个问题要尽快确定的,否则第一版PCB都无法出来,程序更加没法开工:
1.锂电保护用什么IC,精工无自锁的型号能不能买到,买不到有没有其它替代方案,还是要考虑解锁电路,貌似MCU没IO了?
2.充电到底用不用buck。
3.SEPIC的耦合电感个头很大(而且没用这个电感搭过实物电路吧?),是继续用还是分开两个小的,牺牲点效率换空间。
4.切换通路的MOSFET是否可以换小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讨论不多呀,还有几个问题要尽快确定的,否则第一版PCB都无法出来,程序更加没法开工:
1.锂电保护用什 ...

这几个问题确实还悬着呢,没有明确的答案。

网友:
我继续来自问自答一下:
1.请采购联系人协助确定,同时也请大家多提建议,有没有其它厂家的IC是无自锁的,不到最后尽量不退到DW01方案。
2.根据我上面的估算,充电可以用buck,频率80kHz,电感22uH 3A,不过可行性还要有人搭电路写程序测试才行,貌似难度较大?那是否考虑硬件PWM IC?
3.我建议是分开两个小的,一来省地方和方便布局,二来采购难度较低,反正辅助输出效率不是最看重的,差三到五个百分点不是大问题。
4.我建议是换小的,同样也要采购联系人协助确定哪个型号容易采购,或者看看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型号可以推荐。

网友P:
引用 网友H:
辛苦了,有些想法您看下:
LTC1700可以拉低4脚来关闭,同时让TPS2543关闭USB输出即可,Q14应该可以省略掉 ...
我正在试图将您的图画进Eagle里并进行修改,但尚未画完,之后会贴上来,...

记得把最终文件传上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貌似讨论不多呀,还有几个问题要尽快确定的,否则第一版PCB都无法出来,程序更加没法开工:
1.锂电保护用什 ...

个人慎重考虑后, 大胆建议: 去掉多路电压功能, 打造高可靠,高稳定,高性能的移动电源.
1.锂电保护IC得感觉请采购人员进来一下讨论.

2.充电用专用充电IC, 如果不能, 至少也要自己设计可靠性高一点的充电电路.
3.去掉这个功能: 从它带来的优点, 和带来的缺点一起评估一下. 这种大电流电源, 虽然元件能放得下, 但是走线宽度要控制好的.
4.建议保留现状, 用单个封装的.

网友:
可不可以不装4个电池,可以的话那不是又多点地方啦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个人慎重考虑后, 大胆建议: 去掉多路电压功能, 打造高可靠,高稳定,高性能的移动电源.
1.锂电保护IC得感 ...

1.S82x1有很多不同后缀,只有少数是无自锁的,容易买到的都是有自锁的,所以一定要先确定货源。
2.专用IC又要额外占一块地方了,不过从可靠和性能角度来看专用IC无疑比MCU优胜。
3.定了的功能就不要轻易改了吧。虽然现在占地面积甚至有点喧宾夺主了,只要不是技术可行性上的问题还是做了好,宁愿稍微牺牲效率和最大输出电流来缩小面积。
4.如果不去掉可变输出,MOSFET改小封装很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1.S82x1有很多不同后缀,只有少数是无自锁的,容易买到的都是有自锁的,所以一定要先确定货源。
2.专用IC ...

我选了,这个型号合适,在淘宝,阿里巴巴找了3-4家有这个料,但不拆包,要买就一盘。
S-8241ACQMC-GCQT2G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选了,这个型号合适,在淘宝,阿里巴巴找了3-4家有这个料,但不拆包,要买就一盘。
S-8241ACQMC-GCQT2G ...

还是大胆的设想:  整盘买的话, 多少钱?
如果金额不算太大, 假如一盘5000元, 阿莫是否可以考虑把剩下的放到邮购部?

关于充电那块, 用单片机充1.8A我是有点冷汗的, 再者, 移动电源的充电时间不得不考虑, 就像古大师所说, 8小时还充不满, 就不如用2节的电源了.
如果不用专门的充电IC, 单片机的话, 22uH 3A 的电感, 少说有10mm * 10mm 大面积吧, 还不算电容.
专用的充电ic, 像TP4057, 不需要电感和电容, sot23封装, 当然它是500ma的, 再找找看有没有更大电流的.
对了, TP4056是1A的, sop8封装.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S82x1有很多不同后缀,只有少数是无自锁的,容易买到的都是有自锁的,所以一定要先确定货源。
2.专用IC ...

充电专用IC可不一定比原来的mos管子方案占用地方,MOS管子都集成了,只需要外面的感容。

咕大师赶快拿主意,这样拖下去不是办法。要一锤定音,犹豫下去太耗时间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充电专用IC可不一定比原来的mos管子方案占用地方,MOS管子都集成了,只需要外面的感容。

咕大师赶快拿主 ...

还是老陈和采购负责人拍板吧,咱们负责拍砖。

网友:
引用 网友P:
记得把最终文件传上来啊。

没问题,但这两天跑到外地去了,等明后天回去之后才能接着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1.S82x1有很多不同后缀,只有少数是无自锁的,容易买到的都是有自锁的,所以一定要先确定货源。
2.专用IC ...

用单片机去解锁电池保护IC十分可行?有何弊端?(单片机电源不经过保护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大胆的设想:  整盘买的话, 多少钱?
如果金额不算太大, 假如一盘5000元, 阿莫是否可以考虑把剩下的放 ...

线性充电IC恐怕不能用,没法兼顾电流、体积、温度。

另,我也来个“大胆设想”,现在的充电电路不是不能限流么,用单片机控制,频率还不好做高。
那么参考LED驱动如何?
用393就可以实现(甚至分立),频率应该能做的比单片机高。单片机介入控制开关就可以了。

从instructables上引来一个图,大家参考下,网吧上网伤不起,只能引用,不能画了。。
原网页:http://www.instructables.com/id/Poormans-Buck/

体积方面可能有点问题。。不知该电路能简化到什么程度。

网友C:
还是可靠性的问题,   单片机要从库仑计里取出电压电流, 总感觉不放心, 主要也是现在没有搞好最后一道防线, 电池保护IC也要赶紧确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是可靠性的问题,   单片机要从库仑计里取出电压电流, 总感觉不放心, 主要也是现在没有搞好最后一道防线,  ...

单片机控制恒流当然不能从库仑计里读电流了,要直接从采样电阻放大AD采样才行,而且PID不容易调,所以这个功能用单片机确实不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控制恒流当然不能从库仑计里读电流了,要直接从采样电阻放大AD采样才行,而且PID不容易调,所以这 ...

嗯, 那就需要再改一下原理图, 输入阻抗会不会影响库仑计?
PID也可以不要, 参考阿莫拆解的哪个, 10秒钟内, 电流慢慢增大, 一旦达到终止电压, 立即或延时一会直接切断充电.
不过, 我还是不建议用单片机充电.  到这个时候, 大概需要拍板了....

网友:
是的,感觉还是专用充电IC比较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老陈和采购负责人拍板吧,咱们负责拍砖。

网友Q(2017-09-19):
我就想知道这个板子成本多少??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我就想知道这个板子成本多少??

成本应该有二百吧,这么多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成本应该有二百吧,这么多的芯片

最新版是咕大师的那个版本。

网友:
楼主幸苦!必须赞一个!!

网友(2018-02-02):
好东西,必须留个脚印

网友:
有没有出套件?

网友(2018-04-29):
楼主威武,收藏了,好久没有接触器这个行业了

网友(2018-08-17):
不错,先下载学习下,又不懂的再来请教各位,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