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3-06-29):
0603A和1206还有1812都是电阻的封装形式,它们有什么区别啊?为什么有的地方用这个有的用那个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功率不一样

网友:
功率,耐压,尺寸,价格 等都要考虑

网友:
主要是功率,负载能力,如果是电容等还和容量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