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3d显示时元器件为什么是绿色的?

楼主(2013-06-29):
如图所示,是不是我哪里设置有误啊?

网友A:
很明显DRC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DRC不过,

什么事DRC?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事DRC?

就是有错误,拉错线了,元件靠的太挤了之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事DRC?

连DRC都不知道...
design rule check
就是你的设计跟你的规则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DRC都不知道...
design rule check
就是你的设计跟你的规则不一致.

是这样子吧,没有错误啊

网友B:
前阵子我也遇到这个问题,DRC是过的,就是要重新跑一下DRC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阵子我也遇到这个问题,DRC是过的,就是要重新跑一下DRC就好了

是多检测几次?可是我试了好多次,还是这样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子吧,没有错误啊

tools 菜单下的Design Rule Check,跟Compile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多检测几次?可是我试了好多次,还是这样子啊

或者你按T ,M,把错误标志重置,就可以看到本来的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