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叫TCP/IP网络,而不是TCP/UDP(两个属于同一层),TCP/IP(咋...

楼主(2013-06-29):
为什么叫TCP/IP网络,而不是TCP/UDP(两个属于同一层),出于好奇,想了解下  我想有个说法吧

网友A:
咦怎么会有这个问题…
好比说,为什么这个城市叫“广东省广州市“,而不是叫“东莞市广州市“…

网友:
本来只叫TCP的,开发到第三个版本时分成了TCP V3和 IP V3,所以后来就叫TCP/IP了

网友:
IP和UDP同属一层?我怎么印象中UDP和TCP是属同一层,其下层为IP协议。求高人指示

网友B:
UDP好像不怎么用了啊

网友:
IP是载体。TCP/UDP 都要基于IP。

网友:
引用 网友B:
UDP好像不怎么用了啊

UDP常用在流媒体传输协议里面,用于实时性高,带宽要求低的场合。
它和TCP包的区别是不需要传输确认,超时自动丢弃,所以传输效率更高,但不保证连接稳定。
我们都用在网络视频监控系统里面,都是UDP封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咦怎么会有这个问题…
好比说,为什么这个城市叫“广东省广州市“,而不是叫“东莞市广州市“… ...

那为啥不叫UDP/IP呢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啥不叫UDP/IP呢 呵呵

我们平时用的UDP就是UDP/IP,这个叫法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