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AGE16的PORTC5-2口无论如何输出引脚都是1011,怎么回事?

楼主(2013-06-29):
其它端口正常,本来程序正常运行的,后来不小心改了一下熔丝位,经测量发现PORTC5,PORTC4,PORTC4,PORTC2如何如何置输出其实际输出都是1011,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的,是哪个熔丝位错了吗?

网友A:
JTAG
看看手册里关于JTAG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JTAG
看看手册里关于JTAG的说法

把JTAGEN位置位问题不再出现了,太谢谢你了。原来JTAG接口的引脚需要作为I/O口使用时,必须设置熔丝位JTAGEN的状态为“1”。芯片出厂时JTAGEN的状态默认为“0”,表示允许JTAG接口,JTAG的外部引脚不能作为I/O口使用。当JTAGEN的状态设置为“1”后,JTAG接口立即被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