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双向可控硅的大侠进,求教TRIAC与负载的连接方式

楼主(2013-06-29):
各位大侠:
下图有两种连接方式,

第一种是负载接至TRIAC的T1
第二种是负载接至TRIAC的T2
目前我们试验,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用的。
但是看很多资料,负载的接法都是采用第二种连接方式。
由于我们是多个TRIAC控制多个大功率负载。并且是用一块铝制散热片来散热。由于T2是这样的

因此不能用连接方式2来作
请问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吗?
下图是瑞萨半导体的PDF截图

附:瑞萨关于双向可控硅的官方文档。中文的,写得还不错。

网友:
只要满足可控硅的象限,应该都可以

网友A:
电路1我也经常用的

网友B:
双向可控硅没有方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1我也经常用的

谢谢您的回复。心里有底了。TKS.

网友:
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向可控硅没有方向吧~

嗯。是电流正反向都能通过。按道理我这两图都能用。但又怕万一。所以才请了解的牛人掌掌眼。

网友C:
都能用,我两种都用过

网友D:
以下帖可能对楼主有帮助
http://www.amobbs.com/thread-4199439-1-1.html

网友E:
第一种接法在可控硅没导通前,负载上不带电,更安全些?
个人猜测,理论上应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下帖可能对楼主有帮助
http://www.amobbs.com/thread-4199439-1-1.html

谢谢ZYYN123的回复 。。看来瑞萨官方的图是正确的。
根据您提供的URL。我把里边的结果贴出来。方便其它查看这个帖子的人。
http://www.amobbs.com/thread-4199439-2-1.html 第43楼和50楼(50楼的描述是对的)给出了答案:负载要放在T2端,G和T1耐压较低,容易击穿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种接法在可控硅没导通前,负载上不带电,更安全些?
个人猜测,理论上应该如此。 ...

跟我的想法一致啊。哈哈。 ,我见我们控制日光灯的开关就是控制火线,而不是控制零线。
刚刚看帖子,ZYYN123大湿给了一个贴子。我去看子一下。结论是:T1和G之间的耐压低。易击穿。故而负载应接至T2.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能用,我两种都用过

3Q,我的两种方式试验也都可以(都是阻性负载)。
ZYYN123给了一个网址。http://www.amobbs.com/thread-4199439-2-1.html 第43楼和50楼(50楼的描述是对的)给出了答案:负载要放在T2端,G和T1耐压较低,容易击穿损坏
看来。负载接至T2还是有讲究的。

网友:
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就是哪个是T1,那个是T2?
左边的是T1?或者说是与G形成触发电流的是T1?
这样说来,我们都是把负载接到T2了。
但是这个本身是串联的,T1,T2都一样吧。
另外很多情况下,击穿是因为G的原因吧。我们用第二,三相限触发的情况下,负载肯定是接T2了。但是用第一,三相限的情况下,应该差不多了,尤其是使用光耦的那种触发方式,对于G来说存在较高的DV/DT,或许会有一点影响吧。

网友F:
关于T1和G之间耐压较低,我不能理解,T1和G之间是呈现电阻特性的,阻值几十欧姆到上百欧姆不等(可能与触发电流大小有关)。既然不是一个需要关断的地方,何来耐压之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3Q,我的两种方式试验也都可以(都是阻性负载)。
ZYYN123给了一个网址。http://www.amobbs.com/thread-41 ...

http://www.amobbs.com/thread-4199439-2-1.html 第43楼和50楼(50楼的描述是对的)给出了答案:负载要放在T2端,G和T1耐压较低,容易击穿损坏
看来。负载接至T2还是有讲究的。

负载放在T1端,还是放在T2端,是要根据实际应用条件来确定的。
注意我在那个帖子里的补充和修正,避免被误导。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关于T1和G之间耐压较低,我不能理解,T1和G之间是呈现电阻特性的,阻值几十欧姆到上百欧姆不等(可能与触发 ...

你的理解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理解是正确的。

这个问题我咨询过我的供应商那边的技术了,她说有这个说法,但是什么原理也说不上来。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猜想的可能是T2+T1-的情况下耐压高,而反过来耐压低,之前我买过别家的可控硅,是有这种现象的,只是楼主说错了。
或者当感性负载时,如果接T1,那么比较容易失控,原因是负载产生的电动势直接作用于T1,很容易和G之间产生电流而触发可控硅吧。也不知道对不对,其实相对来说接T2也有同样问题
但是我之前使用光耦触发可控硅的时候,接感性负载时的确会失控,需要加RC回路才行,但是对于功率很小又电感量很大的负载,对于RC的值,很难决定。

网友H:
大哥我看你的《懂双向可控硅的大侠进,求教TRIAC与负载的连接方式》我想问一下!! 你第一个连接方式中 是用DC5V控制可控硅导通双向可控硅导通交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哥我看你的《懂双向可控硅的大侠进,求教TRIAC与负载的连接方式》我想问一下!! 你第一个连接方式中 是 ...

dc5v控制光耦,由光耦另一侧触发双向可控硅。下载MOC3021的DATA SHEET就明白啦。这货专用于驱动可控硅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dc5v控制光耦,由光耦另一侧触发双向可控硅。下载MOC3021的DATA SHEET就明白啦。这货专用于驱动可控硅的 ...

谢谢!! 我只是想知道!!! 我一直供电DC 5v,然后 可控硅就一直 导通交流吧!!! 我断开DC5v 然后 交流就不导通啦吧!我想做个交流电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 我只是想知道!!! 我一直供电DC 5v,然后 可控硅就一直 导通交流吧!!! 我断开DC5v 然后 交 ...

是这个样子的。使光耦通电。双向可控硅会自动导通。断开5V,双向可控硅不导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样子的。使光耦通电。双向可控硅会自动导通。断开5V,双向可控硅不导通。 ...

谢谢 你的耐心讲解!!我还有个问题!! 这里BAT212控制极 触发条件 是什么? 我下啦一个PDF,我看的不明白

Tgt Vgt是不是分别代表 门极触发电流和电压!! 但是Vgt最大值 怎么没有写? 还有Vd是啥子意思?

网友(2014-12-03):
我也在困惑呢,再重前面开始看一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