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中颖SH79F083数据手册中“代码选项”指什么?

楼主(2013-06-29):
    本来我是想在数据手册中找“op_osc”。结果在“代码选项”里找到。看了半天,一头雾水。这些是寄存器还是什么?代码怎么写?

网友:
就是芯片本身的一些配置,比如时钟,看门狗那些的。在烧录软件或Keil里面可以配置,有点类似AVR的熔丝,但这个不会存在锁死现象

楼主:
找到了.
原来在软件下载设置里。
数据手册上也不说清楚点.

网友(2013-11-14):
表示应该看下软件设置的

网友:
这些设置有什么具体的作用呢?设置后和程序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类似AVR的熔丝位,在烧录软件上设置的

网友(2014-04-21):
我也一头雾水了好久。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