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下防雷管和稳压管,TVS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6-29):
RT新人问下防雷管和稳压管,TVS管有什么区别?

网友:
应该是击穿电压有很大区别的

网友A:
防雷管泄放能力最强 瞬时泄放功率较大 多用于防雷。TVS是稳压类型,泄放能力不如防雷管,多用于静电防护。稳压管稳压精度高于TVS,反向击穿功率远小于TVS,多用于稳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防雷管泄放能力最强 瞬时泄放功率较大 多用于防雷。TVS是稳压类型,泄放能力不如防雷管,多用于静电防护。 ...

恩 说的挺好 防雷管没用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说的挺好 防雷管没用过呢

说的不错,之前做485通讯的时候用过防雷管,主要是瞬间把高压大电流泻放掉,免得对电子产品造成伤害。这几个管子都是和钳位击穿电压,以及击穿速度,过流能力有关系

网友(2013-09-12):
稳压管也就是齐纳二极管。从实际应用来看,常被设计用于调节稳态电压和小电流箝位。
防雷管的专业术语应是气体放电管,常用于多级保护电路中的第一级或前两级。气体放电管的极间绝缘电阻很大,寄生电容很小,对于通信系统和高频电子系统的雷电防护具有明显的优势。

TVS二极管是一种限压保护器件,响应时间可以达到Ps级,是限压型保护器件中最快快的。TVS管主要用于精细保护的电子电路中,通常也是最末级的防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雷管泄放能力最强 瞬时泄放功率较大 多用于防雷。TVS是稳压类型,泄放能力不如防雷管,多用于静电防护。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学习了.那稳压管能不能充当小功率的TVS??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