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52驱动RA8875问题

楼主(2013-06-29):
大家好,我用LPC1752驱动RA8875 4.3TFT时,碰到个问题,就是用仿真器单步跟踪功能正常,但如果烧入板子,程序无法执行,且程序
////////////////判断状态寄存器////////////////////
//*********测忙函数组 判断内存读取写入是否为忙
void Chk_Busy(void)
{
        uint8_t temp;
        do
        {
        temp=LCD_StatusRead();
        }while((temp&0x80)==0x80);
}在这个里面无法退出,如果我用单步跟踪一次就退出,显示正常

//***********************读状态
uint8_t LCD_StatusRead(void)
{
  uint8_t temp;

        LPC_GPIO2->FIODIR = 0x00; //将P2口的低8位配置成输入
        SLCM_RS() ;
        CLCM_CS() ;
        SLCM_WR() ;
  CLCM_RD() ;
  temp =( uint8_t ) (LPC_GPIO2->FIOPIN&0x00ff); //读取数据(读寄存器时,并不需要读2次)
        SLCM_RD() ;
        SLCM_CS() ;
  LPC_GPIO2->FIODIR |= 0xff << 0; //释放端口低8位为输出
// DATA_BUS = 0xff;
// rs = 0;
  return temp;
}
碰到这个问题,我感觉是读时序问题,但是我加了延时还是一样,我用的是普通的线,连接大概有15CM,会不会因为线太长影响呢?望高手指点。

网友:
线长没有影响

楼主:
没有人碰到这样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