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Atmega16 pwm能够产生多高的频率???

楼主(2013-06-29):
请教下,Atmega16a-au ,晶振频率是16MHz, 那么最高能够产生多高的频率????

网友A:
通常,8bit pwm的频率是主频/256,如果主频16M,那么就是16000000/2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8bit pwm的频率是主频/256,如果主频16M,那么就是16000000/256=?

你好,我想实现130KHz 的PWM信号,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想实现130KHz 的PWM信号,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啊?????

使用T/C 1 十六位的定时计数器 采用模式15

Freq=Fose/(N*(TOP-1)

TOP=OCR1A

130KHz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T/C 1 十六位的定时计数器 采用模式15

Freq=Fose/(N*(TOP-1)

好的,我试试看,
我好像没有找到模式1 5 是什么模式啊??

网友C:
看你要什么样的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要什么样的分辨率

你好,如果我想要个130KHz频率的pwm信号,那么具体的设置你能否具体的说一下啊,具体分辨率能够达到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如果我想要个130KHz频率的pwm信号,那么具体的设置你能否具体的说一下啊,具体分辨率能够达到多少 ...

具体的你自己谷歌了,我不直接给你结果。
分辨率就是,你计数器的最大值的倒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的你自己谷歌了,我不直接给你结果。
分辨率就是,你计数器的最大值的倒数。 ...

好的,我再琢磨琢磨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看,
我好像没有找到模式1 5 是什么模式啊??

上atmel网站下载atmega16的PDF
timer1那一章就有,非常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atmel网站下载atmega16的PDF
timer1那一章就有,非常简单。

刚刚已经找到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