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ucos任务切换的问题

楼主(2013-06-29):
最近在看ucos 邵贝贝那本书

看到任务切换时 遇到一个问题 望高手给予解答

OSCtrSw OSIntCtrSw 最后都有一句 “中断返回”

不就进行任务切换了嘛

那外面的开中断怎么执行????

难道每一次任务调度后 第一句执行的就是开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每一次任务调度后 第一句执行的就是开中断???

Reply:任务调度后,执行新任务,你所说的开中断在任 ...

嗯 我看stm32的移植也是先开中断 然后reti返回 进行切换

可能是邵贝贝书上的我理解错误吧

网友(2013-11-10):
引用 楼主:
嗯 我看stm32的移植也是先开中断 然后reti返回 进行切换

可能是邵贝贝书上的我理解错误吧 ...

都得进中断才可以任务切换,里面有个软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