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可以根据IP地址算出经纬度,这是什么原理啊?(有证...

楼主(2013-06-30):
http://mobile.51cto.com/aprogram-395256.htm

Android由IP地址查询经纬度坐标实例
2013-05-23 14:43 佚名 jizhuomi 我要评论(1) 字号:T | T

本文简单粗暴,直接以代码的方式演示如何根据IP地址查询地理经纬度坐标位置。
AD:2013大数据全球技术峰会课程PPT下载
大家都知道,根据IP地址就可以知道它所在的具体位置,在Android中同样可以由IP地址得到它的位置,即具体的地理经纬度坐标。

本文就直接以代码的方式演示如何根据IP地址查询地理经纬度坐标位置,下面的例子中演示的就是由58.192.32.1这个IP地址查询到其所在的经纬度坐标为(118.777802,32.061699)。

package eoe.demo;
import com.mapdigit.gis.DigitalMap;
import com.mapdigit.gis.MapPoint;
import com.mapdigit.gis.geometry.GeoLatLng;
import com.mapdigit.gis.service.IIpAddressGeocodingListener;
import com.mapdigit.gis.service.IpAddressLocation;
import com.pstreets.gisengine.R;
import com.pstreets.gisengine.SharedMapInstance;
import android.app.Activity;
import android.os.Bundle;
import android.view.Menu;
import android.view.MenuInflater;
import android.view.MenuItem;
public class MapIpSearch extends Activity implements
IIpAddressGeocoding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setContentView(R.layout.main);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tart() {
super.onStart();
GeoLatLng center = new GeoLatLng(32.0616667, 118.7777778);
SharedMapInstance.map.setCenter(center, 15,
com.mapdigit.gis.raster.MapType.MICROSOFTCHINA);
SharedMapInstance.map.setIpAddressGeocodingListener(this);
}
@Override
public boolean onCreateOptionsMenu(Menu menu) {
MenuInflater inflater = getMenuInflater();
inflater.inflate(R.menu.mapgeocoding_menu, menu);
return true;
}
@Override
public boolean onOptionsItemSelected(MenuItem item) {
switch (item.getItemId()) {
case R.id.findaddress:
SharedMapInstance.map.getIpLocations("58.192.32.1");
return true;
default:
return super.onOptionsItemSelected(item);
}
}
@Override
public void done(String query, IpAddressLocation result) {
if (result != null && result.error.length() == 0
&& result.longitude.length() > 0
&& result.longitude.length() > 0) {
try {
MapPoint mapPoint = new MapPoint();
String latLng = "[" + result.longitude + "," + result.latitude+ ",0]";
mapPoint.point = DigitalMap.fromStringToLatLng(latLng);
mapPoint.setName(result.organization);
mapPoint.setNote(result.city + " " + result.country);
SharedMapInstance.map.panTo(mapPoint.point);
} catch (Exception e) {
result.error = "IP_NOT_FOUND";
}
}
}
@Override
public void readProgress(int bytes, int total) {
}
}

网友:
和qq地理位置一样原理吧

网友:
IP登记和数据库支持
Google具有先天优势

网友:
要不要联网的,联网的话就简单了,百度都有提供这样的接口.IP定位,经纬度定位...

http://developer.baidu.com/map/webservice.htm

网友:
因为IP就是根据所在地区进行分配的,所以能通过IP确定你所在的地区

网友(2013-09-28):
GeoLatLng center = new GeoLatLng(32.0616667, 118.7777778);
为什么程序里直接给出了地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