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5350类似路由器产品的量产方法

楼主(2013-06-30):
RT5350路由器模块软硬件都已经测试完毕,虽然模块的功耗还不理想,但公司决定生产一批,由于没搞过此类产品的量产,特来坛里求助。
主要有两个问题:
问题一:生产过程我们规划的是:先将FLASH烧入公版固件,然后在贴片厂贴片和测试,写入MAC地址,然后拿回来自己升级成自己编译的固件,RALINK的SDK有一个网页升级的功能,但由于要启动系统并上传固件文件,还要等板子重新启动后才能确认是否升级成功,速度很慢。总感觉这样有问题,现有路由器厂家不可能也是这样,因为这样特别慢,一天一个人大约只能升级300台?
问第二:固件是自己编译的,如何让烧的每一个FLASH贴到板子上的SSID不一样?是否要将ROOT_IMG文件的相应位置找出然后设置成FLASH烧写器在该位置跳码?

不知道大家对该模块可有兴趣,我可申请一些小批量实物,来到坛子里做零售,大家可以花不多的钱来玩玩。

网友:
rt5350是什么东西啊?
既然mac都不一样,ssid不一样根据这个来应该可以吧
除了网页还有没有其它的升级方式?用网页升级肯定太慢了啊,有没有测试模式?

网友:
rt5350 固件不都是写在flash 上的吗?  能不能先写在flash上,再贴板子上?   同时根据flash 自己id 算出 每个路由的 ssid 这种方法 应该可行

网友A:
贴片之前烧录uboot,贴好之后串口下载

网友:
应该有串口is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之前烧录uboot,贴好之后串口下载

这样是可以的,但如何解决每个机子都有不同的SSID这个问题呢?

网友:
每个路由器的ssid和密码等配置信息应该单独存放到一个特定地址区域的,量产只需要单独写这个区域就行了吧

网友:
以前给路由器刷openwrt的时候,固件就可以自动算出来的,以tplink的路由器为例他的名字是tplink加上mac地址的后几位作为SSID。你可以研究下openwrt是怎样实现的
另外搞一些模块能自己编译系统玩么?也就是能拿到公版的SDK么?否则玩你们写好的固件没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是可以的,但如何解决每个机子都有不同的SSID这个问题呢?

SSID生产时都是采用MAC地址的后六位作为后缀,因为MAC地址在世界上都是唯一的所以SSID一般来说生产时采用这个办法SSID都是不同的。看下图SSID后六位就是mac地址的最后六位。
关于软件的生产升级问题。有公司开发这个软件的,写MAC码、uboot升级、软件升级30秒内完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是可以的,但如何解决每个机子都有不同的SSID这个问题呢?

漏图了  上图

网友:
有兴趣,不知道零售多少钱?

网友C:
楼主您也太利害了,已经搞通 RT5350 了,在下的只能是佩服的份了...

网友:
烧ssid和MAC可以考虑用另外一个flash文件,这个可下载的文件的烧入地址是设定的,内容根据需要写个简单程序编啦

网友:
我们设备的MAC地址 及其编号 是写在eeprom中的 生产时 扫一下二维码 程序自动写入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也太利害了,已经搞通 RT5350 了,在下的只能是佩服的份了...

哪里敢当,也不是我一个人搞的。
发给大家看下我调试时候使用的简陋的工具。纯手工DIY。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敢当,也不是我一个人搞的。
发给大家看下我调试时候使用的简陋的工具。纯手工DIY。

楼主您客气了,我手头上也只有他们现成那方案,就是那 RM04 的模块与开发板买来玩玩而已. 不过看来目前就这个 RT5350 貌似是较低成本的方案了...

网友:
如果价格合适!支持楼主搞点数量在群里面零售哦!

网友:
支持楼主,搞几片低价促销,群里的弟兄们耍耍也好!

网友:
也在用RM04,串口转WIFI,60多

网友:
我也在用RM04, WIFI不太穩定,,, 有人用ZRC53 嗎? 35多 detail.1688.com/offer/1250427166.html

网友:
那个RT5350无线用的是单天线还是双天线啊?

楼主:
单天线的

网友D:
RT5350在谁家拿的货 .提供开发版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哪里敢当,也不是我一个人搞的。
发给大家看下我调试时候使用的简陋的工具。纯手工DIY。

那时候怎么不选择9331来做呢。。。。几乎没发热和更好的性能。

楼主:
9331贵,批量产品,价格客户限制了

楼主:
没有什么开发板的,他们顶多给你个路由器和一个串口线 ,其他的网上都有

网友:
RT5350的有提供固件?

楼主(2013-08-02):
提供固件?提供固件就可以了吗?呵呵。我打算建立一个GIT,搞OPENWRT,不知道有兴趣的人多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供固件?提供固件就可以了吗?呵呵。我打算建立一个GIT,搞OPENWRT,不知道有兴趣的人多不多。 ...

表示很有兴趣!

网友:
RT5350  工作温宽  有测试吗   能在什么范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时候怎么不选择9331来做呢。。。。几乎没发热和更好的性能。

更好的性能是  指哪些性能指标?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更好的性能是  指哪些性能指标?

实际无线传输速率,我 测试过9331芯片比3050高不少,特别是无线对无线进行传输,全部是150M连接速度的情况下速度可达5MB/S以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实际无线传输速率,我 测试过9331芯片比3050高不少,特别是无线对无线进行传输,全部是150M连接速度的情 ...

9331 工业性能如何   温宽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F:
9331 工业性能如何   温宽多少?

上传官方文档一份,楼主不妨研究下!功耗非常之低的,可以实现不到1瓦的整机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传官方文档一份,楼主不妨研究下!功耗非常之低的,可以实现不到1瓦的整机功耗! ...

这个不错,但是要如何开始玩呢?有没GIT,有没硬件平台?或者自己做?很感兴趣的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错,但是要如何开始玩呢?有没GIT,有没硬件平台?或者自己做?很感兴趣的说。。。 ...

市面上AR9331的成品无线路由器非常之多TP的路由器100元几乎全部使用这款。可以直接支持不少第三方成熟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天线的

你的天线部分是按照官网上的参考设计焊的吗?我自己做了个,第一次弄无线,有点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敢当,也不是我一个人搞的。
发给大家看下我调试时候使用的简陋的工具。纯手工DIY。

这位仁兄,能否给我一个5350的ROM,16M SDRAM+4M nor的,我买的模块进不了uboot,我打算升级个能进uboot的ROM当开发板玩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供固件?提供固件就可以了吗?呵呵。我打算建立一个GIT,搞OPENWRT,不知道有兴趣的人多不多。 ...

我很有兴趣啊,楼主 怎么联系你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试试。。。。。。。。。。。。。

太感谢了!不过我已经搞好了,自己编了uboot烧进去了, tftp下载kernel也跑起来了,下面就是改代码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太感谢了!不过我已经搞好了,自己编了uboot烧进去了, tftp下载kernel也跑起来了,下面就是改代码了。。 ...

你现在用什么系统?openwrt或者 ralink的原厂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感谢了!不过我已经搞好了,自己编了uboot烧进去了, tftp下载kernel也跑起来了,下面就是改代码了。。 ...

恭喜!有机会大家一起聊聊,我QQ3零932肆41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现在用什么系统?openwrt或者 ralink的原厂固件?

原厂sdk4.0,这还要多谢lee_avr的分享~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原厂sdk4.0,这还要多谢lee_avr的分享~

请问配置编译uboot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我编译的文件烧写进去后没有反应,能否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配置编译uboot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我编译的文件烧写进去后没有反应,能否指点一二,谢谢! ...

选了cpu型号,其他完全默认的。。。

网友:
请问下,如何烧录Uboot?通过flash烧写器烧写flash后,再贴片上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试试。。。。。。。。。。。。。

你好,请问下,可以提过下sdk和uboot的源码吗?

网友J(2013-09-13):
lee_avr的网盘
http://115.com/lb/5lbcps04vli

网友:
楼上能方便放到baidu网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lee_avr的网盘
http://115.com/lb/5lbcps04vli

礼包码不正确,请重试或联系分享者。
请问有礼包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漏图了  上图

请教一下您能开发烧写mac 和SSID 的工具吗/ 急求该类工具。
RTL8196C 的

网友(2013-10-16):
各位大侠,市面上有没有RT5350的成品路由器啊?小弟想买一个搞搞固件,希望知道的推荐个型号

网友:
RT5350的uboot出现乱码是怎么解决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D:
RT5350在谁家拿的货 .提供开发版吗

我这里有 RT5350的模块60元  和  5350开发板30元 ,,我们在做  WiFi转串口软件 透明传输模块 有需要可以看看
item.taobao.com/item.htm?id=35335186669

网友:
以下是填充,看看5350是啥样子,楼主弄几片出来噻,大家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这里有 RT5350的模块60元  和  5350开发板30元 ,,我们在做  WiFi转串口软件 透明传输模块 有需要可以看 ...

我们能用贴子里共享的SDK下载程序进去不?

如果可在的话,我准备买一片,试试

网友:
楼主,请问下,RT5350WIFI部份的几颗电容,是1.2PF还是1.2UF,因为我用1.2PF时,WIFI不起作用,而有朋友说换成1.2UF就可以了,不知兄台的是多少呀.

网友:
我收了,下次可能会用得着.

网友(2013-11-22):
mark,,,看看能否搞一块入门

网友:
楼主,板子申请到了吗,有兴趣啊。

网友(2014-01-14):
zhanji007
你们这个RF天线部分,要不测试的?
要用专们的设备进行测试?
用的是什么设备?

网友(2014-03-17):
RT5350 的待机功耗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敢当,也不是我一个人搞的。
发给大家看下我调试时候使用的简陋的工具。纯手工DIY。

有个是用来烧录SPI flash的吗?

网友(2014-04-30):
手头有一块这个平台无线路由器 无线功能复位几次就不能用了  不知道可以救回来不?

网友:
楼主,最后是采用了什么方式来烧ssid了?

网友L:
楼主可以吗?买些给坛友研究研究

网友(2014-07-09):
咨询下,你们用什么版本的SDK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也太利害了,已经搞通 RT5350 了,在下的只能是佩服的份了...

你也做5350吗?

网友C:
完全是没有的!我还真没时间来捣鼓这个东西!而我只是早期有在X宝买过 RM04 的开发板来小试了一下玩玩而已,呵呵~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完全是没有的!我还真没时间来捣鼓这个东西!而我只是早期有在X宝买过 RM04 的开发板来小试了一下玩玩而 ...

我做了板子,查了很多资料,修改SDK文件报错,才配置成了路由器,剩下的就不会了,我想关闭网口,只留下WIFI,可以降低功耗。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M:
我做了板子,查了很多资料,修改SDK文件报错,才配置成了路由器,剩下的就不会了,我想关闭网口,只留下W ...

您不妨将您的问题向楼主谦虚的请教吧!楼主可谓是这颗芯片的神人,若您问我,我还真是不懂哩!哈~

网友M:
引用 网友C:
您不妨将您的问题向楼主谦虚的请教吧!楼主可谓是这颗芯片的神人,若您问我,我还真是不懂哩!哈~ {:big ...

恩,问了,但楼主消失了·我自己在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恩,问了,但楼主消失了·我自己在看看吧·

那好吧!我也只能祝您的问题尽快顺利的给解决了。

网友(2015-05-08):
引用 网友L:
楼主可以吗?买些给坛友研究研究

可以查一下vocore 这边开始在做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