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51超频了(提高晶振频率),菜鸟问几个问题:

楼主(2013-06-30):
STC12C5A60S2,官方说可以在35MHz的频率下工作,无源晶振的话,最高33MHz以保持稳定。今天一下用了40Mhz的晶振。
用了一个呼吸灯的小程序进行测试:的确工作在40Mhz下。
1,请问会烧毁芯片吗?(长时间运行)
2,如果使用有源晶振或者使用振荡器输入时钟信号,是不是可以再……超高一点?
3,如果可以,这样高频的振荡器(比如60M~120M hz)怎么制作?
(就算容易烧毁片子也没关系,重在娱乐呗)

网友A:
试一下不就知道啦

网友:
我们之前有个产品用的老妖的片子,1T的,用有源晶振超频到40M工作。。。但说实话卖出去风险还是很大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不就知道啦

求教,怎么产生80MHz的外部时钟?

网友:
51没啥好超频的,也不能算是超频,要玩就玩M0,M3等ARM单片机超频,

网友B:
我都超到100M了

网友:
楼主若使用了超过原厂建议的最高时脉的话,不见得会烧毁芯片,但在某种温度与电压的条件下,某些汇编的指令会发生错误,原因是因为所有的指令时序无法收敛到一致的时序所产生的,以上仅是个人的理解...

网友C:
stc用户手册上说,超过35M,会自动分频的,好像是3分频,这个怎么解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超到100M了

我滴个亲娘咧……求指导

网友:
超频不稳定。。娱乐是可以的。。

网友:
一般可以正常工作的频率都能高一些,厂家所说的频率肯定是保有余量的,就像食品药品的保持期一样都是有余度的。最高频率那肯定是由电路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具体的希望楼主试一试分享分享吧:)

网友:
接100M有源晶振试试,烧片估计不会吧,除非程序跑飞把bootloader给阉了,只是可靠性值得怀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tc用户手册上说,超过35M,会自动分频的,好像是3分频,这个怎么解释了

那是因为一般的高频无源晶振都是三泛频晶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是因为一般的高频无源晶振都是三泛频晶振

那请问莫友什么晶振能不分频工作,实现超频,除了有源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请问莫友什么晶振能不分频工作,实现超频,除了有源晶振。

stc手册上有啊,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晶振的两端并联一个大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滴个亲娘咧……求指导

LPC2103呀,直接就可以上100M呀,产家指导是72M,但是测试99M还是100M没有问题呀

我就是调戏一下楼主,超频没有意义呢,35M和40M能有多大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PC2103呀,直接就可以上100M呀,产家指导是72M,但是测试99M还是100M没有问题呀

我就是调戏一下楼主, ...

抱歉……本人卖身不卖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抱歉……本人卖身不卖艺。

别折腾这些了,有这些时间学一下新的单片机多好,比如STM32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折腾这些了,有这些时间学一下新的单片机多好,比如STM32之类的。

谢谢,其实正在学ing

网友E:
我支持楼主超频。很多同学都建议楼主直接上高级货,这两者没什么可比性的,超频就是为了爽,跟本就不是为了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支持楼主超频。很多同学都建议楼主直接上高级货,这两者没什么可比性的,超频就是为了爽,跟本就不是为了 ...

你说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支持楼主超频。很多同学都建议楼主直接上高级货,这两者没什么可比性的,超频就是为了爽,跟本就不是为了 ...

我很赞同!
和电脑超频一样。
只能提高一点儿性能,但是超频的人依然有不少……

网友F:
我的STC12一直是用36M晶振,持续不断电工作5年了。
超过36M的晶振是没戏的,直接降频了,你可以试试有源,我相信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STC12一直是用36M晶振,持续不断电工作5年了。
超过36M的晶振是没戏的,直接降频了,你可以试试有源, ...

你的头像……求出处

网友G:
IO翻转速度这么快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IO翻转速度这么快么

据说翻不了那么快。

网友H:
买个A8的板子,然后PLL时钟输出出来,跑个1Ghz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买个A8的板子,然后PLL时钟输出出来,跑个1Ghz看看,

C6000 DSP貌似能输出5G

网友:
有100M有源晶振吗?大部分应用是通过锁相环倍频上去的。

网友:
超频会稳定?做个产品买卖试试就知道什么叫后悔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