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v的微功率50Hz隔离器尺寸能做到多小呢?

楼主(2013-06-30):
因项目需要个8v左右的隔离变压器,但本人对变压器这块不太熟悉,所以请大家帮个忙

8v-8v左右的微功率工频隔离变压器,大概20-30mA的电流

请了解的朋友给点意见,谢谢!

这种隔离变压器有没有成品的?如果要自己定制需要注意哪些呢?

楼主:
20-30mA指的是隔离变压器的输出电流

网友A:
50Hz@8V  @20-30ma交流电隔离?

网友B:
1:1的工频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Hz@8V  @20-30ma交流电隔离?

是的,因为我自己也不熟悉变压器,不知道这么个做法是否合常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的工频变压器

能讲的详细点吗?
比如铁芯的选择,绕线什么的,我这个不太懂,希望能多给点提示我去查资料
1:1工频变压器goog没搜到想要的

网友C:
选择DC/DC隔离模块吧,或者自己做,不要弄工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择DC/DC隔离模块吧,或者自己做,不要弄工频,

因为是采集电路而且外壳比较小,在比较小的空间内就怕DCDC本身有电磁干扰,而且DCDC纹波挺大的,不知道加了LDO后对采集电路影响大不大

另外还想问下,为什么不要弄工频,是因为变压器不好弄吗?

网友:
如果是4~20mA电流隔离,可以用电流环隔离栅,如果是电压隔离,可以用DC/DC隔离电源模块

网友B:
全部要求说出来才能按需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部要求说出来才能按需行事

主要就是输出大约8v,电流20-30mA之间变化,变压器尽量小点

使用场景:变压器的输入端是一根长线供电,室外露天走线大约20米,供电电压(变压器输入端)还没有限定死,8-24v (50Hz)任选一个都行(不是动态范围)

变压器输出是8v左右的交流经过整流+LDO给3.3v供电

我觉得1:1的变压器可能会好加工些,所以我想的是把输入定在8v左右,这样就是1:1的隔离了

室外露天长线走线可能会引入浪涌(包括感应雷),变压器前面我会加入防雷器件,但是还是想做个隔离变压器:1为防浪涌     2为通讯隔离提供电源

因为以前电源大多用的是dcdc,工频变压器接触的比较少,所以与工频变压器相关的参数知道的比较少

我查了下,好像小功率的工频变压器效率很低,50%左右?因为本来功耗就很小,所以效率如果在不太低就可以了

优先级由大到小排列:隔离>尺寸>价格>效率

说了很多~不知道讲清楚没~

网友:
楼主直接去问厂家比较好

我见过的隔离的个头都不小

网友:
减小体积就提高交流供电频率,或者传输直流电,然后DCDC隔离

网友:
淘宝随便搜了一家定制变压器的,这是1W的尺寸规格,EI28*14铁心,你去定制成1:1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