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单片机GND的问题

楼主(2013-06-30):
最近在画一块avr的开发板 用的是atmega32u4  发现上面有三种gnd
分别是gnd   agnd(模拟地) 和ugnd(usb)
板子是只连一个usb接口供电
我想请教下这三个gnd布线的时候有什么讲究 可不可以直接都接到usb接口的外壳上?

网友:
可以都接一起,我就是这么接的。

网友:
根据具体情况在PCB上合理布局,最终接在供电GND一点

网友:
详细研究手册和模电,还有接地类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