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驱动太难写了, 搞了2天晚上, 终于好了.

楼主(2013-07-01):
网上竟然没有例子或参考代码, 只有8080和SPI的.  没办法重写了I2C的, 昨天用STM8L152C6T6没调通, 估计是上拉电阻太大的原因.
今天晚上把孩子哄睡着, 继续奋斗, 换用了STM32来调试, 终于通了.
哎, 效率太低了, 一个小小的模块就用了这么长时间, 啥时候才能完成软件啊

网友:
睡前留明,楼主辛苦了

网友A:
楼主加油!!!

(大概成型后可否把模板发上来,大家一起来完善)

网友:
楼主辛苦了,继续奋斗

网友:
真心不容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加油!!!

(大概成型后可否把模板发上来,大家一起来完善)

离发布模板还有一段路要走,毕竟现在硬件还没定下来。我大概完成以下后发布:
1,所有硬件相关的定义。
2,每个外设的驱动,像oled,库仑计。
3,任务调度的结构,不打算上什么系统之类的,就用状态机或者就是个大循环。

目前只完成了oled和按键单击多击长击。

网友B:
用SPI的程序好写。

网友:
用STM32调试I2C,驱动是自己写的还是调用的库?

网友C:
STM8L用的2.5V的电压,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导致不能调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PI的程序好写。

谁说不是呢,没办法啊,移动电源的硬件是这么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8L用的2.5V的电压,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导致不能调通

不是,我用的是3.3。我没有搭电路,用的是discovery,iic那里本来接了一个按键,有滤波电容,我在家里没法拆。
另外,这个屏默认是8080的,我为了改成i2c,因为没有烙铁,我用打火机把螺丝刀烧热,用螺丝刀焊的…

网友D:
用打火机把螺丝刀烧热,用螺丝刀焊的…
========
得让这个项目组给你安排套台焊了,oled不错看着舒服

网友C:
如果能用数字电位器,可以空好几个IO出来
I2C确实比较麻烦
看了一下BQ27510,这个东西其实也挺麻烦的。
datasheet倒是能找到,不知道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有没有公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用的是3.3。我没有搭电路,用的是discovery,iic那里本来接了一个按键,有滤波电容,我在家里没 ...

为保险起见,还是得用实际电路来测试一下

网友E:
打火机加螺丝刀。。。动手就需要发散性思维。。。赞一个

程序结构可以参考之前论坛讨论过的 调度器 。傻孩子 好像贡献过些源码。

网友C:
根据原理图,外接电源的时候
BQ27510还要肩负起电流反馈的任务,这样他的I2C通讯会比较频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打火机把螺丝刀烧热,用螺丝刀焊的…
========
得让这个项目组给你安排套台焊了,oled不错看着舒服 ...

哈哈, 不用了. 我的家伙都放在公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用数字电位器,可以空好几个IO出来
I2C确实比较麻烦
看了一下BQ27510,这个东西其实也挺麻烦的。

库仑计我也比较头痛, 倒不是因为资料的问题, 而是我手上没有这个电路板, 目前还无法开始调试, 怕到时候时间来不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火机加螺丝刀。。。动手就需要发散性思维。。。赞一个

可否给我个连接什么的, 我也学习一下, 最好就是简单的状态机, 不要上调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原理图,外接电源的时候
BQ27510还要肩负起电流反馈的任务,这样他的I2C通讯会比较频繁 ...

我当时也有建议2个分开, 请参考原理图讨论的帖子,但古大侠说时间很短, 不冲突.

网友:
这里能够打样,可以待原理图确定之后先做一板电路出来,不考虑尺寸这些因素,留出足够的调试口和调试空间,用来做原理图的验证。
然后也可以基于这个板子启动软件的开发。

这样你就不用烧螺丝刀了

网友F:
有提供I2C驱动的。呵呵。

网友G:
硬件那边看来确定用STM8了,楼主打算用哪个软件开发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提供I2C驱动的。呵呵。

, 早看到就好了.  不过非常感谢, 我再根据这个优化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当时也有建议2个分开, 请参考原理图讨论的帖子,但古大侠说时间很短, 不冲突. ...

没分开是因为IO不够用了
一个TPS2543需要占用STM8的四个输出脚
如果把两个TPS2543的CTRL和ILIM_SEL用595来扩展,可以至少省出几个IO

STM8的IO用了很多的2303来做绶冲,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集成芯片可以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硬件那边看来确定用STM8了,楼主打算用哪个软件开发工具?

目前我用STVD+COMSIC. 这个应该没啥大问题吧, 到时如果大家都用IAR的话, 我也可以再发布IAR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给我个连接什么的, 我也学习一下, 最好就是简单的状态机, 不要上调度器 ...

状态机主要是注意状态和状态间的跳转。
简单的状态机可以参考本坛傻孩子分坛的部分内容
系统的状态机的论著可以参考《Practical UML Statecharts in C/C++》2E

网友:
傻孩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3757688-1-1.html
31楼,讲述了他的状态机原理。

34楼 有源码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我用STVD+COMSIC. 这个应该没啥大问题吧, 到时如果大家都用IAR的话, 我也可以再发布IAR版的 ...

嗯,也一直在在用这套系统,还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用的是3.3。我没有搭电路,用的是discovery,iic那里本来接了一个按键,有滤波电容,我在家里没 ...

真是使出浑身解数了,叫我们这些没出力的成员惭愧哪

楼主:
不会啊, 硬件讨论, 软件讨论, 以及最后测试 都是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的.

网友:
希望能看到调度器的代码。

网友:
顶楼主。。。。虽然自己水平差。。还是希望自己能帮上什么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我用STVD+COMSIC. 这个应该没啥大问题吧, 到时如果大家都用IAR的话, 我也可以再发布IAR版的 ...

貌似 IAR 做的不好 有人提供 测试过的 IAR for STM8吗 给个链接 论坛搜了一下,感觉都有bug啊。

楼主:
不会吧, 我一直用stvd+cosmic, 现在我正在搞软件, 先不折腾IAR了, 以后再说.

网友(2013-10-25):
“用打火机把螺丝刀烧热,用螺丝刀焊的”
竖然起敬
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