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业酒精泡松香,挺好用,有个问题工业酒精安全吗?

楼主(2013-07-01):
用工业酒精泡松香,挺好用,有个问题工业酒精安全吗?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说工业酒精有甲醛.这东西有毒...

网上消售的松香水是不是都是用工业酒精作的呀...
昨天泡了一点 试用了一下 挺好用...没敢多用...

想想听听高手的看法...

网友:
看数量级和毒性。。。。。。当然还有其它。

什么问题都要这样看,说一个东西有毒,得看它含量的数量级,还有毒性。

比如:5g甲醇才致死,一瓶酒精一共才含有5mg甲醛,而且甲醛在体内不残留,那能有什么事情?

反之则反,你可以查资料自己分析下。

网友:
普通的工业酒精都含有杂质,建议用分析纯95%以上(无水酒精)纯度的。

网友:
能好用??我用过一次,洗不干净,管脚残留部分发白,不能彻底溶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用洗板水,比酒精好用1亿倍。

肯定有毒,而且毒性很强。估计比酒精毒1亿倍。

嗯,是的,后来就一直用洗板水,便宜量又足。有次不小心洒地上一些,发现竟然能把地板上的沉年老垢擦得很干净,擦过后和新地砖没什么两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是的,后来就一直用洗板水,便宜量又足。有次不小心洒地上一些,发现竟然能把地板上的沉年老垢擦得很 ...

这么神奇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嗯,是的,后来就一直用洗板水,便宜量又足。有次不小心洒地上一些,发现竟然能把地板上的沉年老垢擦得很 ...

这东西腐蚀性很强的。有次洒出来一些滴在吸锡器上,没注意,半个小时后吸锡器表面都腐蚀了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用洗板水,比酒精好用1亿倍。

肯定有毒,而且毒性很强。估计比酒精毒1亿倍。

阿莫,你有没有用洗板水洗过回流焊后锡膏的那些残留?
现在用无水酒精泡得泡上一天才能干净,泡的我要崩溃了。

网友:
医用酒精也是有毒的,有个病叫酒精中毒。这个要看量的。

网友:
甲醛肯定有毒,搞装修的 卖家具的都知道,有专门的排放标准

网友:
甲醇 是有毒的  有的假酒就是用工业酒精配的  喝多了 会失明

网友:
还有现在 有些大厂 做板子 貌似都不用洗板水了

网友:
做维护经常使用工业酒精,洗干式变压器外绝缘层,擦拭绝缘子,只要不点火,安全得很

网友:
只要您不是用来饮用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看来没几个人化学在行的。包括楼主提问都是有问题的。
提问应该用化学名别人才清楚,用通用名非常容易误解,楼主就是个例子。
“工业酒精”通常指的是甲醇5%左右,乙醇95%左右的混合物。

甲醇毒性非常大,皮肤也全迅速吸收。对人体的神经系统和 血液系统影响最大,它经消化道、呼吸道或皮肤摄入都会产生毒性反应,甲醇 蒸气能损害人的呼吸道粘膜和视力。

不知道怎么会有人说什么甲醛。化学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很多人认为工业酒精就是甲醇。

网友:
电子的东西往往毒性都不小,但是防护得当就没事。
你要是怕甲醇就用分析纯的无水酒精好了,8块钱500ml。

网友:
用化学纯酒精吧,价格也不贵.

网友:
用AR的吧,我的那瓶快用完了。不知道AR级别的白银哪里有卖?

网友:
又不是拿来喝和泡澡,怕啥,洗的时候保持通风,再大不了戴个套就得了,不算QJ的啊。

网友:
工业酒精是甲醇,买无水乙醇

网友:
原来洗板水还有这么好的功能,真不错。
要说,焊锡里还有铅呢,多可怕的重金属嘛。哈

网友:
工业的,尼玛干毛,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腐蚀性很强的。有次洒出来一些滴在吸锡器上,没注意,半个小时后吸锡器表面都腐蚀了一些 ...

真正的电子用洗板水是不会腐蚀塑料的,估计你用的是天那水(香蕉水)。

网友:
要安全真的要向阿莫说的了,不要干这行,元件的重金属,焊锡、助焊剂的烟危害更大。
工业酒精主要成分还是乙醇,只不过含有甲醇和其他杂质,一般只要不是皮肤一直泡在里面、不喝,保持通风基本没事。至于甲醛,因为甲醛可以溶于酒精不敢说没有,不过肯定比电木的要低

网友:
甲醇没事情..每天做化学实验吸入各种气体我都没说过什么...工业酒精蒸汽吸了不知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