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数字功率表是不是这样接线的啊???

楼主(2013-07-01):
百度“功率表原理”,搜到的都是机械式功率表的原理,都有动圈、静圈之类,请问数字的功率表是这样接线吗???

主要是想知道那个0.1欧姆的电阻接在负载和地之间是否不妥!!!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是这样的。0.1欧电阻电表上是用锰铜片,可以参考万用表测电流的锰铜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是这样的。0.1欧电阻电表上是用锰铜片,可以参考万用表测电流的锰铜丝。 ...

非常感谢回复!!
1%的精度算高吗???精度要求高的话用什么??电流互感器??

网友(2014-04-26):
万用表是康铜丝吧?我是新手我很弱。对这个不太懂,只是前几天接触了一下,貌似取样电阻用康铜丝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