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有这个nRF24L01模块的PCB源文件呢?

楼主(2013-07-01):
不知坛里哪个兄弟有下面这个pcb的源文件呢?要是有偿分享也可以,可联系本人,谢谢了!邮箱:ypf1990@foxmail.com

网友A:
给你一个思路,bmp转CAD,比例缩放后导入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思路,bmp转CAD,比例缩放后导入PCB

谢谢指导,我试试看,本人不怎么会这个pcb设计,所以就三脚猫玩玩了!

网友B:
楼主是要抄他的天线吧?你还要知道板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要抄他的天线吧?你还要知道板厚。

板厚是1.6mm的吧?我看了芯片手册,不过我的确是不会画这个pcb,只是想搞过来,找个人帮着把单片机加到上面而已.

网友:
这个可以吗?要不要帮你导出CAD?

网友A:
附件中1:1 CAD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中1:1 CAD文件

哦哦,实在太感谢你了,这个PCB的话,官方提供有,后来我找到了,可以直接用的,不过跟我发的那个图是有点区别的,市场上卖的大部分都是我发的那个图的,不过还好,我稍微学习下,自己可以调下的.多谢你们了!

网友C:
这个我之前有的哦,现在找不到了,但是你可以去网上买这种模块的,一般都会有这个模块的资料,我上次就载了个有PC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之前有的哦,现在找不到了,但是你可以去网上买这种模块的,一般都会有这个模块的资料,我上次就载了 ...

:),官方的那个PCB能搞得来,不过我发的这个图片的模块的pcb还得自己改改才行,官方的我后来找到了.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D:
送你吧,小懒虫!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送你吧,小懒虫!呵呵

想请教一下这种PCB上面那些很多的小过孔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
有没有外置天线的pcb呢,我也是一直想加单片机,没搞过无线,所以一直不敢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想请教一下这种PCB上面那些很多的小过孔是干嘛用的啊

那是网格铺铜

网友G:
呵呵,我来打击下LZ…你这样做出来的东西效果不会好的,距离肯定很短,有个三五米就不错了。用FR4板本身就是不对的,介电系数太大(而且国内FR4板的介电系数根本就不稳定),损耗正切也太高,阻抗匹配根本就做不到。正真能用的模块好贵的,TB上10来块钱的基本都是坑爹货,只能当玩具意思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是网格铺铜

那应该是打地,减小阻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送你吧,小懒虫!呵呵

多谢,这个我后来找到了,这个应该可以直接拿去打样了,不过跟我发的那个图是不一样的,TB上的都是我发的那个图,不过我拿来玩玩,做个无线的东东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我来打击下LZ…你这样做出来的东西效果不会好的,距离肯定很短,有个三五米就不错了。用FR4板本身就 ...

某宝的模块,那种黑金刚的,我测试过,10m是完全有的,假如自己做,很多都不懂,也是第一次玩这个RF的模块.参考芯片手册上介绍的,这个芯片用的话那就是1.6mm厚,FR 4双层板就可以的,不过我这个第一次接触硬件,玩玩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是网格铺铜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是为了抗干扰云云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这个我后来找到了,这个应该可以直接拿去打样了,不过跟我发的那个图是不一样的,TB上的都是我发的那个 ...

打样的话,做成东东,送我一个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想请教一下这种PCB上面那些很多的小过孔是干嘛用的啊

呜呜,这个就是让两面的敷铜相连接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呜呜,这个就是让两面的敷铜相连接呀

没画过几块PCB,我太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画过几块PCB,我太菜了

木有问题,加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样的话,做成东东,送我一个吧

你要是要的话,我就送你一个,下礼拜一到,我焊接可能得几天,都是晚上焊接,那个nRF的是QFN20的封装,只怕一时不太好焊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要是要的话,我就送你一个,下礼拜一到,我焊接可能得几天,都是晚上焊接,那个nRF的是QFN20的封装,只怕一时 ...

先表示感谢,同时不好意思的请求,给就给一对吧,我还木有玩过这个呢 楼主绝对是讲义气的人,表示称赞,认同,同时加以肯定。
如果可以我私信告诉你地址,
另外想说,您能加上功放吗,我给你个网站参考一下http://www.qsl.net/n9zi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表示感谢,同时不好意思的请求,给就给一对吧,我还木有玩过这个呢 楼主绝对是讲义气的人,表 ...

我做好肯定发你一对,否则只有个公的在呐喊,没有母的来呼应那这世界都不完美了.等我下礼拜板子到了再开贴把资料放上,到时候做好代码+模块发你一对,到时再联系地址.至于功放,我得看看,这个以前没接触过,先看看再说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做好肯定发你一对,否则只有个公的在呐喊,没有母的来呼应那这世界都不完美了.等我下礼拜板子到了再开贴 ...

OK,谢谢了,关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件中1:1 CAD文件

您前边那个转CAD的软件是什么啊,能不能发给我一个?整图标方便些

网友A:
呵呵,CAM 350,网上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CAM 350,网上大把!

bmp转CA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OK,谢谢了,关注中!!!!!!

兄弟,我预计会8月份会把做出的产品发你一套,我没忘记哈,我会遵守诺言的!这个产品我是晚上业余时间做,时间相对不是很充足,不过8月里可以出来,到时候我再私信你.

网友:
我在淘宝买过如楼主这种的, 黑色的,   效果不好,短距离2米内 数据断断续续的, 把SI24R01换为 原装货NRF24L01,  一样会数据断续,  只是没有SI的断续那么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我预计会8月份会把做出的产品发你一套,我没忘记哈,我会遵守诺言的!这个产品我是晚上业余时间做,时间 ...

OK.

网友H(2013-08-10):
天线部分跟这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天线部分跟这个一样

谢谢哥们的附件,不过这些资料,我搜集了很多了,可以贴出来哈,大家一起看下,我是不会画这个pcb,后来索性就找了些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哥们的附件,不过这些资料,我搜集了很多了,可以贴出来哈,大家一起看下,我是不会画这个pcb,后来索性就 ...

你有没有发现
[1市场上最多的nRF24L01模块PCB]
里面的原理图跟PCB是对不上的,除了不需焊的两个电容不要外,它少了一个C10,这个电容在板子上是要焊的?

网友(2013-10-20):
引用 网友E:
想请教一下这种PCB上面那些很多的小过孔是干嘛用的啊

好像是破坏电容

网友:
好大的收获,一大堆的资料在硬盘了,要好好看看

网友(2014-06-25):
mark留名
准备学着做一个无线串口

网友(2017-09-16):
这个资料好,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厚是1.6mm的吧?我看了芯片手册,不过我的确是不会画这个pcb,只是想搞过来,找个人帮着把单片机加到上面而 ...

NRF24LE1 就是单片机与NRF24L01集成在一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