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电子负载问题

楼主(2013-07-01):
我想做个电子负载,看了很多资料。但不知道那一种比较好,我现在设计了一个电路图不知道行不。

楼主:
原理图设计完成。

网友A:
不可以的。
有很多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的。
有很多問題...

什么问题呀?

网友B:
前面要加运放做平滑电路和电流信号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要加运放做平滑电路和电流信号放大电路.

恩,我这个只是控制部份的电路,信号调理那部份没在其中

楼主:
这是我修改后的电路。

楼主:
PNP三极管驱动需要电平匹配,NPN的三极管的驱动电平与上拉电源无关

楼主:
这是我对我电路的仿真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问题呀?

既然Q3的NetLabel是PWM,MOS應該工作在開關狀態,但這個電路如果工作在開關狀態,對源端來說只是不斷地短路-開路-短路-開路而已。
兩個1R/100W並聯,應該是用於電流取樣,但ADC_ref卻在GND之下,即ADC元件要工作在"負壓"或者能檢測"負電壓",不是自找麻煩嗎?
就算是Q2 Q3這個電路,爲什麽不簡化成一個晶體管+上拉電阻的形式?不過數字型的電子負載也不帶這麼搞的
反正很多問題,先搞懂原理吧,再去弄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Q3的NetLabel是PWM,MOS應該工作在開關狀態,但這個電路如果工作在開關狀態,對源端來說只是不斷地短路- ...

地只是相对参考,再加上采样电阻的采集我并没有画出。只等后面完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只是相对参考,再加上采样电阻的采集我并没有画出。只等后面完善。

真是一朵奇葩,

网友:
电子负载耐压多高?最大功率多少?MOS管可承受电流大小?散热需求?

楼主:
仿真电路:

网友C:
你的负载是干什么用的?只是放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负载是干什么用的?只是放电用?

恩,算是吧!现在没有想设计其他的。这个是开关型的负载

网友C:
供电是多少伏的12V,mos管导通不是烧电阻了么,而且负载就是用来消耗电能的,工作在开关状态时何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电是多少伏的12V,mos管导通不是烧电阻了么,而且负载就是用来消耗电能的,工作在开关状态时何用意? ...

电阻消耗功率,电阻是1欧100W,工作在开关状态是为了调整电流,使恒流。
电阻发热是相对的,你如果只流过1mA的电流是不会烧的。
MOS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我知道的是系统功耗比用线性调整低。

网友C:
你忽略mos管压降,u*u/R=12*12/0.5=288W,电阻够呛,你本来就是用来消耗功率的,用做开关只是为了降低mos管功耗?那我觉得并管比较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忽略mos管压降,u*u/R=12*12/0.5=288W,电阻够呛,你本来就是用来消耗功率的,用做开关只是为了降低mos管 ...

恩,你说的对。开始我没有考虑瞬时功耗,就设计了这种开关型的。

网友:
mos管还没有大功率电阻成本高,多管并联以后控制,电阻只是用于电流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