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网卡如何设置数据转发

楼主(2013-07-01):
公司电脑,需要在IE里指定HTTP代理才能浏览网页,使用bitviseSSH可以番墙浏览,现在想再装个USB网卡,连接一个无线路由,让几台手机通过路由也番墙上网,请教使用什么软件或怎么设置呢

网友:
另一个网卡是有线接口的网卡吗。。。。USB网卡是无线网卡吗。。。

网友:
ssh socket ccproxy 不过都要设置代理

楼主:
网络结构是这样的

楼主:
自己的机器上网需要设置公司的http代理,而且很多网站都不能上,比如不能看视频,现在有个SSH的软件可以通过HTTP的代理登录外网的服务器,在自己的机器上可以看视频,现在想把网卡2的输入数据接在SSH软件上,这样无线路由就可以把手机的视频需求通过SSH软件发送出去,不知道如何设置或者有啥软件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网上找了个网来网去的软件只是简单数据转发,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的机器上网需要设置公司的http代理,而且很多网站都不能上,比如不能看视频,现在有个SSH的软件可以通 ...

使用虚拟机安装维盟试试!

楼主:
虚拟机virtualbox行不?网卡2还要找维盟可以识别的才行,但手头的都是USB的那种,维盟的软路由怎么调试啊?linux的不是很懂唉

网友A:
直接选定本地网卡和USB网卡,选择桥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选定本地网卡和USB网卡,选择桥接。

SSH proxy怎么解决?

网友:
ssh proxy在手机端装软件解决,或者采取不桥接,把usb网卡的网关指到本地网卡,全局proxy,不知道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