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有无有像AD1100A功能一样的隔离IC吗?

楼主(2013-07-01):
只是一路PWM隔离 ,用AD1100A好像太贵了。
有没有IC可以代替。

用在两线制4-20mA的变送器上,有两个信号输出,两路都独立电源,上面没有电源gnd,只是虚地,这种情况可以用光耦吗?
单片机在其中一路,产生一个pwm信号给另外一路用,由于两路的gnd不一样,而已都是虚地,用光耦不知行不行?

我看有其他产品用的是AD1100隔离ic。但价格太贵了,12元一个。

想问一下,有没有其他价格低一点的隔离ic,或者能不能用光耦代替?

网友:
可以用光耦隔离PWM,只要光耦的带宽足够。

网友:
只要是隔离,成本就不会低,要不然就不要隔离。
一路的话可以用6N137,不过体积有点大。

网友:
H11L1,不到2元,1Mbps,基本上就够了,后面用二阶。

响应速度有点满。

要快的话就只有DA,一介RC时间也好不到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