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avr芯片上的eeprom效果如何???

楼主(2013-07-01):
请教个问题 avr芯片上的eeprom效果如何???  会不会丢失数据????????

网友A:
据说用好了还是很不错的。可以在IAR中直接定义变量到E里

网友B:
工业上用过。目前没发现问题。稳定可靠。

网友C:
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业上用过。目前没发现问题。稳定可靠。                                                               ...

好啊,那就不用担心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好用的。

好啊,那就不用担心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用好了还是很不错的。可以在IAR中直接定义变量到E里

具体能否说一下如何进行定义啊,我现在使用 的也是iar-avr v6.202版本的

网友D:
一直内部EE, 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内部EE, 很稳定。

那就好啊,你们使用AVR比较多吧,

网友:
很好用,
就这点而言,
比STM32人性化些,
现在用STM32保存数据什么的,
都要用外部eeprom。

网友A:
hpdell 发表于  昨天 19:30
引用 网友A:
据说用好了还是很不错的。可以在IAR中直接定义变量到E里
具体能否说一下如何进行定义啊,我现在使用 的也是iar-avr v6...

定义变量的时候加上__eepro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变量的时候加上__eeprom吧

好的,我试一下看看

网友E:
一般情况下还是顶可靠的。只是存储时间花费的时间太长,在掉电瞬间存储数据时不太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情况下还是顶可靠的。只是存储时间花费的时间太长,在掉电瞬间存储数据时不太可靠。 ...

哦,那看来要在单片机 的电源叫上加个大的电容能否解决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那看来要在单片机 的电源叫上加个大的电容能否解决啊??

加大供电电容可以为存储赢得一点时间,但是即便是大电容,由于芯片EEPROM存储时间的要求限制,也不可能会存储太多的数据,一边都会在10个字节以下。另外加大电容的副作用也很明显,最大的问题是影响到了复位电路,会出现复位不成功的现象,所以在设计时需要特殊对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大供电电容可以为存储赢得一点时间,但是即便是大电容,由于芯片EEPROM存储时间的要求限制,也不可能会 ...

哦,那加个电压检测芯片应该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F:
很不错,我前几天用过,我用的是阿泰mega8515 我写了一个开机记忆次数的程序见附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不错,我前几天用过,我用的是阿泰mega8515 我写了一个开机记忆次数的程序见附录 ...

好啊,多谢多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据说用好了还是很不错的。可以在IAR中直接定义变量到E里

在IAR里可以指定eeprom的地址么?

网友H:
可靠性是不错,但是缺点就是写的速度太慢,好像我记得是8.5ms,就跟楼上的兄弟说的一样,如果你 要作为掉电时候存数据的话这个是不适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靠性是不错,但是缺点就是写的速度太慢,好像我记得是8.5ms,就跟楼上的兄弟说的一样,如果你 要作为掉电 ...

那有什么好的方法推荐一下不,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有什么好的方法推荐一下不,

用twi总线扩展eeprom例如接个at24c02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twi总线扩展eeprom例如接个at24c02

这个方法也行,只是增加了一点硬件成本与制造成本,可以考虑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在IAR里可以指定eeprom的地址么?

可以的吧,定义变量再加上@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吧,定义变量再加上@地址

那winavr里面可以么?

网友:
我06年的时候用过AVR内部的EEPROM,当时做的工业设备控制,容易丢数据,后来分析是干扰造成的,因为有操作eeprom的程序,跑飞的时候容易把内部的数据改掉。如果楼主的是安静的干扰小的场合使用还是非常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