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定位误差一百多米,正常不?

楼主(2013-07-01):
大伙们,我的GPS有时候定位误差达100多米,打点到地图上,别说在路边了,都跑到其他路边去了。。。555,GPS定位有这么老差劲吗???大伙分享一下心得吧~谢谢!

网友:
中国地图是火星坐标,不能直接用GPS坐标的……

网友:
输入到GE里面,很准
GM就差很远

网友:
在google earth里面是很准的,MAP不行。因为MAP是火星坐标。

网友:
直接在地图的坐标曾经偏过100多公里

网友:
要偏移一个定值才行,中国特色

网友A:
大家是如何解决火星坐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家是如何解决火星坐标的?

网上有个火星坐标的偏移量数据库。
你把GPS坐标拿到数据库里面查,就可以得到这个GPS坐标对应的偏移量,然后你的坐标加上偏移量就变成火星坐标了。
这个火星坐标对应目前国内的地图就是准确的。

网友C:
那有啥火星坐标.....请技术人员谨慎。  gps模块输出的经纬度的单位   与某些地图的坐标单位 需要换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有啥火星坐标.....请技术人员谨慎。  gps模块输出的经纬度的单位   与某些地图的坐标单位 需要换算的!! ...

它们单位不是一样都是度分秒吗?他们说用差分数据库做较正,不过好像要钱吧?而且数据量好像也很大,会不会查起来很慢?

楼主:
楼上所说的较正偏移的数据库有没有免费可用的?或者哪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有啥火星坐标.....请技术人员谨慎。  gps模块输出的经纬度的单位   与某些地图的坐标单位 需要换算的!! ...

大侠。你好。如何实现偏差消除。 我将GPS输出换算地图坐标,还是有100多米的误差。你之前都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个火星坐标的偏移量数据库。
你把GPS坐标拿到数据库里面查,就可以得到这个GPS坐标对应的偏移量, ...

使用火星坐标数据库似乎不符合本国测绘法,所以这里不便提供,请google或百度之。。。
"火星坐标 数据库"
即可得到

网友:
中国果然特色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使用火星坐标数据库似乎不符合本国测绘法,所以这里不便提供,请google或百度之。。。
"火星坐标 数据库" ...

你好。一般坐标转换是不是 都放在上位机处理的,而GPS终端只负责上传 经纬度等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一般坐标转换是不是 都放在上位机处理的,而GPS终端只负责上传 经纬度等信息 ...

0.1度的校正数据库有9万条,你看你想在哪里做都可以,只是小单片机可能装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