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 pwm 如何控制输出电压幅度???

楼主(2013-07-01):
Atmega16 pwm 如何控制输出电压幅度???

比如我的单片机是Atmega16
晶振是外部16MHz
供电电压、是5V

那么我现在想pwm输出2v-3V 的电压,该如何实现????????????!!!!!!!!!!1111

网友A:
用占空比

占空比=目标电压/供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占空比

占空比=目标电压/供电电压。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B:
好了吗   最近也在高这个  能发送下全部的程序吗   参考一下   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了吗   最近也在高这个  能发送下全部的程序吗   参考一下   多谢啦    ...

还在继续卢立忠哦!!!

网友C:
PWM然后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PWM然后滤波

是硬件滤波还是软件,能否说一下具体的实现方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硬件滤波还是软件,能否说一下具体的实现方法啊????

普通的RC滤波就可以了,不知道你要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在继续卢立忠哦!!!

楼主加油  早点得到结果

网友:
其实就是DAC吧?

网友:
自己看书去,不想多说!!!

网友:
看马潮老师的书或双龙早期的mega8例程

网友: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