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款可以清除window全系列开机密码的安全工具

楼主(2013-07-01):
如果不小心将windows开机密码忘记了,那么将下面的两款软件安装到U盘上,用U盘启动系统,就可以删除掉设置的开机密码。
其中:Lazesoft Recovery密码删除工具home版3.3(免费软件)是免费软件,非常好用。目前全网唯一可以删除windows8开机密码的超级软件。
使用方法:
1、首先安装Lazesoft Recovery密码删除工具home版3.3
2、准备一个空白的U盘,因为软件会删除掉U盘所有的东西。(等U盘制作好后,在放文件也可以的)
3、启动Lazesoft Recovery,就可以开始制作自己的清除密码工具U盘啦。
4、制作好后,就可以用这个U盘启动电脑,然后选择你的windows系统安装位置,接着就是清除密码

Lazesoft Recovery密码删除工具home版3.3下载:Lazesoft Recovery密码删除工具home版3.3(免费软件).exe.7z
=====================================================
另一款:Active Password Changer Professional不仅支持重置Windows 7的登录密码,而且同样支持清除Windows 2000/ xp/Vista/Windows Server 2008 密码重置!这是4.111b,不过可惜的是目前还不支持windows8的密码删除。
如要希望破解windows8,可以使用5.0版本:APC v5.0单文件版.exe.7z,我建议两个都收下,有些老系统老版本好用。
但是这款软件是一款轻量级的密码删除工具,可以删除所有windows7及之前所有的微软操作系统的开机帐户密码。很牛吧。
你只要且个可以启动的winpe的U盘,将它复制到你的U盘上,用U盘启动后,执行这具工具,就可以删除掉开机密码了。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款工具,又小又精致。
下载地址:
APC Pro 4.0.0111.exe

如果觉得在winpe下运行它,启动pe系统太慢,还可以使用它的for dos版本:

下载地址:
=======================================================
上面两款软件都是安全工具,但是有时候会被误报含毒。如果害怕的朋友,可以装个vmware虚拟机,在上面运行。对于这种安全工具,我也一样比较害怕是带毒,通常我都是先在虚拟机测试,没有问题才会装到电脑上用。

网友:
标记一下,倒是个好东西。

网友:
mark。
那个下载网站,没会员,只能下一次。

楼主:
不是吧。我也经常用在这个网盘上下载东西。就没有出现过你说的,只能下载一次的说法。到是同一时间内,不是会员的话,一次只能下载一个文件。楼上,你可以一个一个的下载。不要同时下载,就啥问题 也没有。

网友:
mark,留着备用

网友:
有时间再试用

网友:
mark~一直以为只有XP以下的系统可以清楚,看来win7也不是很安全了啊

网友:
WIN8下没成功过

网友:
看来还是得加密硬盘才行了.

网友:
倒是个好东西,标记一下。

网友:
mark下,也许用的着~~

网友:
网盘广告太多了。下载了两个过来。另一个大于20M上传不了

APC pre DOS版
attach://122712.rar

APC Pro 4.0.011
attach://122714.rar

网友:
能不能做到不改别人密码,偷偷进入,嘿嘿

网友:
神奇的软件啊

网友:
如果能反算解密就牛b了,以前尝试xp的暴力群举试了一个星期还是没有成功

网友:
两款可以清除window全系列开机密码的安全工具,mark!

网友:
这个不错,收藏了哦。

网友:
Keep ii, and will use it in the future

网友:
好东西,标记下,有空实验下!

网友A:
楼主 是来这里广告的吧 封杀  广告网盘的

网友:
这里 可以上传附件 为什么不用?

网友:
留着 备用

网友:
留着下次用,mark!

网友:
用该软件,bios密码可以清除吗?

楼主:
不能清除。BIOS密码,只有扣电池,别的没有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是来这里广告的吧 封杀  广告网盘的

网盘有广告那是人家网盘公司的事,能用能下载。为什么要封杀,你用是网盘,又不是他的广告。都像你这种这样,网盘公司都破产回家算了。况且比百度网盘还大。

网友:
这个不错,竟然支持那边多系统,果断收藏了

网友:
mark 看来不安全嘛。

网友A:
根本 不能下载  AMO这里 可以上传附件的。。。。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嘛
你有广告的嫌疑

网友:
他们给了 你 什么好处 广告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本 不能下载  AMO这里 可以上传附件的。。。。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嘛
你有广告的嫌疑 ...

这个分析比较客观

网友:
mark,windows破解密码软件。

网友:
收藏了,留以后用。

网友:
貌似我装了以后不能用.......

楼主:
说说看。我用着相当好用哦。。。还没有遇到你说的不能用呢。。第一个软件只能装到U盘上用。第二个软件和其它软件一样的使用。

网友:
好东西,标记一下

网友:
留个脚印,以备急用,感谢LZ分享!!!

网友:
我这 BIOS 开机密码 这软件是没有用的

网友(2013-09-08):
标记下,楼主辛苦,以后来取。

网友:
清除开机密码,mark!

网友:
删除SAM文件用得着要工具吗

网友:
这个太强大了,下载了

网友:
网盘广告太多了,

网友(2013-10-22):
好东西     标记一下

网友:
收藏一下,备用。

网友:
支持,上次想搞掉密码,废了大劲也没有搞定,后来重装系统了。

网友:
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以后估计用得上

网友:
开机密码清除工具

网友:
好东西啊,留下备用啊

网友:
好东西,标记一下。

网友(2013-11-22):
标记一下····

网友:
mark下,经常忘记开机密码,杯具啊。

网友(2014-04-22):
当然自己知道远离后,做解密是最好的了。不了解的只能用网上的各种PE了。

网友:
肯定先马赛克一下啦!

网友:
好东西,有的时候这工具室必须的

网友:
不错,不知“NT 系统用户密码恢复工具” 能否清楚WIN 8密码

网友:
这么强大,有时间试一下,以前都是直接重装系统

网友:
路过路过 顺便看看 收藏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