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同仁把UCGUI用在产品中(无OS),感觉没OS,UCGUI....

楼主(2013-07-01):
1,延时程序要改,
2,一些函数要改。
。。。。。。
蛋疼。

网友A:
ucgui最好不要用在产品中,吃过很多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ucgui最好不要用在产品中,吃过很多亏!

专利问题??????

网友:
改起来很容易,完全不费事不可能
2楼,不管什么程序,熟悉之前用起来都会吃亏,现在都太功利

ucgui主要的问题是资源消耗比较厉害,首先确定一下你的系统适不适合上ucgui,ram要10几k,每增加一个页面会增加不小的flash,注意单页面切换,堆栈不要溢出了

楼主:
512K FLASh ,64kRAM,还有外扩SDRAM.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字库。国内做产品,都要求中文。而且中文有几种,数字字符有几种。

容量可能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字库。国内做产品,都要求中文。而且中文有几种,数字字符有几种。

容量可能不够。 ...

加字库芯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字库。国内做产品,都要求中文。而且中文有几种,数字字符有几种。

容量可能不够。 ...

要是字符不多的话,没必要取所有汉字,用什么取什么就行了

楼主:
加了W24X64,应该够了。
主要是数字要求好几种,有5,6种。
蛋疼。

网友:
从未用过OS的路过,,, 一路裸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