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hip正式发布 增强版PIC32MZ ,比较强大!

楼主(2013-07-01):
MicroChip正式发布 增强版PIC32MZ ,比较强大!
microchip第一时间就发布了对应的中文数据手册。

•2.2V至3.6V,-40ºC至+125ºC,DC至200 MHz
内核:200 MHz/314 DMIPS microAptiv™
•16 KB指令高速缓存和4 KB数据高速缓存
•优化嵌入式操作系统运行的MMU
•microMIPS™模式可使代码压缩最多35%
•DSP增强型内核:
-4个64位累加器
-单周期MAC,饱和和小数算术

网友A:
芯片是好,不过用了microchip的编译器,你立马会变得RZ,NC,神经质,microchip在编译上的停步不前,真的让人抓狂,如果放在15年前,这样的编译器还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好,不过用了microchip的编译器,你立马会变得RZ,NC,神经质,microchip在编译上的停步不前,真 ...

双手双脚同意,为知道他为何不放开手脚让人直接去用GCC。

网友:
优化嵌入式操作系统运行的MMU

可以上linux系统,呵呵

网友:
我最惊讶的是他家的很多款512KB的FLASH,28引脚的配置,完全被征服了

网友:
前几天刚注意NXP的有MPU,这货已近有MMU了

网友:
居然是microAptiv内核!

网友:
没用过PIC32,请问下PIC32为毛不能用mips-elf-gcc这个开源编译器呢?

网友:
带MMU,Microchip也进军MPU了啊!!相当于ARM9吧??

网友:
内核是最新的,参考我之前发的一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47679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价格要有优势

价格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价格要有优势

价格多少呢?

网友:
现在还没有样片吧

网友:
这不是mips的战略计划之一吗

网友C:
FLASH海量,SRAM 都TMD微量元素了

网友:
价格应该不便宜

网友D:
按理这个芯片不会很贵,应该还要便宜很多

这种芯片,客户要是愿意用就很给面子了,你还好意思比STM32F417还贵

网友E:
"microchip在编译上的停步不前"

Bingo. I use hi-tide (eclipse-based) for pic10/12/16/18 and emblocks (code::blocks) for pic24.

Wouldn't touch. Mplab / mplab x even if they pay me.

网友:
引用 网友E:
"microchip在编译上的停步不前"

Bingo. I use hi-tide (eclipse-based) for pic10/12/16/18 and emblocks  ...

哈哈,你太不给面子了,倒贴钱你都不用。

楼主:
个人觉得这个系列的PIC32MZ,性价比应该有所提高,起步价估计在2.5+美刀左右。
microchip的品质向来是比较靠谱的,比如说PIC系列的ADC分辨率通常只有 8-10 BIT,但是精度是有保障的。

内核从M4K到现在的microAptiv M14K的进化版,性能上都要超过对应的ARM CORTEX-Mx 系列,但是开发环境根本谈不上ARM所倡导的“生态系统级别”。这个可能是推广的最大障碍!

网友:
引用 网友C:
FLASH海量,SRAM 都TMD微量元素了

不打算给你上系统,省这点用

网友F:
用过PIC32 ,比较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FLASH海量,SRAM 都TMD微量元素了

真心觉得已经不错了,完成各种应用啪啪的!

网友C:
LS 能不能发个连接 找不到啊  512K SRAM?

楼主:
引用 网友C:
LS 能不能发个连接 找不到啊  512K SRAM?

官方网站还没有更新,现在的Microchip的中文论坛已经有资料放出!
microchip越来越重视中国市场了,中文数据手册现在发布的越来越及时!
http://www.microchipdirect.com/
如果microchip的在线商店仓库能搬到中国来就牛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S 能不能发个连接 找不到啊  512K SRAM?

http://www.microchip.com.cn/community/Library/index.html

麦田论坛!

网友:
真的有512K SRAM 太TMD诱惑了 关心价格中

网友:
12位 ADC    ---- 6组独立的ADC  ---- 转换速度28Msp
这两个指标很疯狂!

网友:
512K SRAM 给力, 寻思着整个什么来玩一下

网友G:
竟让支持重映射......

网友:
六路28Msps ADC,问题是内核处理得了这么多数据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这个系列的PIC32MZ,性价比应该有所提高,起步价估计在2.5+美刀左右。
microchip的品质向来是比较 ...

PIC32MZ有MMU,这显然已经不是MCU了,应该是ARM9类似的MPU,和Cortex-M比不合适。。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竟让支持重映射......

PIC24就支持重映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PIC24就支持重映射了

嗯 这我知道

PIC24的外设重映射还是很好用的,但是PIC32的重映射不够灵活,有时候为了分配外设管脚要统筹半天,还不是写死的方便

个人感觉,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PIC32MZ有MMU,这显然已经不是MCU了,应该是ARM9类似的MPU,和Cortex-M比不合适。。 ...

从内核来看,正如你所说的那样这个系列属于MPU

但是从他的外设的种类和配置来看,个人觉得microchip仍然会把MZ系列当作MCU来推广!

网友:
PIC24就支持重映射了

And that was done exceptionally well. All mcus should have pin remapping, in my view.

网友J:
为什么IAR做EWPIC,后面又放弃了?

网友:
看生态环境了。
飞思卡尔的芯片业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心觉得已经不错了,完成各种应用啪啪的!

收购SST有存储方面的优势了,对这方面大方了很多啊…配置都很牛叉的,就是价格…

网友K:
可惜没有SDIO和I2S.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惜没有SDIO和I2S.

I2S还是有的,SQI那个不知道是否兼容SDIO。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IAR做EWPIC,后面又放弃了?

个人觉得可能是PICC价格便宜,使用的人比较多。
特别是被microchip收购后,经常搞活动,半卖半送,每年都有一两次开发工具促销。
现在优化等级比较低的XC编译器直接是免费的。。。。。。。。。。

也从来没有听到过microchip查盗版的问题,他们的技术支持都知道我们使用的是盗版的,他们表示理解。

楼主:
依稀记得一个帖子。

说是,有个网友直接发邮件到microchip,说需要一套正版的编译器,,,,,

后来也没有问啥,microchip回个邮件就给了,,,,,

网友:
关键是价格,能否拼过M4 核的arm 单片机呢

网友:
什么时侯有8个以上的串口就好了

网友:
I2S可以驱动DAC了,有jitter问题吗?

网友:
等了那么久 意味早死了 结果就这么出了。。。。512kb的ram 跑linux小了点吧?外部总线也只有sram,才50mhz,还有啥轻量的os用mmu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按理这个芯片不会很贵,应该还要便宜很多

这种芯片,客户要是愿意用就很给面子了,你还好意思比STM32F417 ...

STM的芯片在要求可靠的应用场合是没法与PIC的芯片比的,包括其它许多公司的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L:
STM的芯片在要求可靠的应用场合是没法与PIC的芯片比的,包括其它许多公司的都是这种情况。 ...

芯片的可靠性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一般都是推销芯片的人,在实在没有优势的时候拿出来忽悠的

我所知道的芯片可靠性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1.在大批量生产的时候,可以控制住由芯片批次不良引起不良品产生,这点需要靠原厂的测试工序来保证,一般大厂都是一般可以保证的,有Bug的芯片
比较少,但是不排除批量设计失误的次品流入市场,Ti就在上面栽跟头,流明系列的Flash有问题;

2.芯片的电气参数,环境参数方面的性能真实性,主要是温度方面,在极端温度下,有些的芯片的ADC表现不好,另外还有ESD参数也是一项,但不重要
  芯片在板子上,为了保证可靠性,引出IO都必须加TVS管,莫拿芯片抗不抗操论英雄。一般来说,低功耗的芯片在这些指标上容易出问题,真正需要这些
  参数的生产设计者,一定要自己来测试,信代理商的瞎话不能信的。

其它还有一些特殊的应领域,需要本质高可靠的芯片,比如飞思卡尔125℃的汽车级芯片,TI的有纠错设计的TMS570芯片,这些芯片是为专有领域设计的,和
一般意义的工业级芯片不在一个领域,这就不多说了

网友:
1. 该死的编译器
2. 贵族的价格
这两样真的很要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的可靠性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一般都是推销芯片的人,在实在没有优势的时候拿出来忽悠的

我所知道的芯片可靠性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1.在大批量生产的时候,可以控制住由芯片批次不

微芯的片子确实很扎实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D:
芯片的可靠性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一般都是推销芯片的人,在实在没有优势的时候拿出来忽悠的

我所知道 ...

这个不是推销员的广告词,而是我们实际使用使用的经验之谈,微芯的芯片之所以有人愿意大批量使用,就是这介道理,这个公司的芯片与同类相比是没有价格优势的。

网友M:
真高可靠单片机也就Infineon和Freescale这两家垄断着,主要就是TriCore和PPC两大系列,TI出的TMS570系列Cortex-R4F就是要挤进单价200人民币每片的这个市场,目前看来还不太成功。至于Microchip谈什么高可靠性,一边玩儿蛋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真高可靠单片机也就Infineon和Freescale这两家垄断着,主要就是TriCore和PPC两大系列,TI出的TMS570系列Cor ...

你能举个例子证明MICROCHIP的产品可靠性不好么?????????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能举个例子证明MICROCHIP的产品可靠性不好么?????????

Microchip的片子本身就没有本质可靠设计,比如flash和ram要加ecc校验,再可靠也无法应用到高可靠系统(如汽车ECU)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M:
Microchip的片子本身就没有本质可靠设计,比如flash和ram要加ecc校验,再可靠也无法应用到高可靠系统(如 ...

你所说的只是一个特定的应用场合,比较对象的不是一致的,容错设计也不一样,故障容忍程度和出故障后的处理方式也不一样。
要是换一个比较对象 ,和 “宇航级” 的芯片级比较,连抗各种射线的能力都没有?你还好意思说能够运行??????

非低功耗系列,例如PIC,DSPIC系列,耐操不是一点点。
用过的都知道!

网友N:
引用 网友M:
Microchip的片子本身就没有本质可靠设计,比如flash和ram要加ecc校验,再可靠也无法应用到高可靠系统(如 ...

Microchip的片子在我们做军方电源评估的时候,强磁场扫没有挂掉,其他的几家全部挂了,因此公司的几个工程师对其可靠性相当的佩服

网友M:
引用 网友N:
Microchip的片子在我们做军方电源评估的时候,强磁场扫没有挂掉,其他的几家全部挂了,因此公司的几个工 ...

因为你没见过英飞凌和飞思卡尔的高可靠单片机。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因为你没见过英飞凌和飞思卡尔的高可靠单片机。

其他几个公司的电源不知道是什么开发的,他们都没考虑你说的这2家公司,那就没办法了,只知道他们的都没通过电磁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M:
因为你没见过英飞凌和飞思卡尔的高可靠单片机。

英飞凌的我太同意了,毕业的时候用过,以后再也用不起,真心用不起.太他妈贵了,一般公司根本不会用的,更别说个人性质了.  用英飞凌的芯片过干扰脑瓜子能节约N亿细胞,你用别的芯片过一样的等级,脑瓜子得死N亿细胞,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喜欢英飞凌的.

网友:
PIC,DSPIC系列,其耐操情还包括制作工艺,材料等等

网友:
有用过微芯8位mcu,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N:
其他几个公司的电源不知道是什么开发的,他们都没考虑你说的这2家公司,那就没办法了,只知道他们的都没 ...

主要本质可靠的单片机太贵了,¥200的样子,包括TI的Cortex-R4F。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不是推销员的广告词,而是我们实际使用使用的经验之谈,微芯的芯片之所以有人愿意大批量使用,就是这 ...

PIC OTP的十分耐操
FLASH的只能呵呵了 比如16系列的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依稀记得一个帖子。

说是,有个网友直接发邮件到microchip,说需要一套正版的编译器,,,,,

真的?我也发邮件试试,这种厂家出的编译器为什么不能免费呢?到底是卖芯片挣钱还是卖编译器挣钱啊,真是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microchip在编译上的停步不前"

Bingo. I use hi-tide (eclipse-based) for pic10/12/16/18 and emblocks  ...

I have tried use eclipse to develop avr ~
To tell the truth,despite the trouble of "Makefile",I perfer GCC(WinAVR)
(Since you can read Chinese,why don't you try to reply with Chinese?)

网友O:
引用 网友F:
用过PIC32 ,比较强大!

请教,我初用PIC32,不知道中断服务函数怎么写,我用的是PICC32编译器的,希高手解答

网友:
价格怎么样?有linux移植的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请教,我初用PIC32,不知道中断服务函数怎么写,我用的是PICC32编译器的,希高手解答 ...

看编译器的帮助文档和编译器带的例子代码,如果还找不到就去官方找一些测试程序源代码,只要开动脑筋不会找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请教,我初用PIC32,不知道中断服务函数怎么写,我用的是PICC32编译器的,希高手解答 ...

编译器说明书里面有的

网友:
这个芯片好象又找不到手册了?生产不出来吧。

网友P:
微星的芯片没话说,耐操性跟STM32不是一个级别的。
楼上有人说可靠性是忽悠人的,这个很容易证明。
你个人的水平基本上是不变的吧,你用PIC的片子做一个产品,再用STM32做一个产品。
最后再看看,哪种片子更容易过高等级的EMC,就能得出结论了。
但不得不吐槽的是,它的编译器,非常的不好用,界面非常的不友好。
还有它的ICD3,那个水晶头实在是蛋痛的设计,经常坏,自己还不允许随便换,而且价格还死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网站还没有更新,现在的Microchip的中文论坛已经有资料放出!
microchip越来越重视中国市场了,中 ...

目前好像没有这个资料了

网友:
应该是废了

网友(2014-05-19):
现在再准备导入这个东东,目前还在评估!大家有什么意见或想法,请多多指教!

网友:
有谁能找到IC样品吗?

网友(2014-08-13):
可惜不支持SDRAM

网友:
不错,有机会试试,跑linux

网友(2014-09-23):
引用 网友P:
微星的芯片没话说,耐操性跟STM32不是一个级别的。
楼上有人说可靠性是忽悠人的,这个很容易证明。
你个人 ...

界面可以自己配置一下,随意选择显示的内容,很好用。用久了反而不太习惯别家的开发环境了。至于ICD3的价格确实贵。

网友:
个人感觉MPLAB的开发环境简洁,实用,没有花哨的设计。它的编辑和调试是同一个页面,而飞思卡尔的开发环境编辑和调试是不同的页面,比较不习惯。

网友:
MPLAB 是够简洁的了。

网友:
IDE实在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好,不过用了microchip的编译器,你立马会变得RZ,NC,神经质,microchip在编译上的停步不前,真 ...

说的对

网友:
芯片是好,就是购买不方便.哪位能帮忙说一下32位的芯片在哪里能方便买到?

网友(2016-03-04):
是汽车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