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业控制领域arm系统芯片方案选型

楼主(2013-07-01):
最近要做一个能见度仪的设备研发,现在光学与机械部分都已经完成,上面让我来做电子部分的设计,要求采用arm芯片来做。能见度仪主要是利用近红外发光管作为光源来发射和接受光电信号,通过对接收信号的处理,来计算出大气的能见度。系统主要分为发射电路、收发电路、信号处理电路、温度控制电路以及主控电路,主控电路主要实现其他功能电路的控制、算法的实现、数据的存储以及远程通讯(gprs,网口)等功能,之前仅仅用过lpc的arm7,当时也仅仅是当做单片机来使用的,近几年也没有怎么关注过arm的发展情况,不知道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现在想请教大家一下关于arm的选型问题,主要的需求如下:
1、开发速度快,相关资源丰富,最好有开发板和成熟的技术支持
2、易于上手,之前没有在arm上跑过linux系统,希望能在最短时间内把系统跑起来,实现基本的功能与控制需要
3、对于存储、通信接口的开发容易
4、芯片处理速度的要求不高
5、工业产品,对价格成本不敏感
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开发起来快、易于上手、基本不用考虑价格的方案。
以上叙述有低级错误的地方,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网友A:
敢吗不买一个移植了android的平板或者开发板搞定这些。

网友B:
量小的话可以考虑使用atmel的ARM9

网友C:
跑不跑linux,直接就决定不同的系列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吗不买一个移植了android的平板或者开发板搞定这些。

这是工业仪器,安装在室外,不需要进行前段控制,都是远程控制,所以平板肯定不适合,要是有适合的开发板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小的话可以考虑使用atmel的ARM9

选择atmel的ARM9和量大量小有关吗?现在对价格不敏感,主要是想易于上手,开发周期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不跑linux,直接就决定不同的系列芯片

打算跑linux,想要一个最易上手的,开发速度最快或者开发工作量最小的,芯片、核心板、开发板都可以,现在先要做原型机

网友:
atmel的arm9容易上手,linux方面的资料很全,按照官网的文档,很轻松就可以跑起来linux,量大的话供货是个问题

楼主:
我现在正在看cortex M系列的芯片呢,有用过的请指导或者评价一下

网友D:
STM32F407 速度块,运算也行,跟单片机差不多,ARM的话就OMAP3530比较容易,BSP封好的也很快上手,还有就是S5VP210

网友D:
引用 网友D:
STM32F407 速度块,运算也行,跟单片机差不多,ARM的话就OMAP3530比较容易,BSP封好的也很快上手,还有就是 ...

ST的M4速度还行,户外也能用,我已经用在山坡上了,就是用的STM32F407

网友E:
cortex m 好像跑不了linux 只能ucos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的M4速度还行,户外也能用,我已经用在山坡上了,就是用的STM32F407

我现在也比较倾向于M4,那你在片上跑的是什么系统?最开始做的是哪种开发板呀?你用的那款芯片好上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cortex m 好像跑不了linux 只能ucos

UCOS我之前也没用过 ,只要好上手,跑UCOS也行

楼主:
M3和M4的具体区别在哪里呀?

网友:
LPC1768FBD1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也比较倾向于M4,那你在片上跑的是什么系统?最开始做的是哪种开发板呀?你用的那款芯片好上手吗? ...

没有跑操作系统,裸奔,STM32F4,时间要求比较短,4月份立项,6月已经在山上跑了一个月了。跑操作系统的话,建议FreeRTOS吧,毕竟跑操作系统会使得性能和速度下降,功耗会上升一点。还有就是ATMEL的SAM4L的芯片,开发RTOS会容易的多,资料也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跑操作系统,裸奔,STM32F4,时间要求比较短,4月份立项,6月已经在山上跑了一个月了。跑操作系统的 ...

我们这里的产品之前倒是用的是STM42F417的芯片,跑的是ucos,不知道这个上手是否容易

网友F:
楼主看我淘宝的atmel9200板工业级,或者你去老王那看看 也有类似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看我淘宝的atmel9200板工业级,或者你去老王那看看 也有类似产品

那你至少也给留个地址呀 ,没找到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工业仪器,安装在室外,不需要进行前段控制,都是远程控制,所以平板肯定不适合,要是有适合的开发板 ...

现在很多的210的开发板呀,都是带有android的系统的。不过极端的工业环境还是不太好办。那需要专门设计。

楼主:
最终选定的是STM32F103ZET6这个芯片,有用过这个芯片的吗

网友:
前瞻性的选择可考虑4412,参照这里的参数: www.topeetboard.com

楼主:
这个帖子已经可以结贴了,最后的选择是STM32F103zet6这款,谢谢各位的帮助,本来想把莫元平分的,但是好像只能给一个人,所以就给了回答次数最多的人,接下来就要进入电路的设计阶段了,但是还要请教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