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编译提示寄存器找不到???

楼主(2013-07-01):
avr 编译提示寄存器找不到???
头文件我已经包含 了, 还有他也不是所有的寄存器提示错误,

单片机是m16a的,

网友A:
看看頭文件 有沒有定義ADCSR?
或許代碼中某行末尾的分號是不是中文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頭文件 有沒有定義ADCSR?
或許代碼中某行末尾的分號是不是中文字符? ...

头文件里面有定义的, 末尾的符合是英文的分号符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头文件里面有定义的, 末尾的符合是英文的分号符号,

把头文件贴出来看看吧。
不过,文档里这个寄存器名字是叫ADCSR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头文件贴出来看看吧。
不过,文档里这个寄存器名字是叫ADCSRA的。

你说的太对了,我刚刚也仔细的再看过了一次,确实如你所说,在后面再加个A旧好了

网友C:
一般都是打错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打错了~哈~

哈哈,有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