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塑料盒子开孔有没有好的工具推荐

楼主(2013-07-01):
经常DIY一些东西,都是买塑料盒子,然后在上面开孔,比如挖个数码管孔、按键孔。现在都是手工用美工刀一刀一刀割出来的,感觉太辛苦了,大家有没好的电动工具推荐,价格在300以内吧

网友:
圆的用钻头〜开孔器,方的雕刻机,没其它方法了,你手能扶住迷你磨也行

楼主:
雕刻机太贵了要几千,大家有用过好的电锯、电钻都可以推荐

网友:
钢锯条 加 壁纸刀    累啊

网友:
充电手电钻+各种规格的钻头+各种规格的开孔器+各种规格的锉刀

网友:
便宜的雕刻机才1k吧?买个便宜的用就行了

网友A:
用尖一点的烙铁也可以

网友:
是否可能用手压床,做副小模具冲压出来?

不行的话,再加个加热芯,热压出来?

只是一时的念头,没有试过。

网友B:
手钻。
手动的,如老式木工用的;或者电动的。

楼主:
一个矩阵16个按键,要开16个方孔,不容易啊
1000块左右的雕刻机有推荐的吗

网友:
有台钻也行,把直径为2mm的钻头柄的顶部5mm用砂轮磨成半圆,倒装钻头,做成削刀,台钻的转速调慢一点,然后就是,塑料盒上用记号笔画线,手动移动塑料盒子了,让钻头沿画线路径移动就行了,经常这么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钻。
手动的,如老式木工用的;或者电动的。

这个牛,提高“动手能力”

网友:
楼主在吗  想问你塑料盒子是从哪里买的,怎么包装的 缝隙是用胶水粘吗 还是?
能发个图片看看你是怎么包装的吗

网友:
没其他工具我用屌丝电烙铁

楼主:
盒子可以从电子市场买,好多的,自己买塑料板也可以做,通常缝隙是用热熔胶粘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尖一点的烙铁也可以

不能用烙铁,这样做没几次烙铁头就挂掉了
我也经常碰到这个问题,很多时候不是塑料是铝盒子,怎么办???

网友:
塑料盒,先钻一小孔,穿一电炉丝,用竹条绷紧,直流电加热,控制好温度,做线切割。

网友:
同上,自己弄确实费时费力

楼主:
看来雕刻机还是最好的选择
加预算了,一次大投资,3000块左右的雕刻机行吗,能否推荐一家,要现货的,阿莫雕刻机等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