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驱动 SPI串口 彩色 TFT液晶屏,效果如何?

楼主(2013-07-01):
SPI串口 彩色 TFT液晶屏,效果如何,spi频率 速度到多少?
和并口相比 显示 会不会 比较慢?

网友:
关键看屏的参数,一般的屏SPI到10M就到顶了

网友:
多大的屏,多少色?

我想用stm32的18M SPI来驱动TFT呢,估计只能做增量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