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75

楼主(2013-07-01):
刚买了一个CH375模块 ,用测试程序测试了一下串口助手现实如图,总会有错误  不是82,就是92,要么就是执行到open 就停止了,不知怎么回事电压5V的,高手帮帮忙啊

楼主:
我找的到原因了92  82是U盘的问题,  只到OPEN 那是 线路接触不好

网友A:
ch375对外提供的是什么接口   一直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375对外提供的是什么接口   一直没用过

单片机通过CH375读写U盘,可以扇区读写,也可以字节读写,

网友A:
u 盘带文件系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u 盘带文件系统么?

不用,直接在I盘新建文件就行,再在U盘新建的文件里读写文件